[STM32H5]
STM32F407+DP83848,最近DP83848经常容易损坏,会是什么问题引起?

楼主:
整片主板,就单单损坏83848芯片,故障的时候,要么LINK和ACT灯常亮,要么插入网线也不亮。更换芯片就OK了。

这一般是怎么引起的? 3.3V电源不稳?还是网口有静电或浪涌进来?

DP83848电路图,公司前辈画的。不过我发现汉仁的8脚没有接地,会不会影响?

还有83848和MCU的IO是直连,没有串联33R电阻,这个应该不会引起芯片损坏吧?

如果我要加保护优化,提高防静电或防浪涌的能力,该在哪里加比较好?

网友A(2023-12-14):
ETH脚肯定要接的吧?
晶振输出到芯片串联个电阻。
其他可能性,3.3V电源问题,或者网口隔离问题,PCB布线问题,从这块电路看不出来。

网友B:
这个芯片肚子底下有一片地,好像是不焊接地就会不稳定。
不确定得试试,好久之前用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芯片肚子底下有一片地,好像是不焊接地就会不稳定。
不确定得试试,好久之前用过的。 ...

这个芯片,屁股底下没有开天窗。

网友C:
+ESD
+33R
+电源加磁珠隔离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屁股底下没有开天窗。

网友E:
这个 DP83848 芯片的型号有好几个,后缀字母不同,封装也不一样

我手里的资料,后缀 C、I 都没有肚皮,J、K、V、Y 都有肚皮。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 DP83848 芯片的型号有好几个,后缀字母不同,封装也不一样

我手里的资料,后缀 C、I 都没有肚皮,J ...

是的,我用的是IVV,所以下面没有天窗。

网友F:
网口是不是带了网络变压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网口是不是带了网络变压器了

汉仁的HR911105A,自带网络变压器

网友F:
好像ETH脚没处理好

网友G:

PCB布线的问题

网友H:
如果电源电压不稳定或过高,可能会导致DP83848损坏。

网友I:
检查电流有没有过载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