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modbus_rt:一款纯C实现的跨平台modbus协议通信库

楼主(2023-12-14):
代码仓库见:
GitHub仓库: https://github.com/SenySunny/modbus_rt.git
Gitee仓库: https://gitee.com/SenySunny/modbus_rt.git
B站视频地址:https://www.bilibili.com/video/BV1cc411m72m/
一、介绍
                modbus_rt是一款完全基于C语言实现的可以运行在windows, linux,  macos, RTOS上的modbus通信库。主要目的是针对控制系统和工业物联网的方向使用。modbus_rt可以同时支持slave模式和master模式,基于类似socket句柄的实现思想,可以很方便的支持多例模式。它不仅仅是modbus协议的解析和实现,而是尽可能的在应用层做好实现和封装,做到开箱即用,而不需要做过多的应用层移植。
                modbus_rt支持几乎市面上常用的所有的modbus协议的实现,包括modbus RTUmodbus ASCIImodbus TCPmodbus TCP over UDPmodbus RTU over TCP/UDP, modbus ASCII over TCP/UDP,且都可以运行在Slave模式Master模式。另外modbus_rt提供了modbus通信中的大小端转换函数接口(市面上4种大小端模式均支持),实现不同平台下的modbus寄存到各种数据的转换接口函数功能(包括bytes, string, int, long, float, double等)。
                modbus_rt还额外提供了基于pikapython的接口实现,可以采用python脚本实现modbus通信功能。可以无缝兼容到pikapython的环境当中(后续可能考虑提供基于micro python和Cpython的接口实现,本人对micro python和Cpython的底层封装不是很熟悉,看情况,不一定有时间,感兴趣的可以自己移植)。
                另外由于modbus_rt采用纯C编写,后续会考虑支持编译封装为动态链接库,供其他编程语言调用(主要考虑给C#调用,目前主要的控制上位机平台基于QT或者C#居多),目前暂时没有封装dll,所以仅提供基于QT的demo。
1、 modbus_rt的主要特性如下:
  • 可以无缝运行在市面上绝大部分平台,包括:windows,Linux,嵌入式RTOS系统当中(计划会维护rt-thread和FreeRTOS系统)。
  • 采用线程实现应用层接口,可以快速实现多个modbus 实例应用。支持几乎所有的modbus协议,且均支持Slave模式和Master模式。
  • 同时支持市面上4种不同模式的大小端数据转化接口,实现不同平台下的modbus寄存到各种数据的转换接口函数功能(包括bytes, string, int, long, float, double等)。
  • 基于面向对象的思维方式,采用句柄模式,非常方便实现modbus的多例模式。理论上只要性能,内存和空间足够,可以创建无数个modbus实例。
  • modbus master在tcp模式下支持断线重连功能(包括tcp master和rtu/ascii master over tcp)。在modbus的网络通信中,由于slave是服务端,master为客户端,可能由于网络或者服务端的原因(有些服务端为了保证性能是会自动做短链接处理。就是每进行一次modbus通信之后,会主动断开与客户端的连接,以减小性能开销)。这种情况下,会出现master每次通信需要判断服务端有没有断开,如果断开则需要重新建立连接。modbus_rt内部支持断线重连机制,即使由于网络或者服务端原因断开了连接,下次通信不需要重新建立连接。直接调用功能函数即可,应用框架会自动进行重连(内部有功能调用时重连和定时重连两方面处理,定时重连可以通过宏定义打开或者关闭——针对具有自动断开机制的服务端系统,可以考虑关闭定时重连,否则服务端断开之后系统会间隔的尝试与服务器进行重连。针对其他应用,开启定时重连的目的时为了防止由于网络或者超时原因导致的断开,系统会自动进行重连)。
  • 基于UDP通信接口之上modbus模式下,提供了网络设备查找和发现功能。即:modbus slave端(一般可以称为设备端,以下简称设备端)与modbus master端(一般PC客户端或者应用端,以下简称客户端)为同一个路由器或者交换机下面的不同设备时。即使设备端与客户端的IP地址不在同一个网段下(设备端IP地址未知),可以由客户端通过往255.255.255.255的广播地址广播modbus命令,设备端收到广播信息后会对广播设备的ip地址进行检测,如果与设备不在同一个网段,会默认往255.255.255.255广播应答信息。这个时候,客户端就可以获取到modbus_rt设备端的ip地址。这样就可以实现设备地址的发现。另外基于此基础上可以扩展实现修改设备的IP地址的功能(详细可以参考rt-thread平台演示)。
  • mdobus_rt在slave模式下,增加了set_pre_ans_callback和set_done_callback两个回调函数调用接口。方便快速实现modbus协议与其他协议的转换。比如modbus RTU,ASCII,TCP之间的相互转化, modbus转mqtt,modbus转sql, modbus转OPC Client, modbus转profibus,modbus转canOpen等协议(第三方协议需要自己实现)。可以快速实现类似DTU的应用,以适应各种工业物联网的应用需求(详细可以参考modbus dtu案例演示)。
  • modbus_rt提供脚本的应用层接口API,目前实现基于pikapython(主要是考虑到pikapython本身采用python3语法,且支持windows,linux,RTOS,甚至无系统的跨平台支持),并且支持脚本解析运行模式和字节码运行模式,且提供了REPL的交互式运行模块。所以可以无缝集成到系统当中,也可以采用类似终端的方式,基于REPL的命令行模式来验证功能。

2、 modbus_rt的几点补充说明:
  • modbus_rt的协议解析部分基于开源的agile_modbus协议栈修改而来。针对slave_util部分做了重写,主要是支持动态绑定slave寄存器,甚至可以运行中增加slave寄存器。
  • 在基于windows,linux(理论上也可以运行在macos系统)上的串口通信部分采用了开源的libserialport串口通信库,采用加载动态链接库的形式调用,RTOS部分串口通信代码为自己编写。
  • modbus_rt的网络通信部分,采用BSD Socket接口,所以理论上只要可以支持BSD Socket的平台都可以使用,需要注意的是:为了实现多个socket的阻塞问题,采用了IO多路复用接口(select机制),所以需要系统支持select接口。windows和linux本身就都支持,RTOS系统需要确保系统已经移植了BSD socket并且支持select。
  • modbus_rt的应用实现层采用多线程,在windows,linux,macos等操作系统上采用了pthread多线程。linux和macos默认支持pthread,windows需要自己加载和安装pthread库。
  • 本项目参考和借鉴使用了包括但不仅限于以下开源的项目:agile_modbus,  libserialport, PikaPython, PikaPython-OpenHardware, RT-Thread, FreeRTOS等等(如还有没有标注的项目,请注明)。采用和借鉴了的开源项目地址详见最后感谢栏,欢迎大家点赞相互交流学习。感谢以上的开源项目作者。

二、测试与使用1、 windows平台
                windows平台我们这里我们采用QT+MSVC来编译进行测试(理论上用Visual Studio—本身就是基于MSVC,或者MiniGW—基于GCC都可以),我们提供了两个demo:modbus_rt_slave_test和pikapython_test。
  • modbus_rt_slave_test测试程序会运行三个modbus示例,分别为modbus rtu slave, modbus tcp slave和modbus tcp slave over udp。我们可以通过任意一种modbus与其进行通信,这里我们直接用第二个案例pikapython_test来测试(当然也可以用其他软件或者设备进行通信,比如:modbus poll软件)。直接用QT打开工程修改电脑上的串口号和电脑所用网卡的ip地址,编译即可。

  • pikapython_test测试程序基于pikapython搭建了modbus_rt的python运行环境,我们可以直接执行python程序测试modbus通信。也可以在REPL交互式终端中运行测试,该demo可以运行所有的modbus实例。在example\code_py中有我们写好的modbus测试程序。同时为了方便测试。同时我们提供了编译完成之后的可执行程序,在example\windows\pikapython_test_release目录下,可以直接双击pikapython.exe直接运行REPL环境,也可以在终端中输入pikapython xxx.py运行对应的py文件(注意需要先把终端运行目录运行到该目录下,把需要执行的程序也拷贝到该目录下)。

这里我们简单测试用pikapython_test程序,运行rtu_master.py、tcp_master.py、udp_master.py来进行基本功能测试,详细测试方法可以参考演示视频(这里就不赘述了):
                我们也可以基于pikapython_test左更多的功能,可以参考后面的案例。
                如果需要编译到自己的应用程序中,只需要把src目录的代码复制到工程当中去,安装pthread库和libserialport库,自己添加好头文件即可,可以参考我们提供的两个QT+MSVC的源码工程。
2、Linux平台
                Linux平台硬件理论上只要时标准的linux系统都可以使用。这里我采用了野火的鲁班猫1作为测试平台,基于瑞芯微(Rockchip)的RK3566平台。主要是手头刚好又这个开发板,而且而且目前市面上很多ROS机器人系统都采用了这块开发板,具有一定的代表性,modbus_rt时上层的应用开发API,所以实际上与硬件无关。
                linux系统我们提供了和Windows功能一样的两个demo。我们直接编译即可运行。由于linux环境搭建可能针对初学者有些难度,这里简单简述以下编译环境的构建和编译过程。详细的测试方法可以参考演示视频,视频中我们提供了一个案例,就是用两个USB转485的线分别连接windows和linux。然后进行相互通信测试。
                这里我们刷了野火提供的最新的debian桌面版本的固件。确保安装了git, cmake和gcc程序,如果没有安装可以通过sudo apt install cmake 和sudo apt install git来安装(由于我的开发板系统安装在EMMC中,而flash空间不够,所以代码是在tf卡中编译的,我把tf卡挂载到了/home/cat/sdcard目录下,需要注意给/home/cat/sdcard目录操作权限)
  1. sudo mount /dev/mmcblk1 /home/cat/sdcard
  2. sudo chown -R cat /home/cat/sdcard
  3. chmod -R 755 /home/cat/sdcard
注意:如果要在linux下编译libserialport,还需要安装autotools相关工具,因为libserialport是在linux下是基于autotools工具编译的,如果需要编译libserialport下面的example示例,可能还需要安装pkg-config工具。请更具提示安装对应的编译工具
  • 下载libserialport和modbus_rt的源代码,libserialport的地址详见最后的参考的项目地址中。

  1.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sigrokproject/libserialport.git
  2. git clone https://github.com/SenySunny/modbus_rt.git
  • 安装autotools工具和pkg-config工具

  1. sudo apt-get install autotools-dev autoconf automake libtool
  2. sudo apt-get install pkg-config

  • 编译和安装libserialport库

cd libserialport/
./autogen.sh
./configure
make
sudo make install
sudo ldconfig

  • 如果需要运行libserialport下的案例,可以进入examples目录下,执行make编译。

  1. cd examples/
  2. make

            此时你可以运行案例,比如以下是运行./list_ports的结果,显示由两个串口,一个是系统调试串口,一个是我外界的USB转串口模块:
cat@lubancat:~/sdcard/libserialport/examples$ ./list_ports
Getting port list.
Found port: /dev/ttyFIQ0
Found port: /dev/ttyUSB0
Found 2 ports.
Freeing port list.

  • 编译和运行modbus_rt(注意编译前线修改代码中的ip地址和串口号等信息)

  1. cd ~/sdcard/modbus_rt/example/linux/modbus_rt_slave_test
  2. sh make.sh
  3. sudo build/modbus_rt_linux

  • 如果要运行pikapython_test案例,编译方法一样,

  1. cd ~/sdcard/modbus_rt/example/linux/pikapython_test
  2. sh make.sh
  3. sudo build/modbus_rt_linux

                        或者进入目录运行特定的文件,例如下面即直接运行目录下的test.py文件:
  1. cd build
  2. sudo ./pikapython test.py

  • 可以运行和测试modbus_rt相关功能

                测试方法和windows一样,需要注意的是,linux终端和windows略有不同,windows的终端可以直接输入程序名称运行程序,而linux终端输入程序名称会检测环境变量下的有没有该名称的程序,并不会直接运行目录下的程序,所以需要输入.\pikapython 或者运行.\pikapython xxx.py运行程序,另外,如果程序中socket用到了1024以下的端口号,比如modbus默认的502,需要用管理员模式运行,需要输入sudo .\pikapython或者sudo .\pikapython xxx.py运行程序。因为linux系统默认用户不能使用1024以下的端口号。
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如果用windows系统或者linux系统作为设备端使用。开启基于udp的slave模式。希望开启设备IP查找功能,windows系统创建slave设备的时候,需要指定网卡的ip地址,类似windows测试时的“192.168.28.150”。linux系统或者RTOS系统下BSD socket则需要用NULL或者空子字符串“”来指定采用默认IP地址。否则接收不到来自255.255.255.255的广播数据包。
3、RT-Thread平台
                RT-thread平台演示采用了我之前自己DIY的一块PLC开发板,外壳完全兼容西门子的S7-200的PLC外壳,主控这里采用国产的珠海半导体的APM32E103VET6芯片(基本兼容STM32F103VET6,引脚Pin2Pin兼容,但是RAM时STM32的2倍,128K,STM32只有64K,另外APM32的主频为120Mhz),网络部分采用W5500网络芯片。运行rt-thread系统。电路图和测试代码可以见example\rt-thread\apm32e103vet6

                该硬件有两个RS485接口,我们代码默认靠近网卡的RS485作为终端测试使用,我们连上网线,RS485线缆(一个用于modbus通信,一个用于终端调试),上电,编译下载到硬件平台之后。我们可以通过modbus poll控制和读取IO的状态,也可以使用前面编译好的windows或者linux应用程序在终端运行modbus master示例,与其通信。
                这里对代码做简要的说明,我们创建了三个slave示例,一个用于modbus rtu slave on RS485,一个modbus tcp slave,一个基于modbus tcp slave over udp。其中udp的slave支持设备查找功能。
寄存器分布如下:
0x寄存器:        20000~                                : DO输出寄存器
1x寄存器:        10000~                                :DI输入寄存器(只读)
3x寄存器:        8000-8007                            : 存储设备的基本信息
                        8008-8015                            :设备的硬件地址(这里便是MAC地址),注意8008存储的式地址长度
                                                                   (这里是6),8009-8011存储的是MAC地址,8012~8015这里没有使用。
                        8016-8025                            :   这里存储的是设备的网络信息分别是IP地址,子网掩码,网关地址,
                                                                    首选DNS服务器,备用DNS服务器。每个占用2个地址。
4x寄存器:       2008-2015                           : 引入MAC地址匹配功能,针对广播修改网络信息功能。定义与8008-8015相同。
                       2016-2027                           : 修改网络信息地址寄存器,2016-2025地址分别是IP地址,子网掩码,
                                                                  网关地址,首选DNS服务器,备用DNS服务器,每个占用2个地址。
                                                                  2016为修改确认标识,表示修改哪些信息,可以取值为0~5。
                                                                  默认0不修改,
                                                                  1        表示只传递ip,子网掩码和网关采用默认(子网掩码默认
                                                                            255.255.255.0,网关地址默认为ip同一网段下的xxx.xxx.xxx.1);
                                                                  2        表示只传递ip和子网掩码,网关采用默认;
                                                                  3        表示ip,子网掩码和网关同时修改)
                                                                  4        增加修改首先DNS服务器
                                                                  5        所有的信息都修改。
                                                                            2017为开启DHCP模式,设置1则表示开启,仅对当前有效,设置后DHCP获取
                                                                            到的IP地址等网络信息会存储在3x寄存器的8016-8025当中,重启之后,系统
                                                                            会回到静态ip模式,并把上次DHCP的IP作为静态IP来设置,所以该模式作用于
                                                                             在不知道路由器可用IP的情况下让路由自动给设备分配一个ip使用。
                该代码和windows和linux的modbus_rt_slave_test功能一致,即运行三个modbus slave实例,分别基于RS485,tcp和udp。其中udp我们增加了网络搜索设备和修改设备网络信息的功能。同时我们基于QT编写了一个查找和修改设备网络信息的上位机程序(本身也是基于modbus_rt),在example\windows\tools\find_device目录下,我们编译程序下载到单片机之后,就可以用这个软件查找和修改设备的IP了(该软件查找设备支持多设备同时查找,但是修改跨网段的设备的网络信息是默认不支持多设备,这里主要的原因是:查找设备是通过广播查找,但是如果发现设备与电脑不在同一个网段,则会通过广播修改网络信息,但是如果发现设备本身和电脑在同一个网段,则会使用定向ip地址发送信息)。
针对RT-Thread平台代码做了修改,增加了MAC地址匹配功能,这样便支持跨网段的多设备修改功能了(需要注意的是:MAC地址匹配功能不属于modbus_rt应用框架内的功能。需要自己应用端去实现和匹配,且一定要确保MAC具有唯一性,如果多设备的MAC一样,该功能可能会导致问题。最新版本的固件代码已经增加MAC地址匹配功能。)。
                目前查找和修改设备IP上位机目前只提供window平台,linux平台暂时未提供,使用方法将建演示视频。
4、FreeRTOS平台
        FreeRTOS平台,我们计划用了PikaPython的开源硬件 PikaPython-OpenHardware作为demo测试平台,该开发板基于ESP32-S3平台,本身又配置RS485接口,另外网络部分可以用wifi进行测试。
PikaPython-OpenHardware的开源地址为:https://gitee.com/Lyon1998/pikapython_openhardware
平台的测试代码仓库(基于idf V5.1开发环境)(暂时还没有移植,后续移植维护):
5、mosbus_rt与西门子PLC进行通信
                因为我们以上4个平台的接口部分都是采用PikaPython封装的API,采用脚本进行通信,所以测试用哪个平台无所谓,西门子PLC我们采用比较常用的S7-1214C的PLC平台,这里仅仅测试modbus TCP,我们提供两个demo:
  • S7-1214C运行modbus TCP master案例,连接到我们rt-thread平台硬件上,把rt-thread开发板作为西门子PLC的扩展modbus IO模块使用。这里我们简单做了一个应用,采样S7-1214C的I0.0作为启动连接到IO的信号,之后把rt-thread开发板的DI输出到DO中,此时我们输入板子的DI,对应的DO就有输出。详细可以参考演示视频。

  • S7-1214C运行modbus TCP slave案例,利用windows或者linux上运行的mobus_rt 运行的master操作西门子PLC的外设(包括I Q IW和自定义的保持寄存器,I对饮的1x寄存器,Q对应的0x寄存器,IW对应的3x寄存器),详细可以参考演示视频。

                PLC工程详见example/PLC目录,工程采用博图V15.1创建工程。
6、modbus_rt与组态屏进行通信
                威纶通组态屏程序,我们用威纶通的MT8071IP组态屏,结合我们的RT-Thread平台硬件,进行DO控制和DI检测示例。威纶通屏幕的工程详解example/WEINVIEW,采用EBproV6.08.02.500打开下载。理论上其他的组态屏操作也基本一致,这里就不一一测试了。
                这里我们只是写了一个用威纶通屏幕读取DI并写入DO控制开发板的简易Demo, 监控四路输入和4路输出。组态屏屏本身可以通过modbus实现的功能非常强大,这里就不赘叙了。
7、modbus_rt与国产大彩串口屏进行通信
                考虑到很多成本敏感的项目或者用户并不会使用组态屏(主要价格贵)。所以这里我们也采用国产的大彩串口屏做了一个demo示例,国产的串口屏性价比就高很多了。大彩串口屏,很多型号都支持modbus协议,价格甚至只需要几十元就可以搞定,这里我们选择了一款2.8寸的串口屏,型号:DC24320M028_1110_0T。我们通过该串口屏实现和组态屏一样的功能,实现对DI的监控和DO的控制。
                大彩串口屏的工程见example/DACAI,软件采用VisualTFT_3.0.0.1232,界面如下:
                由于我采用的大彩串口屏时RS232/TTL-UART接口的,所以这里演示的时候采用了TTL-UART,外接了一个TTL转RS485模块,最终接到我们的RT-thread开发板上。
8、mobus DTU相关示例
                这里做一个简单的示例,实现modbus TCP转modbus RTU功能。我们用Linux系统开发板上接入USB转RS485模块,连接到rt-thread平台硬件上(用来模拟基于modbus rtu的外设——比如IO模块,传感器外设)。然后再windows上运行modbus tcp master,与linux通信,实现对rt-thread平台硬件上的IIO控制。
        这里主要验证利用modbus_rt的回调函数功能实现dtu转换功能。
  • 首先进入linux平台下的build目录:

  1. cd ~/sdcard/modbus_rt/example/linux/pikapython_test/build

  • 创建一个tcp2rtu_dtu.py 文件,并复制如下代码:

import modbus_rt
import modbus_rt_defines as cst

serial_name = "/dev/ttyUSB0"
ip_addr = ""

rm = modbus_rt.rtu(cst.MASTER)
rm.set_serial(serial_name)
rm.open()
ts = modbus_rt.tcp()
ts.set_net(ip_addr, 502, cst.SOCK_STREAM)
def pre_call(evt) :
     slave = evt.slave
     function = evt.function
     addr = evt.addr
     quantity = evt.quantity
     if cst.READ_HOLDING_REGISTERS == function:
         data = rm.excuse(slave, function, addr, quantity)
         ts.excuse(cst.WRITE, cst.REGISTERS, addr, quantity, data)
     elif cst.READ_DISCRETE_INPUTS == function:
         data = rm.excuse(slave, function, addr, quantity)
         ts.excuse(cst.WRITE, cst.INPUTS, addr, quantity, data)
def done_call(evt) :
     slave = evt.slave
     function = evt.function
     addr = evt.addr
     quantity = evt.quantity
     if cst.WRITE_SINGLE_COIL == function:
         data = ts.excuse(cst.READ, cst.CIOLS, addr, 1)
         rm.excuse(slave, function, addr, data[0])
     elif cst.WRITE_SINGLE_REGISTER == function:
         data = ts.excuse(cst.READ, cst.REGISTERS, addr, 1)
         rm.excuse(slave, function, addr, data[0])
     elif cst.WRITE_MULTIPLE_COILS == function:
         data = ts.excuse(cst.READ, cst.CIOLS, addr, quantity)
         rm.excuse(slave, function, addr, quantity, data)
     elif cst.WRITE_MULTIPLE_REGISTERS == function:
         data = ts.excuse(0, cst.REGISTERS, addr, quantity)
         rm.excuse(slave, function, addr, quantity, data)
ts.add_block("A", 0, 20000, 10)
ts.add_block("B", 1, 10000, 16)
ts.add_block("C", 4, 0, 10)
ts.set_strict(0)
ts.set_pre_ans_callback(pre_call)
ts.set_done_callback(done_call)
ts.open()

        我们可以看到,代码主要的功能便是创建一个tcp slave和rtu master,并把其写线圈和保持寄存器的指令转化为对rtu master对外的操作。并在接收到读保持寄存器和离散输入寄存器指令的之后,首先通过rtu master获取对应地址的设备的信息,用来更新自己的寄存器信息,以确保读取到的信息为对用的rtu slave设备的信息。
  • 我们运行对应的.py文件

sudo ./pikapython tcp2rtu_dtu.py
  • 之后我们便可以通过modbus master设备来操作dtu下面连接的rtu slave设备了。

后续根据情况可以陆续提供多种应用demo
三、接口说明1、 移植和使用
  • 通过modbus_tcp(mode), modbus_rtu(mode)或者modbus_ascii(mode)创建示例,mode:0表示modbus slave; 1表示modbus Master。该函数主要用于创建设备的数据块内容,设备块内容,初始化设备需要用到的互斥量和信号量。
  • 通过modbus_xxx_set_net,modbus_xxx_set_serial等函数初始化相应的参数,详情见API手册
  • 通过modbus_xxx_open开启运行设备,该函数主要用于 建立设备的通信端口,创建通信相关的线程。
  • 如果暂时不需要使用设备,可以使用modbus_xxx_close函数关闭设备,该函数主要用于结束设备通信相关线程,关闭设备的通信接口
  • 如果彻底不适用对应设备了,可以使用modbus_xxx_destroy销毁该设备,该函数主要用于销毁设备的互斥量和信号量相关数,销毁设备的数据信息和设备信。此时设备指针将指向空指针。
  • slave添加寄存器数据块函数为modbus_xxx_add_block函数。参数分别为寄存器类型(默认0, 1, 3, 4四种),寄存器其实地址,存储数据的空间地址,寄存器的长度(不是数据长度)。
  • 获取或者修改寄存器的值用modbus_xxx_excuse函数,针对slave模式为读取或者写入自己的寄存器的值,针对master模式为读取或者写入连接slave设备的寄存器的值。
  • 如果要实现dtu或者modbus与其他协议的转换内容,可以通过modbus_xxx_set_pre_ans_callback和modbus_xxx_set_done_callback设置两个回调函数,分别再slave设备收到master端的数据时调用,和modbus通信结束后调用,可以再回调函数中完成协议转换相关的内容(注意回调函数不能为阻塞函数,否则会导致modbus通信超时)。
  • 如果需要把modbus slave设备与设备接口绑定,比如实现DIDO,PWM, ADC,DAC,电机控制,修改PID参数等外设模块,可以把宏定义modbus_config.h中的SLAVE_DATA_DEVICE_BINDING宏定义修改为1,自己完成硬件外设与slave寄存器的绑定工作。详细操作可以参考RT-thread平台的嵌入式demo。大致的操作如下:
    需要自己添加"device_data.h"头文件和完成以下几个函数:
    dev_write_bits:       写bits寄存器
    dev_read_bits:       读bits寄存器
    dev_write_regs:       写regs寄存器
    dev_read_regs:       读regs寄存器
    dev_data2modbus_slave:   寄存器初始化(绑定slave寄存器和硬件外设信息)
  • modbus_xxx_set_strict用在slave模式下,把strict设置为0则通信不会对master发送的数据的设备地址做匹配检测,即任何地址都可以与该slave设备通信,主要目的在于实现dtu和协议转换相关的功能。
  • modbus_data_xxx相关函数用于对寄存器与各种数据进行相互转化,以满足不同场景下通信的需求,设备默认为小端模式,由于不同设备的大小端模式不相同。可以采用不同的大小端模式对数据进行转换。

2、 四种大小端模式示例
  • 小端模式(Little-endian byte swap):
    寄存器0:0x0001,寄存器1:0x0002
    表示的数字:0x20001(131073)
  • 大端模式(Big-endian byte swap):
    寄存器0:0x0001,寄存器1:0x0002
    表示的数字:0x10002000(16,777,728‬)
  • 内部大段,外部小端(Little-endian):
    寄存器0:0x0001,寄存器1:0x0002
    表示的数字:0x2000100(33,554,688‬)
  • 内部小端,外部大端(Big-endian):
    寄存器0:0x0001,寄存器1:0x0002
    表示的数字:0x10002(65538)

感谢以下项目作者
        本项目参考或者使用了如下开源项目的内容,再此对以下项目的创作者表示感谢。
  • agile_modbus(一款开源的支持跨平台的轻量型 modbus 协议栈): https://github.com/loogg/agile_modbus
  • libserialport(一款跨平台的串口库): https://github.com/sigrokproject/libserialport
  • PikaPython(一个完全重写的超轻量级 python 引擎): https://github.com/pikasTech/PikaPython
  • PikaPython-OpenHardware(一款验证pikapython的ESP32-S3开发板): https://gitee.com/Lyon1998/pikapython_openhardware
  • RT-Thread(一款以开源的物联网操作系统): https://github.com/RT-Thread/rt-thread
  • FreeRTOS(一款微控制器的开源实时操作系统): https://github.com/FreeRTOS/FreeRT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