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分辨率低端单片机彩屏的显示刷新策略通常是怎么样的?

楼主(2023-12-14):
像stm32L431这些,ram也不过64K,而一个320*240*RGB565的屏幕一屏数据就有320*240*2=153600bytes,通常是怎么处理的?手上的项目,用的还是spi接口,静态显示按需刷新,卡的要死。。。。

网友A:
SPI不一定卡,153600bytes=1228800bit 约1.2Mbit,假如SCK频率为12MHz,那就几乎1秒能刷10屏。
还可以利用DMA,在刷屏的同时干别的事。

网友B:
低端MCU要显示效果用串口屏

网友C:
我就用过,只能局部刷新,没有好办法,建议用串口屏或者双单片机,你懂的

网友D:
如果成本要求不高就用串口屏,这样这些数据就和单片机无关了

网友E:
如果高帧率、大面积刷新显示内容(比如全屏动画),,那就应该用RGB屏。。

SPI屏只适合低帧率的局部刷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