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求助】MDK下仿真加载sfr文件报错

楼主(2023-12-14):
如题:
MDK:MDK 5.30
MCU:HC32L136

看不到sfr寄存器

网友A:
需要技术支持,可以+ V   13554256038

网友B:
请用例程里相对应的.sfr文件替换你出错的文件,或者手动指定到例程里的.sfr文件。貌似package包自带的.sfr文件有点问题

网友C:
之前也碰到过,用例程里面的替换就好了,
但我还有其他问题,就是程序校验不通过,擦除和下载没问题,设置校验会有一堆错误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之前也碰到过,用例程里面的替换就好了,
但我还有其他问题,就是程序校验不通过,擦除和下载没问题,设置 ...

那就是没擦成功,会不会是flash算法文件没加载对?是其他问题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那就是没擦成功,会不会是flash算法文件没加载对?是其他问题造成的

我的问题找到了,jlink电源的问题,排插上不能插劣质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