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读取PT100

楼主(2023-12-14):
#申请原创#
使用stm32f103c8t6读取PT100,由于pt100变化1度,其欧姆数值仅变化0.3欧姆,所以需要使用高分辨率的ADC模块。
这里使用的 max31865模块,读取PT100,并转换为温度数值。

1   PT100,全称铂热电阻,是一种以铂(Pt)作成的电阻式温度传感器,其阻值会随着温度的变化而改变。PT后的100即表示它在0℃时阻值为100欧姆,在100℃时它的阻值约为138.5欧姆。具有高精度、稳定性好、抗干扰能力强等特点,并且其电阻和温度变化的关系为:R=R0(1+αT),其中α =0.00392,Ro 为100Ω (在0℃的电阻值),T 为摄氏温度。

此外,PT100还有以下特点:

  • 偏差极小且电气性能稳定
  • 耐振动、可靠性高
  • 具有精确灵敏、稳定性好、产品寿命长和安装方便等优点
  • 压簧式感温元件,抗振性能好
  • 毋须补偿导线,节省费用
  • 机械强度高,耐压性能好
2 MAX37865模块

MAX37865是一款由Maxim Integrated公司生产的精密24位ADC,能够MAX37865是一款由Maxim Integrated公司生产的精密24位ADC,能够将热敏电阻(RTD)和热电偶(TC)的输入信号转换为数字输出。该模块优化用于铂电阻温度检测器。其特点包括高精度、低漂移、低噪声、内置冷端补偿和线性化处理等。

在使用时,需要注意一些关键细节。例如,对于PT100型,其使用的参考电阻为430欧姆;而对于PT1000型,其使用的参考电阻为4300欧姆。此外,接线和电气连接也是重要的注意事项。

为了更好的使用MAX31865模块,我们通常会采用SPI协议来将数据传送到单片机。

我购买的是三线制的PT100,买来的MAX37865模块通常是4线的配置,所以需要做如下修改。

将标记1的地方焊接,断开标记2中的24部分,并焊接3.

这样就实现了三线PT100读写。

PT100和MAX31865模块的接线方式如下。

3、开始通过stm32cubemx配置stm32读写。我使用的是usb虚拟串口输出数据,所以只需要配置spi和usb接口就行。

STM32CubeMX是一个广泛使用的工具,用于配置和生成STM32微控制器的初始化代码。硬件SPI是STM32中的一种重要通信接口。

在STM32CubeMX中配置硬件SPI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步骤:

  • 首先打开STM32CubeMX软件,选择相应的芯片型号。
  • 找到并点击“Pinout & Configuration”→“SPI”选项。
  • 在对应的串口上设置SPI参数,包括通信模式、数据位数、时钟频率等。
  • 在“Configuration”选项卡下,确认SPI的相关配置,如是否只发送不接收等。
  • 最后,点击“Generate Code”来生成初始代码。
配置的spi截图如下所示。
配置虚拟串口则需要配置红色框中的两个部分。
配置的时钟如下所示。
这里我们需要重新映射printf到usb虚拟串口上。
需要包含头文件
#include "usbd_cdc_if.h"
这个是重写putc的代码。这里使用的是超时退出机制,否则不打开串口的时候,它会死机等待。
int fputc(int ch, FILE *f)//把fputc重定向到USART1的发送
{
    uint8_t temp[1]= {ch};
    uint32_t cnt=1000;
    while(CDC_Transmit_FS((uint8_t *)&ch, 1) == USBD_BUSY && cnt>0)cnt--;
    return ch;
}
然后使用spi代码。使用的是宏定义实现的。
使用的时间spi1,片选是PA4,读取转换完成引脚是PA3.
在stm32cubemx配置PA3为输入,PA4为输出。
#define MAX31685_OK  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3)
#define MAX31685_CS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define MAX31685_CS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配置SPI读写函数。

uint8_t MAX31865_SPI_Read(uint8_t addr)//SPI Single-Byte Read
{
    uint8_t read;
    MAX31685_CS_LOW;
    HAL_SPI_Transmit(&hspi1, &addr, 1, 60);
    HAL_SPI_Receive(&hspi1, &read, 1, 60);
    MAX31685_CS_HIGH;
    return read;
}

void MAX31865_SPI_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wdata)//SPI Single-Byte Write
{
    uint8_t dat[2];
    dat[0] = addr;
    dat[1] = wdata;
    MAX31685_CS_LOW;
    HAL_SPI_Transmit(&hspi1,dat,2,60);
    MAX31685_CS_HIGH;
}
初始化MAX31685;
MAX31865_SPI_Write(0x80,0xD3);//三线配置
获取温湿度数据。
    data_r = MAX31865_SPI_Read(0x01) << 8;
    data_r |= MAX31865_SPI_Read(0x02);
这里最主要的是如何实现数字量转换为温度数值。温度和电阻数值对应的关系在手册中有说明的。

首先要去计算RT电阻数值。#define REF_RES 430
    data_r >>= 1;
    temps=data_r;
    Rt=(float)temps/32768.0*REF_RES; //阻值转换
如果温度是正的,在手册中C数值就是0,所以这个就转换数值就变成了一元二次方程了。
如何计算温度,就按照上面的公式计算就行 。
/*解一元二次方程*/
    float a = 3.9083e-3;
如果计算的数值是正的,则不需要重新计算了。
如果温度数值是负的,则变成了一元四次方程了。
我在网上找了一个一元四次方程都能结算的代码,供大家参考。因为我这里使用的都是正数,所以就没有使用带入这个一元四次公式了。
参考https://www.cnblogs.com/gxb31415926/p/7145033.html
#include <math.h>
/*************************************************
Function: solve_quadratic_equation
Description: 求一元二次方程(a*x^2 + b*x + c = 0)的所有实数根
Input: 方程的系数 p = {c, b, a}
Output: 方程的所有实数根x
Return: 实数根的个数
Author: 枫箫
Version: 1.0
Date: 2017.7.8
Others: 如有疑问、意见或建议, 请多多交流, 多多指教!邮箱:gxb31415926@163.com
*************************************************/
int solve_quadratic_equation(float p[], float x[])
{
    #define EPS 1.0e-30
    #define ZERO 1.0e-30
    float a, b, c, delta, sqrtDelta;

    a = p[2];
    b = p[1];
    c = p[0];

    if (fabs(a - 0.0) < EPS)
    {
        if (fabs(b - 0.0) < EPS)
        {
            return 0;
        }
        else
        {
            x[0] = -c / b;
            return 1;
        }
    }
    else
    {
        delta = b * b - 4.0 * a * c;
        if (delta > ZERO)
        {
            if (fabs(c - 0.0) < EPS)    //若c = 0,由于计算误差,sqrt(b*b - 4*a*c)不等于b
            {
                x[0] = 0.0;
                x[1] = -b / a;
            }
            else
            {
                sqrtDelta = sqrt(delta);
                if (b > 0.0)
                {
                    x[0] = (-2.0 * c) / (b + sqrtDelta);    //避免两个很接近的数相减,导致精度丢失
                    x[1] = (-b - sqrtDelta) / (2.0 * a);
                }
                else
                {
                    x[0] = (-b + sqrtDelta) / (2.0 * a);
                    x[1] = (-2.0 * c) / (b - sqrtDelta);    //避免两个很接近的数相减,导致精度丢失
                }
            }
            return 2;
        }
        else if (fabs(delta - 0.0) < EPS)
        {
            x[0] = x[1] = -b / (2.0 * a);
        }
        else
        {
            return 0;
        }
    }
    #undef EPS
    #undef ZERO
}

/*************************************************
Function: solve_cubic_equation
Description: 盛金公式求一元三次方程(a*x^3 + b*x^2 + c*x + d = 0)的所有实数根
             A = b * b - 3.0 * a * c;
             B = b * c - 9.0 * a * d;
             C = c * c - 3.0 * b * d;
             (1)当A = B = 0时,方程有一个三重实根
             (2)当Δ = B^2-4AC>0时,方程有一个实根和一对共轭虚根
             (3)当Δ = B^2-4AC = 0时,方程有三个实根,其中有一个两重根
             (4)当Δ = B^2-4AC<0时,方程有三个不相等的实根
Input: 方程的系数 p = {d, c, b, a}
Output: 方程的所有实数根x
Return: 实数根的个数
Author: 枫箫
Version: 1.0
Date: 2017.7.8
Others: 如有疑问、意见或建议, 请多多交流, 多多指教!邮箱:gxb31415926@163.com
*************************************************/
int solve_cubic_equation(float p[], float x[])
{
    #define EPS 1.0e-30
    #define ZERO 1.0e-30
    float a, b, c, d, A, B, C, delta;
    float Y1, Y2, Z1, Z2, K, parm[3], roots[2], theta, T;

    a = p[3] ;
    b = p[2] ;
    c = p[1] ;
    d = p[0] ;

    if (fabs(a - 0.0) < EPS)
    {
        parm[2] = b;
        parm[1] = c;
        parm[0] = d;

        return solve_quadratic_equation(parm, x);
    }
    else
    {
        A = b * b - 3.0 * a * c;
        B = b * c - 9.0 * a * d;
        C = c * c - 3.0 * b * d;

        delta = B * B - 4.0 * A * C;

        if (fabs(A - 0.0) < EPS && fabs(B - 0.0) < EPS)
        {
            x[0] = x[1] = x[2] = -b / (3.0 * a);
            return 3;
        }

        if (delta > ZERO)
        {
            parm[2] = 1.0;
            parm[1] = B;
            parm[0] = A * C;

            solve_quadratic_equation(parm, roots);
            Z1 = roots[0];
            Z2 = roots[1];

            Y1 = A * b + 3.0 * a * Z1;
            Y2 = A * b + 3.0 * a * Z2;

            if (Y1 < 0.0 && Y2 < 0.0)    //pow函数的底数必须为非负数,必须分类讨论
            {
                x[0] = (-b + pow(-Y1, 1.0 / 3.0) + pow(-Y2, 1.0 / 3.0)) / (3.0*a);
            }
            else if (Y1 < 0.0 && Y2 > 0.0)
            {
                x[0] = (-b + pow(-Y1, 1.0 / 3.0) - pow(Y2, 1.0 / 3.0)) / (3.0*a);
            }
            else if (Y1 > 0.0 && Y2 < 0.0)
            {
                x[0] = (-b - pow(Y1, 1.0 / 3.0) + pow(-Y2, 1.0 / 3.0)) / (3.0*a);
            }
            else
            {
                x[0] = (-b - pow(Y1, 1.0 / 3.0) - pow(Y2, 1.0 / 3.0)) / (3.0*a);
            }
            return 1;
        }
        else if (fabs(delta - 0.0) < EPS)
        {
            if (fabs(A - 0.0) > EPS)
            {
                K = B / A;
                x[0] = -b / a + K;
                x[1] = x[2] = -0.5 * K;
                return 3;
            }
            else
            {
                return 0;
            }
        }
        else
        {
            if (A > 0.0)
            {
                T = (2.0 * A * b - 3.0 * a * B) / (2.0 * pow(A, 3.0 / 2.0));
                if (T > 1.0)    //由于计算误差,T的值可能略大于1(如1.0000001)
                {
                    T = 1.0;
                }
                if (T < -1.0)
                {
                    T = -1.0;
                }
                theta = acos(T);
                x[0] = (-b - 2.0 * sqrt(A) * cos(theta / 3.0)) / (3.0 * a);
                x[1] = (-b + sqrt(A) * (cos(theta / 3.0) + sqrt(3.0) * sin(theta / 3.0))) / (3.0 * a);
                x[2] = (-b + sqrt(A) * (cos(theta / 3.0) - sqrt(3.0) * sin(theta / 3.0))) / (3.0 * a);
                return 3;
            }
            else
            {
                return 0;
            }
        }
    }
    #undef EPS
    #undef ZERO
}

/*************************************************
Function: solve_quartic_equation
Description: 费拉里法求一元四次方程(a*x^4 + b*x^3 + c*x^2 + d*x + e = 0)的所有实数根
Input: 方程的系数 p = {e, d, c, b, a}
Output: 方程的所有实数根x
Return: 实数根的个数
Author: 枫箫
Version: 1.0
Date: 2017.7.8
Others: 如有疑问、意见或建议, 请多多交流, 多多指教!邮箱:gxb31415926@163.com
*************************************************/
int solve_quartic_equation(float p[], float x[])
{
    #define EPS 1.0e-30

    float a, b, c, d, e;
    float parm[4], roots[3];
    float y, M, N;
    float x1[2], x2[2];
    int rootCount1, rootCount2, rootCount, i;
    float MSquareTemp, MSquare, yTemp;

    a = p[4];
    b = p[3];
    c = p[2];
    d = p[1];
    e = p[0];

    if (fabs(a - 0.0) < EPS)
    {
        if (fabs(b - 0.0) < EPS)
        {
            parm[2] = c;
            parm[1] = d;
            parm[0] = e;
            return solve_quadratic_equation(parm, x);
        }
        else
        {
            parm[3] = b;
            parm[2] = c;
            parm[1] = d;
            parm[0] = e;
            return solve_cubic_equation(parm, x);
        }
    }
    else
    {
        b = b / a;
        c = c / a;
        d = d / a;
        e = e / a;

        parm[3] = 8.0;
        parm[2] = -4.0 * c;
        parm[1] = 2.0 * (b * d - 4.0 * e);
        parm[0] = -e * (b * b - 4.0 * c) - d * d;

        if (rootCount = solve_cubic_equation(parm, roots))
        {
            y = roots[0];
            MSquare = 8.0 * y + b * b - 4.0 * c;
            for (i = 1; i < rootCount; i++)
            {
                yTemp = roots[i];
                MSquareTemp = 8.0 * yTemp + b * b - 4.0 * c;
                if (MSquareTemp > MSquare)
                {
                    MSquare = MSquareTemp;
                    y = yTemp;
                }
            }

            if (MSquare > 0.0)
            {
                M = sqrt(MSquare);
                N = b * y - d;
                parm[2] = 2.0;
                parm[1] = b + M;
                parm[0] = 2.0 * (y + N / M);
                rootCount1 = solve_quadratic_equation(parm, x1);

                parm[2] = 2.0;
                parm[1] = b - M;
                parm[0] = 2.0 * (y - N / M);
                rootCount2 = solve_quadratic_equation(parm, x2);

                if (rootCount1 == 2)
                {
                    x[0] = x1[0];
                    x[1] = x1[1];
                    x[2] = x2[0];
                    x[3] = x2[1];
                }
                else
                {
                    x[0] = x2[0];
                    x[1] = x2[1];
                    x[2] = x1[0];
                    x[3] = x1[1];
                }
                return rootCount1 + rootCount2;
            }
            else
            {
                return 0;
            }
        }
        else
        {
            return 0;
        }
    }
    #undef EPS
}

void main()
{
    float x[2], xx[3], xxx[4], p[5];
    int rootCount;
    float breakPointHere, x1, x2, a, b, c, d, e;

    //(1)一元二次方程测试
    //x^2 - 1000000.000001*x + 1 = 0
    //0*x^2 - 10*x + 1 = 0
    //0 * x ^ 2 - 10 * x + 1 = 0
    //x^2 - 10000000*x + 0.01 = 0
    //1.0e-20*x^2 - 2.0e-20*x + 1.0e-20 = 0

    a = 1;
    b = -1000000.000001;
    c = 1;
    p[0] = c;
    p[1] = b;
    p[2] = a;
    rootCount = solve_quadratic_equation(p, x);
    x1 = (-b + sqrt(b * b - 4.0 * a * c)) / (2.0 * a);
    x2 = (-b - sqrt(b * b - 4.0 * a * c)) / (2.0 * a);
    breakPointHere = 1.0;

    //(2)一元三次方程测试
    //(x-1)*(x^2+1)=0 (x^3 - x^2 + x - 1 = 0)
    //(x-1)^3 = 0 (x^3 - 3*x^2 + 3*x - 1 = 0)
    //(x-1)^2*(x-2)=0 (x^3 - 4*x^2 + 5*x - 2 = 0)
    //(x-1)*(x-2)*(x-3) = 0 (x^3 - 6*x^2 + 11*x - 6 = 0)
    //0*x^3 + x^2 - 2*x + 1 = 0
    //0*x^3 + 0*x^2 - 2*x + 1 = 0
    //0*x^3 + 0*x^2 + 0*x + 1 = 0

    a = 1;
    b = -6;
    c = 11;
    d = -6;
    p[0] = d;
    p[1] = c;
    p[2] = b;
    p[3] = a;
    rootCount = solve_cubic_equation(p, xx);
    breakPointHere = 1.0;

    //(3)一元四次方程测试
    //(x-1)*(x-2)*(x^2 + 1)=0 (x^4 - 3*x^3 + 3*x^2 - 3*x + 2 = 0)
    //(x-1)^2*(x^2 + 1)=0 (x^4 - 2*x^3 + 2*x^2 - 2*x + 1 = 0)
    //(x-1)*(x-2)*(x-3)*(x-4)=0 (x^4 - 10*x^3 + 35*x^2 - 50*x + 24 = 0)
    //(x-1)^2*(x-2)^2 = 0 (x^4 - 6*x^3 + 13*x^2 - 12*x + 4 = 0)
    //0*x^4 + x^3 - 3*x^2 + 3*x - 1 = 0
    //0*x^4 + 0*x^3 + x^2 - 2*x + 1 = 0
    //0*x^4 + 0*x^3 + 0*x^2 - 2*x + 1 = 0
    a = 1;
    b = -10;
    c = 35;
    d = -50;
    e = 24;
    p[0] = e;
    p[1] = d;
    p[2] = c;
    p[3] = b;
    p[4] = a;
    rootCount = solve_quartic_equation(p, xxx);
    breakPointHere = 1.0;
}
其实这个arduino的代码里面也给了一个计算负值的算法。这个也可以作为参考,当然校准的数值不知道是否正确了。
float  Adafruit_MAX31865::temperature(float RTDnominal, float refResistor) {
  // http://www.analog.com/media/en/technical-documentation/application-notes/AN709_0.pdf

  float Z1, Z2, Z3, Z4, Rt, temp;

  Rt = readRTD();
  Rt /= 32768;
  Rt *= refResistor;

  //Serial.print("Resistance: "); Serial.println(Rt, 8);

  Z1 = -RTD_A;
  Z2 = RTD_A * RTD_A - (4 * RTD_B);
  Z3 = (4 * RTD_B) / RTDnominal;
  Z4 = 2 * RTD_B;

  temp = Z2 + (Z3 * Rt);
  temp = (sqrt(temp) + Z1) / Z4;

  if (temp >= 0) return temp;

  // ugh.
  float rpoly = Rt;

  temp = -242.02;
  temp += 2.2228 * rpoly;
  rpoly *= Rt;  // square
  temp += 2.5859e-3 * rpoly;
  rpoly *= Rt;  // ^3
  temp -= 4.8260e-6 * rpoly;
  rpoly *= Rt;  // ^4
  temp -= 2.8183e-8 * rpoly;
  rpoly *= Rt;  // ^5
  temp += 1.5243e-10 * rpoly;

  return temp;
}
下面给出max31865.h的代码
#ifndef __MAX31865_H
#define __MAX31865_H

#include "spi.h"
#include "gpio.h"
#include "main.h"

#define MAX31685_RDY HAL_GPIO_ReadPin(GPIOA,GPIO_PIN_0)        //iso module is not connect
#define MAX31685_CS_HIGH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SET)
#define MAX31685_CS_LOW HAL_GPIO_WritePin(GPIOA,GPIO_PIN_4,GPIO_PIN_RESET)

void MAX31865_Init(void);
uint8_t MAX31865_SPI_Read(uint8_t addr);
void MAX31865_SPI_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wdata);
float Get_tempture(void);

#endif
给出max31865.c的代码
#include "max31865.h"
#include "math.h"
void MAX31865_Init()
{

    MAX31865_SPI_Write(0x80,0xD3);//三线配置
    HAL_Delay(20);
}

#define REF_RES 430
float Get_tempture(void)//PT100
{
    unsigned int data;

    float Rt;

    float Rt0 = 100; //PT100 0度对应的阻值 0-850时c=0;

    float Z1,Z2,Z3,Z4,temp;

    float a = 3.9083e-3;

    float b = -5.775e-7;

    float rpoly; //
    float temps;
    int temvalue = 0,RTDs = 0,i = 0;
    uint16_t data_r;
    data_r = MAX31865_SPI_Read(0x01) << 8;
    data_r |= MAX31865_SPI_Read(0x02);
    data_r >>= 1;
    temps=data_r;
    Rt=(float)temps/32768.0*REF_RES; //阻值转换

    /*解一元二次方程*/

    Z1 = -a;

    Z2 = a*a-4*b;

    Z3 = 4*b/Rt0;

    Z4 = 2*b;

    temp = Z2+Z3*Rt;

    temp = (sqrt(temp)+Z1)/Z4;

    if(temp>=0) return temp;

    rpoly = Rt;

    temp = -242.02;

    temp += 2.2228 * rpoly;

    rpoly *= Rt; // square

    temp += 2.5859e-3 * rpoly;

    rpoly *= Rt; // ^3

    temp -= 4.8260e-6 * rpoly;

    rpoly *= Rt; // ^4

    temp -= 2.8183e-8 * rpoly;

    rpoly *= Rt; // ^5

    temp += 1.5243e-10 * rpoly;

    return temp;
}

uint8_t MAX31865_SPI_Read(uint8_t addr)//SPI Single-Byte Read
{
    uint8_t read;
    MAX31685_CS_LOW;
    HAL_SPI_Transmit(&hspi1, &addr, 1, 60);
    HAL_SPI_Receive(&hspi1, &read, 1, 60);
    MAX31685_CS_HIGH;
    return read;
}

void MAX31865_SPI_Write(uint8_t addr,uint8_t wdata)//SPI Single-Byte Write
{
    uint8_t dat[2];
    dat[0] = addr;
    dat[1] = wdata;
    MAX31685_CS_LOW;
    HAL_SPI_Transmit(&hspi1,dat,2,60);
    MAX31685_CS_HIGH;
}
main函数的代码
  if(MAX31685_RDY  == RESET)
                {
                        float tempture=Get_tempture();

                        printf("tempture: %f C\r\n",tempture);
                }
使用串口的输出的数值截图。

网友A(点评):
介绍一种使用高分辨率ADC芯片进行PT100的温度值读取,由于ADC芯片会自动将ADC数据转为数字信号,该应用的侧重外设便从ADC的转换转向为SPI的使用,而再此之外为SPI读取的数据转为实际温度值的计算。总体完成度还是不错的,有效实现了STM32F103对PT100的温度值读取。
发新帖 本帖赏金 45.00元(功能说明)我要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