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E230C8T6新建工程提示错误

楼主(2023-12-15):
.\Objects\Sky.axf: Error: L6218E: Undefined symbol nvic_vector_table_set (referred from system_gd32e23x.o).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image symbols.
Not enough information to list load addresses in the image map.
Finished: 2 information, 0 warning and 1 error messages.
".\Objects\Sky.axf" - 1 Error(s), 0 Warning(s).
Target not created.
Build Time Elapsed:  00:00:02

网友A(2024-01-19):
看提示像是中断向量指向出问题了

网友B:
好像是未能创建当前的变量

网友C:
是不是因为少引用了一些头文件啊

网友D:
变量未定义吧

网友E:
你使用的驱动与你的开发环境(如Keil、IAR等)是否兼容

网友F:
检查开发环境是否正确配置

网友G:
如果你在初始化某个特定的引脚时遇到问题,检查相关的库函数或宏定义是否正确使用。

网友H:
编译器是否最新的

楼主(2024-12-15):
引用 网友C:
是不是因为少引用了一些头文件啊

您说的是正确的,少引用了一个头文件

网友I(2025-05-25):
缺少实现文件
nvic_vector_table_set 函数通常定义在启动文件或者系统初始化相关文件中(比如 system_xxx.c)。
你的工程可能缺少了这个文件或没有正确包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