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如何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查看I2C的信号?

楼主(2023-12-15):
如何使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来查看I2C的信号?

网友A:
确保连接正确,并且不会对电路造成损坏。

网友B:
探头接iic信号线上就行了

网友C:
示波器观察时,可以用触发模式,有信号时触发,更方便抓到数据波形。然后和数据手册要求数据波形对比看是否符合。逻辑分析仪看信号就更省事了。

网友D:
这个简单啊,你就在逻辑分析仪上选择一下I2C的信号,硬件接对就好了

网友E:
你用的是那款逻辑分析仪,应该有软件的吧,你在软件上能看到

网友F:
这个示波器抓I2C好像麻烦,不如用逻辑分析仪抓

网友G:
这种仿真的话也可以,不一定非要逻辑分析仪的

网友H:
直接选择I2C信号就好了,这个简单

网友I:
你得先捕获信号啊,就是用逻辑分析仪的通道,接上你要查的信号才行

网友J:
连接到引脚,捕捉数据就行

网友K:
在示波器或逻辑分析仪上启动信号捕获功能,开始记录I2C信号的波形

网友L:
检查时钟线和数据线的波形是否符合I2C协议的要求,包括起始条件、停止条件、数据传输等

网友M:
建议用逻辑分析仪,比示波器好用,在测试I2C的话

网友N:
将示波器探头或逻辑分析仪探针的信号线连接到I2C总线的时钟线(SCL)和数据线(SDA)上。确保连接的正确性和稳定性,避免短路或接触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