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DAC可以用PWM实现的原因是什么?PWM DAC有哪些优点?

楼主(2023-12-15):
DAC可以用PWM实现的原因是什么?PWM DAC有哪些优点?

网友A:
DAC和PWM虽然看似不同,但实际上,PWM可以被视为一种简单的DAC。这是因为脉冲宽度的变化可以模拟出模拟信号的变化。例如,如果我们将脉冲的宽度按照某种规则进行变化,那么这个脉冲信号就可以被视为一种模拟信号。

网友A:
PWM DAC的优点主要包括:

结构简单、成本低廉
抗干扰能力强。
易于集成。

网友B:
但是pwm输出的还是高电平吧

网友C:
DAC实现的话是为了简化硬件设计的

网友D:
使用PWM实现DAC可以减少硬件成本和复杂性。传统的DAC通常需要使用更多的电路元件,如运算放大器、电阻网络等。而PWM只需要一个计数器和一个比较器,可以通过微控制器或FPGA等数字逻辑设备实现

网友E:
PWM可以通过调整脉冲的宽度来模拟连续的模拟信号。

网友F:
过增加PWM的周期和调整脉冲的分辨率,可以实现较高的精度和分辨率。这使得PWM可以满足许多应用的要求,如音频、电机控制等

网友G:
使用PWM实现DAC可以提供更大的灵活性和可编程性。

网友H:
利用调整PWM的频率和占空比,可以实现不同的输出电压或电流。这使得PWM DAC适用于各种应用,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动态调整

网友I:
需要注意的是,使用PWM实现DAC也存在一些限制和挑战。例如,PWM DAC的输出精度受到PWM分辨率和频率的限制,可能无法达到传统DAC的精度

网友J:
DAC的输出信号可能存在一定的噪音和谐波成分

网友K:
PWM通常使用数字逻辑电路实现,因此成本较低。相比于传统的模数转换器,PWM 实现DAC可以在成本更低的硬件上实现

网友L:
可以通过调整脉冲的宽度和频率来实现不同的输出电压或电流。这种灵活性使得PWM DAC适用于多种应用,并且可以根据需要进行动态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