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PSoC的API有哪些接口?PSoC的API如何配置功能模块?

楼主(2023-12-15):
PSoC的API有哪些接口?PSoC的API如何配置功能模块?

网友A:
API的全称是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nterface。
PSoC对应的每一个模块都有很多API。这个在模块的使用手册中有详细的描述。

网友B:
2C、SPI、UART等

网友C:
PSoC的API配置功能模块的方法通常是通过编程语言(如C语言)和相应的API函数来实现的。

网友C:
建议参考PSoC芯片的数据手册和API文档

网友D:
每个模块都有不同的API

网友E:
一般会有GPIO,串口,I2C,SPI等等接口API的

网友F:
这种不就是库函数么,直接看函数呗

网友G:
建议直接找demo,就知道如何使用了

网友H:
配置API的话,其实就是调用库函数的吧

网友I:
基础的功能,PSoC是都有的啊

网友J:
有很多API接口啊,我看这系列的芯片功能还是不错呢

网友K:
直接找官方的例程自己研究研究呗

网友L:
建议楼主可以买一块开发板,直接玩玩

网友M:
配置还不简单?他家好像有个官方的UI的配置工具吧

网友N:
直接使用呗,你想要用啥功能,就用啥哈功能,只要这芯片有切支持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