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 RS-485 总线上的最大节点数?

楼主(2023-12-15):
RS-485 是一种多点差分总线,因此总线上的所有节点共用一个传输介质。随着节点总数的增加,每个驱动器上的负载也会增加。

电信行业协会 (TIA)/EIA-485 标准规定了一个假设的单位负载 (UL),用于帮助计算 RS-485 总线上的最大节点数。该标准规定,驱动器必须能够在最多 32 个单位负载上驱动至少 1.5V 的差分信号,并在总线两端并联两个 120Ω 端接电阻。

公式 1 表示最坏情况下的输入电压与漏电流之比,用于计算输入电阻。确定节点的输入电阻后,您可以使用公式 2 计算 RS-485 总线上的最大节点数:

Input Resistance = Max (VIN/Ileakage)                        (1)

No. of Nodes = 32/Input Resistance                        (2)

网友A:
具体来说,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合适的芯片、电缆和通讯协议,以确定最大节点数。

网友B:
为了精确计算特定应用的最大节点数,可以使用以下步骤:

确定每个设备的单位负载(UL)。
计算总线的单位负载容量(例如,标准RS-485为32 UL)。
计算最大节点数,方法是将总线容量除以单个设备的单位负载。
例如,如果每个设备的单位负载为0.25 UL,则最大节点数为 32 UL / 0.25 UL/设备 = 128个设备。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只是理论上的计算,实际应用中可能需要根据网络条件和性能要求进行调整。此外,制造商提供的技术支持和文档可能会提供有关特定设备和网络配置的额外指导。

网友C(2024-01-26):
485的总线节点一般还与你程序有关系,程序里需要轮询,如何能有效且用户体验非常好,这是重点

网友D:
RS-485总线上的最大节点数取决于总线的长度和通信速率。一般来说,RS-485总线的最大节点数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计算:[ N = \frac{L}{S} ]其中,( N ) = 最大节点数,( L ) = 总线长度(单位:米)( S ) = 传输速率(单位:bps)

网友E:
建议要是挂载的设备比较多,还是用can吧,比较稳定

网友F:
我觉得需要实际测测比较好

网友G:
这个好像还与总线上的电阻啊,还有线阻等都有关系,不好计算

网友H:
确实,随着节点的增加,还需要计算节点的所需负载的

网友I:
其实没必要计算,不行就加485中继,是可以的

网友J:
一般就1000多米吧,但是中间还得加中继,好像才能正常工作

网友K:
反正按照经验来说,一般就是100来台设备

网友L:
不如直接实际测,这个挂载太多也不行,因为通讯速度是固定的,你太多了,轮询搞不过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