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rtex-M23内核的HardFault问题怎么查找?

楼主(2023-12-15):
网上都是CortexM3/M4的查找方法,发现不适用根本定位不到原因。使用cm_backtrace库里面也没有M23内核的配置,使用M3的配置,进入Hard fault打印信息乱码。求一份CortexM23的中文参考手册。

网友A:
中文版的目前没找到,可以看看这份英文版的。技术支持,欢迎联系q:1392254786

网友B:
遇到问题直接网上搜搜原因就好了

网友C:
一般出现硬件中断错误的时候,就是你硬件配置基本是有问题的时候

网友D:
有可能是静电或者外部干扰,也会这样的

网友E:
进入Hard fault打印信息乱码?乱码的是串口出问题了?

网友F:
你的乱码是用串口输出的吗?

网友G:
你看看你的串口配置呗,波特率是否正确啊?

网友H:
进入硬件中断不如直接加个看门狗,也许就好了

网友I:
这种手册里估计会有,但是中文手册估计费劲,不如你用到那段翻译那段就好了

网友J:
定位不到原因的话,直接看看你的初始化,还有堆栈溢出了没,这种

网友K:
确实网上对CortexM23的资料有些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