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553口袋板上的下载器能支持哪些TI芯片?

楼主(2023-12-15):
MSP430G2553口袋板上自带下载器,请问这种板载的下载器能支持TI的哪些系列芯片?

网友A:
MSP430G2553口袋板上自带的下载器,应该是usb转串口,只能调试仿真msp430系列的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MSP430G2553口袋板上自带的下载器,应该是usb转串口,只能调试仿真msp430系列的芯片。 ...

当然只能调试仿真msp430系列的芯片,是msp430全系列的芯片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当然只能调试仿真msp430系列的芯片,是msp430全系列的芯片吗?

只能支持SBW两线方式的MSP430

网友A:
引用 楼主:
当然只能调试仿真msp430系列的芯片,是msp430全系列的芯片吗?

不是的,虽然官方没有更详细的我说明,但是应该只能调试MSP430G25xx系列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是的,虽然官方没有更详细的我说明,但是应该只能调试MSP430G25xx系列的芯片。 ...

不是,SBW接口的就可以

SBW接口的TI单片机可不少

楼主:
msp430F5529,msp430F149可以支持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是,SBW接口的就可以

是的,你说的对,我又仔细看了msp430的编程文件,2线的JTAG接口也叫SWB,msp430系列都是支持的。

网友A:
通过 JTAG 接口进行 MSP43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说的对,我又仔细看了msp430的编程文件,2线的JTAG接口也叫SWB,msp430系列都是支持的。 ...

你看错了,SBW不是所有MSP430系列都支持,比如老的MSP430F149就不支持,部分系列才支持两线SBW

楼主:
各位大佬,究竟是SWB,还是SB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