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太网/USB/其他总线] 如何使用 sysfs 在 EVB-KSZ9477 上设置 VLAN 表?

楼主(2023-12-15):
启动 EVB-KSZ9477 并登录 root 后,使用命令行导航到可以管理接口的目录:
# cd /sys/class/net/eth0
使用以下命令行启用 VLAN。 (1=启用/0=禁用)
# echo 1 > sw/vlan

如何向 VLAN 表添加新条目,以及如何将端口关联到所需的 VLAN:

在VLAN 表上创建 VID=3 的 VLAN:
# echo 3 > sw/vlan_index
为表条目指定 FID = 3
# echo 3 > sw/vlan_fid
要转发到的端口(全部=0x7F,端口2=0x2,端口3=0x4)
# echo 0x4 > sw/vlan_ports
删除转发到 port3 的端口的标记,这意味着它可以从主机接收未标记的帧。
# echo 0x4 > sw/vlan_untag
将 VLAN 表条目设置为有效。 (1=有效/0=无效)
# echo 1 > sw/vlan_valid

网友A:
确保你的系统支持sysfs,并已加载相关的内核模块。

网友B:
打开终端,使用以下命令进入sysfs目录:
cd /sys/class/net/<interface_name>/bridge
其中,<interface_name>是你要配置VLAN表的网络接口名称,如eth0

网友C:
这个不错啊,可以很顺利的实现VLAN的表输出了

网友D:
没玩过,这开发板怎么玩?

网友E:
一般拉私活,敲命令的时候要注意,注意一些参数的输入

网友F:
设置VLAN接口的成员端口,echo <port_name> > vlan_members/add,这样就可以直接获取了

网友G:
其实可以使用cat指令直接获取应该也行吧

网友H:
楼主这是用win下的环境实现的么?

网友I:
Echo是啥指令?这是命令行吗?

网友J:
设置vlan表的意义是啥啊?

网友K(2024-06-06):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是用win下的环境实现的么?

在linux环境下实现

网友K:
引用 网友I:
Echo是啥指令?这是命令行吗?

linux命令,设置变量的值

网友L(2024-09-28):
充分体验3 nm工艺技术提供高性能和低功耗性能。

网友M:
划分VLAN,是交换机的操作吧。

网友N:
如何向 VLAN 表添加新条目,以及如何将端口关联到所需的 VLAN

网友O(2024-10-31):
总结的很简洁清楚。添加指令就行。

网友P(2025-10-20):
在 EVB-KSZ9477 上用 sysfs 设置 VLAN 表:先确定交换机网口(如 eth0),进入 /sys/class/net/eth0/bridge/vlan。创建 VLAN 项,如 echo "add 1 dev eth1" > vlan 控制文件,指定 VLAN ID 和关联端口。可设置 tagged/untagged,完成后生效,通过 cat 查看配置,实现 VLAN 表管理。

网友Q:
在 EVB-KSZ9477 上用 sysfs 设置 VLAN 表:先找到交换机路径(如 /sys/class/net/switch0),进入 ports 子目录选端口,写 vlan/membership 设 VLAN ID(如 0x1001),vlan/etype 设帧类型,vlan/pvid 设默认 VLAN。操作需 root 权限,设置后可通过 cat 验证配置。

网友R:
在 EVB-KSZ9477 上用 sysfs 设置 VLAN 表:先确认交换机路径(如 /sys/class/net/ethX/bridge),通过 echo 命令写入 vlan 配置,如 echo "add 100 1" > vlan_filtering,指定 VLAN ID 和端口,启用 vlan_filtering 为 1 使配置生效,可 cat 查看现有表项。

网友S(2025-12-28):
这些命令确实可以设置 VLAN,但请确保在修改配置前备份原始设置,以防需要恢复

网友T:
这些步骤很详细,确保在设置VLAN时,你已经理解了每个命令的作用,这样可以避免配置错误

网友U:
挂载 sysfs 后,进入 /sys/class/net/ 对应网口 /vlan 路径,创建 vlan.X 文件并配置 VID,再通过 bridge/port 路径绑定端口,设置 VLAN 掩码与优先级。

网友V:
确保 Linux 内核已启用 Micrel/KSZ 系列交换机驱动(CONFIG_NET_DSA_MICREL_KSZ9477=y)和 DSA(分布式交换机架构) 支持(CONFIG_NET_DSA=y)。

网友W:
KSZ9477 是 Micrel/Microchip 推出的 7 端口千兆以太网交换机芯片,Linux 下通常由 ksz 系列驱动(ksz9477.c)支持,并通过 switchdev 框架向用户层提供 sysfs 节点。

网友X:
100字说明

你想在 EVB-KSZ9477 上通过 sysfs 设置 VLAN 表,核心操作如下:先挂载 sysfs 文件系统,进入/sys/class/net/对应网口目录,通过vlan/子目录或bridge/vlan文件,写入 VLAN ID 与端口映射规则;部分版本需先启用桥接模式,设置后通过cat验证配置生效。
总结
  • 核心是操作 sysfs 下网口目录的 VLAN 相关文件;
  • 需先确认桥接模式启用,配置后验证生效。

网友Y:
EVB-KSZ9477:Microsemi (Microchip) 推出的 KSZ9477 7 口千兆交换机评估板,Linux 内核中通常通过 ksz 驱动(drivers/net/dsa/ksz/)支持该芯片。

网友Z:
非常详细的步骤!在设置 VLAN 时,记得检查每个步骤的输出,以确保没有错误发生

网友AA(2026-02-01):
KSZ9477 是 Microchip 的 7 口千兆层 2 + 以太网交换机芯片,EVB-KSZ9477 作为官方评估板,其 Linux 驱动已完善支持sysfs 文件系统操作 VLAN 表,核心依赖dsa(Distributed Switch Architecture)子系统对交换机的管理,所有 VLAN 配置均通过交换机节点和端口节点的 sysfs 属性文件完成。

网友AB:
在/sys/class/net/<switch-port>/bridge/或/sys/devices/platform/ksz9477/(芯片专属节点)下完成,以下是分步可执行的配置方法,包含基础 VLAN 配置、高级 VLAN 表规则、验证与清除,适配主流 Linux 内核(4.19+,EVB-KSZ9477 官方推荐内核)。

网友W:
KSZ9477 是 Microchip 推出的 7 端口千兆以太网交换机芯片,EVB-KSZ9477 是其评估板,Linux 内核中通常通过 ksz 驱动(drivers/net/dsa/microchip/ksz9477.c)来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