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饮料机如何实现定量出水

楼主:
饮料机实现定量出水的关键在于精确控制水的流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一种有效的方法是在饮料机内部安装一个小型流量计。目前,霍尔流量计和光电流量计是两种常用的流量计,它们具有精确度高、一致性强、多种高低流量控制、体积小、安装简易、符合FDA和**B等要求,并且支持流量定制。
霍尔流量计利用霍尔效应,当叶轮转动时,会产生一个GS值,这个值会被转换成脉冲信号输出。通过测量脉冲信号的数量,可以精确计算出水的流量。
光电式流量计则利用叶轮切割光通路产生的脉冲信号。当叶轮转动时,会改变光通路,产生脉冲信号。通过计算叶轮的转动次数,可以测量水流量的多少,光学流量计不含磁铁,光学感应原理。
需要注意的是,对于透光性差的液体,光电式流量计可能会有差异。因此,在使用时需要根据液体的特性选择合适的流量计。
通过在饮料机内部安装小型流量计,可以实现定量出水。这种技术不仅可以提高饮料机的智能化程度,还可以提高出水的准确性和一致性,为消费者提供更好的使用体验。

网友A(2023-12-16):
饮料机上流量计?怕不是要卖100一杯?便宜的蠕动泵就可以了,这点误差我不信他喝的出来。

网友B:
蠕动泵能耐高温么?

网友C:
费这么多劲干嘛?都是用定时器实现的。 一桶水能放多长时间统计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饮料机实现定量要求没这么高吧

网友E:
定时的方式办不到么??

网友F:
饮料机的泵是定压的,所以出水速度均匀,基本都是定时出水,简单可靠,靠传感器,一旦传感有问题,出水就乱了。

网友G:
主要是出水量的精度问题,如果精度要求不高,当然是用定时搞定,又便宜又可靠
如果是化工行业很多也是用定量泵,然后定时搞定
如果是流量很大的,就只能用流量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