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D1,D2这2个二极管是什么作用?

楼主(2023-12-15):
这是一个开机电路,KEY1按下给MCU供电,MCU拉高PG1后保持通电,要关机就长按KEY1,MCU识别到PG2长时间按下就拉低PG1后断电。

请问D1,D2有什么作用?

另外,这个电路在关机时有问题,长按KEY1后即使断电,如果不及时松开又会开始上电过程。除非有另外的一个地方来确认断电,比如触摸屏上的一个滑块,滑动滑块时手已经释放了KEY1。

网友A:
二极管作用是隔离2个正极处的点位。
关机有问题是软件问题。

楼主:
KEY1不松开的话,12V一直导通,软件没办法的

网友B:
D2防止关机时PG2拉低Q2门极使Q2导通。
D1防止Q1拉低按键。

网友A:
这种软硬件结合的开关机电路,起码存在20年了。
提示一下:关机时,可以是等按键松开,软件才执行关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软硬件结合的开关机电路,起码存在20年了。
提示一下:关机时,是等按键松开,软件才执行关机。 ...

嗯,按键松开后是可以软件控制关机的。但是用户需要有个提示才能去松开,比如屏暗掉等。

网友C:
D1、D2单向导电。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按键松开后是可以软件控制关机的。但是用户需要有个提示才能去松开,比如屏暗掉等。 ...

所以说是软件问题。
可以在关闭Q1前,先熄屏,或者在屏幕显示文字,提示用户松开按键。
等用户松开按键,再关闭Q1。

楼主:
引用 网友B:
D2防止关机时PG2拉低Q2门极使Q2导通。
D1防止Q1拉低按键。

D2有作用,D1感觉可以省去,除非Q1无法导通

网友B:
引用 楼主:
D2有作用,D1感觉可以省去,除非Q1无法导通

D1去掉的话,KEY1就无法在启动后检测它的状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D1去掉的话,KEY1就无法在启动后检测它的状态了。

嗯,看明白了,没有D1会在通电是一直拉低PG2

网友D:
你把D1/D2去掉  再分析分析就知道了

网友E:
应该在软件程序上做处理,确定好逻辑关系

楼主:
掉电状态下,KEY1按下时的机械抖动,会导致Q2的导通不稳定吗?Q2和Q1之间加个RC电路,C1和R5;R5可以调节Q2导通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