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讨论] TL431+PC817反馈电路

楼主(2023-12-15):
TL431+PC817反馈电路

乘以0.2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画板子画蒙了?
5组电压,单个就是5分之1

网友B:
5路电压都提供反馈,每路就是0.2啊。。。。

网友C:
流入R10的总电流是1.004mA,上面是5路支路,每路不就是0.2(1/5)呀

网友D:
不就是KCL原理吗

网友E:
但计算结果觉得不对,比如6V这路,怎么是4.15K?不是17.5K吗

这路确实算错了。
这路确实算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流入R10的总电流是1.004mA,上面是5路支路,每路不就是0.2(1/5)呀

谢谢

网友F:
这种采样,是不是有点一厢情愿了?任何一路都一样通过反馈互相影响。

网友G:
你算一下等式。别看见狗吃屎就问为什么你不能吃。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算一下等式。别看见狗吃屎就问为什么你不能吃。

你为什么不吃屎?

楼主:
引用 网友G:
你算一下等式。别看见狗吃屎就问为什么你不能吃。

你要是吃屎 我可以免费拉给你吃  管你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