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证加密] 一般数据加密的方式都有哪些?

楼主(2023-12-15):
单片机一般数据加密的方式都有哪些?哪种方式最安全?

网友A:
数据加密是不是分硬件加密和软件加密啊

网友B:
主要是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两种技术路线

网友C:
1、单向加密;2、对称加密;3、非对称加密;4、加密盐;5、散列函数;6、数字签名

网友D:
对称加密的加密和解密是使用同一个密钥;加密和解密的速度比较快,效率比较高;但是密钥传输过程不安全,容易**,而且密钥管理也比较麻烦。

网友E:
一种分组密码就是一个变换函数:接受输入并生成看似杂乱无章的输出

网友F:
散列函数在密码学中也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网友G:
加密盐也是比较常听到的一个概念,盐就是一个随机字符串用来和我们的加密串拼接后进行加密

网友H:
可以使用相同的密钥进行加密和解密。常见的对称加密算法有DES、AES等

网友I:
可以用非对称加密算法,RSA ECC

网友J:
使用一对密钥,公钥用于加密,私钥用于解密

网友K:
使用私钥对数据进行签名,使用公钥进行验证

网友L:
将数据通过哈希算法转换为固定长度的哈希值

网友M:
结合对称加密和非对称加密的优点,先使用非对称加密算法交换对称加密算法的密钥,然后使用对称加密算法进行数据加密

网友N:
直接使用MD5加密啊

网友O:
这种看你的数据重不重要,重要MD5加密我觉得可以

网友P:
一般可以用SHA-256啥的吧

网友Q:
一般还是用MD5比较稳定,而且比较适合网络通信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