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WB]
蓝牙的关键参数都有哪些?

楼主(2023-12-15):
蓝牙的关键参数都有哪些?决定性能的主要是哪些?

网友A:
蓝牙版本: 蓝牙技术不断发展,不同版本具有不同的性能和功能。例如,Bluetooth 4.0、Bluetooth 5.0等。

传输速率: 蓝牙设备的传输速率决定了数据传输的效率,通常以每秒位数(bps)表示。

工作频率: 蓝牙设备在特定的频率范围内工作,不同的频率可以影响通信的稳定性和覆盖范围。

功耗: 低功耗蓝牙(Bluetooth Low Energy,BLE)是一种低功耗模式,适用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设备,例如传感器和健康设备。

网友A:
覆盖范围: 蓝牙设备之间的通信范围,通常以米(m)为单位。

连接方式: 蓝牙设备可以采用不同的连接方式,如点对点连接、广播连接等。

安全性: 蓝牙连接的安全性对于防止未经授权的访问和数据泄露至关重要。

设备类型: 蓝牙设备可以是经典蓝牙设备,也可以是低功耗蓝牙设备,不同类型的设备可能具有不同的性能特点。

网友A:
决定蓝牙性能的主要因素取决于具体的应用场景和使用需求。例如,对于需要高速数据传输的应用,传输速率可能是关键性能指标;而对于需要长时间运行的传感器,低功耗可能是更为重要的考虑因素。

网友B(2025-04-08):
你说的性能是指传输距离还是吞吐?距离的话主要看发射功率和PHY选择。

网友C:
BLE的Coded PHY挺有意思的,虽然速率低但距离远,适合一些远程低频通讯的应用。

网友D:
STM32WB里的蓝牙协议栈也有一些配置会影响性能,比如最大MTU和buffer队列深度。

网友E:
建议你看看ST的蓝牙吞吐量demo,里面有实际测试的参数组合和性能对比,挺有参考价值。

网友F:
其实天线设计也影响蓝牙性能不少,不只是参数配置,PCB layout也很关键。

网友G:
一般来说,发射功率、接收灵敏度和连接间隔这几个参数是影响蓝牙性能的关键。

网友H:
蓝牙的数据速率也挺重要的,像LE 1M、2M、Coded PHY这些模式,决定了速度和距离的平衡。

网友I:
STM32WB支持BLE 5.0,最大可选2Mbps,但你得看你的应用需不需要那么高的带宽。

网友J:
广播间隔设置得合理,可以平衡功耗和连接速度,我这边做穿戴设备就调了好久。

网友K:
蓝牙链路层的连接间隔和slave latency影响续航挺多的,低功耗场景一定要重点关注这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