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LC

楼主(2023-12-15):
LLC电路,如果固定频率,选择调节占空比的话,会有什么问题吗?  是不是也能通过励磁电流实现ZVS?

                          tyw  注

@tyw :多谢前辈,我学习一下。
tyw
慢慢啃

网友A:
n年前做过类似的   拓扑是LCC,想通过PWM调节实现调压

说简单点,如果用PWM,就要对桥臂输出进行傅里叶变换,计算经过谐振网络以后的波形变化

估计在轻载的时候实现软开关比较困难

还能说具体一些吗?对这方面的知识了解太少。

网友A:
估计整个负载的调整过程你实现不了

没看过有人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