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第一个程序跑不起来,求助!!!

楼主(2023-12-15):
CubeMX生成的代码不能直接用于GD32么?

看代码卡在哪里?是否是没有外部晶振,但时钟配置为外部晶振了?芯片内核是否匹配?

网友A:
stm32f103可以直接生成代码用于gd32f303

网友B:
需要比较手册,只有寄存器地址和内容完全一样才行。

网友C:
那不正常么,你得改寄存器啥的

网友D:
GD好像有完全兼容ST的,但是不是所有

网友E:
你不如用其他的可以完全兼容ST的国产MCU了

网友F:
不行,不能用cubemx生成的代码的

网友G:
你得换啊,自己移植吧,不然不行

网友H:
直接用库函数开发呗,也不费劲,自己玩玩就好了

网友I:
当然不难直接用于GD32的啊,得自己改改

网友J:
一般是不能直接用于GD32的啊

网友K:
不能,肯定不能完全直接烧录的

网友L:
你可以试试,但是我觉得不行,因为GD的兼容性比较差

网友M:
改一下时钟来源,GD32的大多数是默认外部时钟来源,改成内部高速晶振

网友N(2024-01-31):
配置问题

网友O:
代码兼容性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