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 PCB电路板不同的颜色都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23-12-16):
一、PCB颜色代表什么意思?

PCB电路板颜色一般是指拿到一块PCB板时最直观看到的板子上的油色,PCB表面的颜色就是阻焊剂的颜色。PCB板染色颜料是一种硬化树脂,主体树脂是无色近透明的,绿色和其它颜色一样都是色粉的配色。

我们通过丝网印刷将颜色印刷到 PCB 上。PCB 颜色有绿色、黑色、蓝色、黄色、紫色、红色和棕色。还有一些厂家别出心裁地开发出了白色、粉色等多种颜色的PCB。

二、PCB颜色不同有区别吗?

1、绿色PCB

绿色 PCB 是最流行的颜色。因此有很多人一直误以为 PCB 是绿色的或者说大部分是绿色的,绿色增加了PCB 的清晰度,因为绿色的 PCB 会与 白色 的文字产生鲜明的对比,从而增强可读性。

此外,绿色 PCB 表面处理会反射更少的光线,有助于减少眩光。

2、白色 PCB

白色PCB 在各种环境下看起来干净利落,越来越受欢迎。但由于白色PCB容易隐藏走线,所以白色PCB仍不是首选。但白色 PCB 在黑色丝网印刷中看起来对比特别明显。

白色PCB

3、黄色PCB

之前用黄色 PCB 比较多,但现在已经没有那么实用了。黄色PCB可以快速满足风格、清洁度和可见性等不同需求。黄色PCB有一个明显的缺点:与走线和丝网印刷的对比度差。

黄色PCB

4、蓝色PCB

蓝色 PCB 被认为是用于标签的厚板,因为它提供了显着的丝网印刷对比度。这种PCB 颜色不像绿色 PCB、黑色 PCB或白色 PCB那样引人注目,但蓝色 PCB 是PCB 颜色的首选,因为它提供了极好的审美选择。蓝色 PCB 安装在 LCD 上是比较好的,因为蓝色 PCB 不会产生鲜明的对比边缘和明亮的背景颜色。

蓝色PCB

5、红色PCB

由于红色 PCB的一些优势,许多 PCB 制造商热衷于采用红色。红色PCB提供了极佳的可视性,并清楚地定义了迹线、平面和空白区域的对比度。丝印在红色PCB的映衬下显得非常漂亮。

红色PCB

6、黑色PCB

黑色 PCB 与白色 PCB 一样受欢迎。这两种PCB 颜色产生低对比度,可以轻松标记重要组件。但是,黑色PCB和白色PCB的主要缺点是特定细节可能会聚光并有小阴影。这个阴影使追踪变得困难。因此,在各种高温应用中不宜使用黑色PCB,因为黑色PCB可能会使丝网印刷变色。而且,黑色PCB板是钴和碳的混合物,导电性可能会比较差。

黑色PCB

三、PCB颜色是由哪个工序完成?

不同的颜色不会影响PCB 的制造方式。铜仍然放置在一侧或两侧,随着铜的添加或去除,PCB 变得光滑。PCB 上的铜层非常薄,这就是绿色如此突出的原因。

薄铜层最终在焊接过程中被覆盖,以防止其氧化,阻焊层就是这样做的。在许多情况下,它也是绿色的标准配置。在其他颜色中,铜不会清楚地显示出来,因此很难看到痕迹在哪里。

绘制完痕迹后,将组件放置到位。这些需要根据电路板图焊接到位。最后,在组件就位后,对电路板进行测试。如果可行,它们就会投入生产。

大多数印刷电路板需要由工程师设计,在投入生产之前需要制作原型。

四、为什么现在大部分PCB为绿色?

PCB厂了解到,这主要是因为绿色阻焊工艺最为成熟简单,绿色pcb板也比较环保。电路板的颜色除了绿色,还有白、黄、红、蓝、哑光,甚至还有菊花、紫、黑、亮绿等。白色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我们必须用它来制作灯具。

而使用其他pcb颜色主要是为了区分不同的产品样品。在公司的整个阶段,从研发到产品落地,取决于PCB的各种用途。实验pcb板颜色可能为紫色,按键pcb颜色为红色,电脑内部pcb颜色为黑色。

下面列出了几点选用绿色PCB的原因:

1、玻璃环氧树脂材料

玻璃环氧树脂是一种用于制造电路板阻焊层的材料。这种材料过去呈绿色,成为行业中所有装配工使用相同玻璃环氧树脂的标准颜色。后来玻璃环氧树脂也引入了一些颜色,但装配商总是考虑使用绿色。

2、绿色与白色印刷文字的对比

装配工经常发现扫描绿色电路板既简单又省时,因为他们已经习惯并且非常熟悉这种颜色。他们说扫描一些不同颜色的电路板需要很多时间。另一个原因是与其他颜色相比,绿色在扫描时对眼睛造成的压力较小。使用绿色是因为它还与电路板布线上以白色打印的文本形成对比。

3、在军事上用的比较多

军事标准如何对电路板的绿色影响很大。很多人认为绿色用于军事目的的电路板中非常有效。军方要求供应商提供绿色电路板,而这些供应商也向其他客户供货。这些电路板最终成为军方供应商的剩余产品。因此,不仅装配工、生产线工人或其他客户考虑绿色,军队也接受电路板的绿色。

4、阻焊层的暴露率

电路板需要更高的焊接率,也有其他颜色,但它们不能为电路板提供更高的阻焊层。那些具有深色的颜色,如蓝色、白色或棕色,具有高色素沉着,因此它们具有深色阻焊层。主要是白色和黑色阻焊层曝光率高。但是绿色为工人的暴露率和设计中的高容忍度提供了深色阴影。

5、绿色PCB机器识别性更好

一般来说,电子产品都要经过制板和元器件的贴片焊接。在黄色灯房中制作电路板有几个步骤。PCB颜色为绿色时,在黄灯房视觉效果更好。但这不是主要的。

焊接贴片时,必须通过在焊膏、贴片和背面的AOI上刷锡来检查。这些工序都需要光学定位和校准,绿色PCB底色对仪器的识别效果更好。

绿色PCB

6、绿色PCB会更舒适

部分检测过程靠工人观察(但现在大多用飞针检测代替人工),在强光下盯着板子看,绿色pcb板对眼睛比较友好。

7、绿色PCB可降低生产成本

由于绿色PCB具有广泛的用途,因此在生产和采购领域都可以使用绿色PCB。此外,在大批量生产时,可以使用同色涂料,降低生产线成本,因此绿色涂料的采购成本会低于其他成本。因此,绿色是最常见的抗蚀剂,在制造成本和交货时间方面具有优势。

8、绿色PCB相对环保。

废旧板在高温回收时不会释放有毒气体。其他PCB颜色,如蓝色和黑色,分别掺杂了钴和碳,因为它们的导电性较弱,存在短路的风险。

另外,像黑灯、紫灯、蓝灯等,电路板颜色太深,会增加主板的检修难度,工艺也不易控制。

线路板厂家讲以黑板为例,黑板最容易在生产工艺和原料配比上出现问题。稍有不慎就会造成明显色差,导致PCB不良率偏高。黑色电路板的走线不易分辨,会增加后期维护调试的难度。很多PCB厂都不太用黑色PCB。

(文章:www.slpcb.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