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MP1] 【STM32MP135F-DK测评】开箱与出厂demo体验

楼主(2023-12-16):
【特别感谢】
非常荣幸能够参与到这次STM32MP135开发板的测评活动中,也非常感谢ST和21ic论坛提供这次测评机会。
【STM32MP135开发板简介】
如下是来自ST官网的对STM32MP135开发板的简要描述和开发板板载的所有功能列表,可以看到板载功能还是相当丰富的。
根据介绍,开发板不仅可以跑Linux还可以裸跑以及跑RTOS,对于从MCU开发迁移到MPU开发的同学做了一波很好的助攻。
【STM32MP135开箱】
这次STM32MP135的产品包装保持了ST一贯的环保风格,采用了纸盒包装。
打开纸盒拿出开发板及其所有配件,包含开发板一个,摄像头模块一个,排线一根(用来连接开发板与摄像头模块),16G的MicroSD卡一个(已预先烧录了出厂系统)
接着,将MicroSD卡插入开发板卡槽,用排线将摄像头模块连接到开发板,USB供电,查看上电的情况。
上电后等一段时间后就会出现图上的界面,可以说明开发板的系统启动是成功的,如果不能正常启动可以检查一下开发板上面的拨码的位置。
从SD卡启动,拨码的位置是只有2号拨码拨到OPEN位置,其它三个都是拨到Close位置。
【STM32MP135出厂系统体验】
上电系统成功启动后,就可以体验官方出厂系统了,先来看看出厂系统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好玩的东东。
主界面左下角有三个图标是可以点击的。
点击第三个类似于魔方的图标后进入下面的界面:
分别有是个应用,应该就是是个测试程序。
第一个是网络相关的,第二个是相机相关,第三个是视频播放,第是个是蓝牙。
1、蓝牙
蓝牙测试程序可以进行蓝牙设备的扫描,连接和断开连接。
测试下来会发现有个问题,就是蓝牙连接记录没法删除。
蓝牙设备的扫描,连接和断开连接功能都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我测试了开发板蓝牙于来呀耳机连接,可以正常连接和断开,连接上以后播放视频,蓝牙耳机也能听到声音,说明蓝牙这部分的适配还是不错的。
下面是测试中的相关图片:
2、视频播放
视频播放流畅度还是非常好的,没有发现有任何卡顿,但是屏幕分辨率比较低,有明显的颗粒感。
因为开发板没有集成音频播放物理接口,所有视频播放是没有声音的,但是可以连接蓝牙耳机,能听到视频里面的声音。
对于向单核A7这种入门级的MPU来说其实要求也不会太高,应对大多数的应用应该是还可以的。
3、摄像头
摄像头测试程序就是将摄像头拍摄的画面实时显示在LCD屏幕上,流畅度还不错,可能是我这边环境太暗,拍摄的画面比较暗。
4、网络
该测试程序显示又以太网和wifi两种,下面的开关时用来爱妻wifi的,测试下来这个开关打开后,开发板会建立一个wifi热点,供其它wifi设备连接,屏幕上能显示wifi的ssid和密码。
我试了用手机确实是可以连接上这个wifi热点的。
以太网没有测试,因为手头没有能用的网线。

以上测试完后,再来看看左下角中间那个像雪花的图标。
点击这个图标,会有一个图标在LCD上显示。
事实上,每点击一次这个图标都会在LCD上新创建一个不同形状图标,同时图标可以拖动,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这些不同形状的图标都不在一个图层,很有意思。

最后就是左下角的终端图标。
点击后也确实像我们猜测的一样,就是一个终端,很遗憾LCD触摸屏不能进行输入。
接上键盘应该可以像电脑上的终端一样进行操作。
手上也没有usb键盘可以用,只能先跳过了,后面有机会在来测试。

以上就是本次开箱和出厂系统体验的全部内容。
本次不涉及到任何环境及软件的安装,完全就是开箱即用。

主要测试了网络,蓝牙,相机和视频播放,体验还是不错的,但是应用之间的切换不够流畅,点击后大概要几秒的反应时间才能出现画面。
后面将继续分享其它内容的测评。

网友A:
出厂的SD卡已经烧过镜像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出厂的SD卡已经烧过镜像的呢?

对的,附赠的SD卡以及烧过镜像了,温总理演示的就是出厂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的,附赠的SD卡以及烧过镜像了,温总理演示的就是出厂系统

这板子是不是对电源有要求,电流不够跑不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是不是对电源有要求,电流不够跑不起来?

电源功率不够有可能是跑不起来的,官方推荐的是5V/3A的电源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源功率不够有可能是跑不起来的,官方推荐的是5V/3A的电源

是啊,感觉有可能,烧写也烧不进去。买了一个在路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啊,感觉有可能,烧写也烧不进去。买了一个在路上……

希望更新一下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