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资料] 关键字volatile含意

楼主(2023-12-16):
关键字volatile有什么含意?

一个定义为volatile的变量是说这变量可能会被意想不到地改变,这样,编译器就不会去假设这个变量的值了。精确地说就是,优化器在用到这个变量时必须每次都小心地重新读取这个变量的值,而不是使用保存在寄存器里的备份。下面是volatile变量的几个例子:

1: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如:状态寄存器)
2: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会访问到的非自动变量(Non-automatic variables)
3:多线程应用中被几个任务共享的变量

网友A:
一个定义为volatile的变量是说这变量可能会被意想不到地改变

网友B:
volatile的变量编译器基本上不会进行优化的

网友C:
一个中断服务子程序中会访问到的非自动变量建议使用volatile

网友D:
多线程应用中被几个任务共享的变量使用volatile进行修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个定义为volatile的变量是说这变量可能会被意想不到地改变

确实是最好修饰一下比较好,尤其是一些特殊情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线程应用中被几个任务共享的变量使用volatile进行修饰

这个避免非法内存最好修饰一下

网友E:
一个定义为volatile的变量是说这变量可能会被意想不到地改变,这样,编译器就不会去假设这个变量的值了

网友F:
并行设备的硬件寄存器应该如何进行编写配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