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keil C51进行仿真时遇到的do{} while()语句问题

楼主(2023-12-16):
我在keil C51进行仿真时遇到的问题,请教老师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解决办法:
程序段中用到了do{} while()语句,因为该语句作用是需要和外围芯片建立握手信号,得到明确答复后马上建立通讯,期间不能打断。
这里是需要得到芯片引脚上的一个低电平信号(BC7281_DAT=0),才表示握手成功,否则持续发送请求(反复执行do{}中的语句)。
现在的问题是,在仿真时程序一直停止在这里,无法跳出语句,因为无有效仿真BC7281_DAT=0的条件,
而且“步出”、“跳出”指令均不能让其改变状态。
我该如何操作或者如何设置可以解决这个问题,顺利仿真。

新建位图图像 (4).bmp (1.33 MB )

网友A:
方法1,  手动修改 BC7281_DAT 标志, 置 1

方法2,  直接修改 PC 值, 使其指向 while(BC7281_DAT) ; 语句 , 下一个地址.

楼主:
研究了半天,才发现,这软件实属强大。居然还可以模拟外围输入,,,。
谢谢老师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