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字符串转换成浮点型数

楼主:
atof(将字符串转换成浮点型数)
相关函数 atoi,atol,strtod,strtol,strtoul

表头文件 #include <stdlib.h>

定义函数 double atof(const char *nptr);

函数说明 atof()会扫描参数nptr字符串,跳过前面的空格字符,直到遇上数 字或正负符号才开始做转换,而再遇到非数字或字符串结束时 ('\0')才结束转换,并将结果返回。参数nptr字符串可包含正负 号、小数点或E(e)来表示指数部分,如123.456或123e-2。

返回值 返回转换后的浮点型数。

附加说明:atof()与使用strtod(nptr,(char**)NULL)结果相同。

范例

#include<stdlib.h>
     main()
     {
     char *a=”-100.23”;
     char *b=”200e-2”;
     float c;
     c=atof(a)+atof(b);
     printf(“c=%.2f\n”,c);
     }

执行 c=-98.23

网友A(2024-01-15):
这个只能是将特定类型的字符串转换成浮点数吧

网友B:
如果当前字符串是十六进制数怎么办呢

网友C:
这种直接转换的函数占用的资源多吗

网友D:
都可以识别什么进制数据的字符串呢

网友E:
如何识别这个e是e而不是E呢

网友F:
这个是调用的系统固有的函数吗

网友G:
在 C 语言中,可以使用标准库函数 strtod, strtof 或 atof 来将字符串转换成浮点型数。
strtod 和 strtof 函数都提供了错误处理的机制,可以通过检查 endptr 的值来判断转换是否成功进行。如果 endptr 等于原始字符串的指针,那么表示字符串中没有找到可转换的数字。

一般来说,使用 strtod 或 strtof 比使用 atof 更安全,因为 atof 不提供任何错误处理机制。如果输入字符串不包含有效的浮点数表示,atof 可能会返回 0.0,但你无法确定这是因为字符串表示的是 0.0,还是因为发生了错误。

在实际应用中,选择合适的函数取决于你对精度的需求(是否需要 double 或 float)以及是否需要对转换过程进行错误检查。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调用的系统固有的函数吗

是的,调用的是c语言标准库的函数,当然也不能叫做是系统固有的函数,只要是调用,肯定就是固有的函数。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如果当前字符串是十六进制数怎么办呢

如果是16进制的,可以使用 strtol 或 strtoul 函数来将一个以 16 进制形式表示的字符串转换为一个 long 或 unsigned long 类型的数值。然后使用联合体来读数据变为浮点数。

网友H:
C语言自带函数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