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如何实现远程数据采集

楼主(2023-12-16):
需要采集某地的气温数据,通过互联网传输。那么可以使用4G模块实现吗

网友A:
这个要根据环境来确定使用哪种物联网传输方式

网友B:
都行是要能连接上互联网就可以

网友C:
考虑其他形式的  在分节点不考虑使用互联网

网友D:
当然可以使用 但是首先要确认当地有没有网络

网友E:
这个应该可以 但是我感觉使用4g模块的话 功耗是不是比较大啊

网友F:
当然可以使用4G的通信方式了啊

网友G:
这个你要远程收数据的话,我觉得4G确实比较合适

网友H:
可以考虑cat1,这种比较适合传感器采集的数据大小

网友I:
可以考虑用WiFi给本地发数据,本地在通过互联网发给后台

网友J:
能用4G,但是成本较高,可以选择其他的无线方式的

网友K:
其实楼主可以将几个传感器串联在一起,放一个节点下,一个节点再传回后台,比较好

网友L:
你的安装环境有4G信号不啊?

网友M:
我觉得倒是可以,4G速度快,而且比较稳定

网友N:
如果数据实时性不高的话,可以考虑用NBIOT的方式啊

网友O:
远程数据采集可以用WiFi,4G或者lora,不过,这里估计4G是性价比最高的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