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moCode下载] MG51修改内部RC时钟方法

楼主(2023-12-16):
/*---------------------------------------------------------------------------------------------------------*/
/*                                                                                                    */
/* SPDX-License-Identifier: Apache-2.0                                                                     */
/* Copyright(c) 2023 Nuvoton Technology Corp.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File Function: MG51 modify HIRC demo
//***********************************************************************************************************
#include "MG51.H"

/* PLEASE first setting CONFIG P2.0 as notmal GPIO not reset pin*/
void main(void)
{
  P11_PUSHPULL_MODE;
  P12_PUSHPULL_MODE;
  set_CKCON_CLOEN;
/* clock out about  100khz base on HIRC div 160 */
  CKDIV = 0x50;
  while (P20)
  {
    MODIFY_HIRC(HIRC_16);
    P12 = 1;
    Timer0_Delay(16000000,5,1000);;
    P12 = 0;
    Timer0_Delay(16000000,5,1000);
  }
/* HIRC modify to 24MHz  */
  MODIFY_HIRC(HIRC_24);
  while(1);

}

网友A:
BSP提供的库函数是很好用的。

网友B(2025-09-11):
MG51 修改内部 RC 时钟:配置 CLKSEL 寄存器选内部 RC,通过 IRC0CN0/IRC1CN0 调整频率,设置后需等待稳定标志置位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