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 F407/F427 SDIO BUG

楼主(2023-12-17):
我在使用 RT-Thread V4.1.0 stm32F407 bsp 下载固件到 GD32F407/F427 中测试 SD 卡时发现发送 CMD51 后,SDIO_FIFOCNT 寄存器为 0了,但是 SDIO_STAT 寄存器的值为 0x0020A400
日志如下,CMD6 同样是接收长度,只不过长度为 64,CMD51长度为8

网友A:
我最近也在调试SD卡,用的也是RT-Thread,发现sd设备找不到,内核打印能找到SD card capacity,但是list device没有sd0设备,楼主知道这个是啥原因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最近也在调试SD卡,用的也是RT-Thread,发现sd设备找不到,内核打印能找到SD card capacity,但是list de ...

这个不太清楚,没遇到过,可能是不是你的 SD 卡被做过系统盘还是啥的,容量能获取到么。我是就关注这个 get scr 为啥出问题了,我正常挂载和读写都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