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32生态] 防止一个头文件被重复包含的技巧

楼主(2023-12-17):
防止一个头文件被重复包含技巧就是使用#ifndef,,案例如下:

  1. 1#ifndef COMDEF_H
  2. 2#define COMDEF_H
  3. 3//头文件内容
  4. 4#endif

网友A:
最常用的防止头文件重复包含的技术是使用预处理器指令。在C和C++中,这通常是通过#ifndef、#define和#endif预处理器指令来实现的。这种方法通常被称为"include guards"或者"header guards"。

网友B:
额都是这么用的吧

网友C(2024-01-29):
.h文件都是这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