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技术] 触摸 PCB 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23-12-17):
1、触摸电路中的参考电容(CMOD)的要求;

2、使用赛元触控芯片,触控按键与引脚之间导线的过孔的要求; 3、触摸芯片和触摸按键能否不在一个板子上;

4、CMOD 脚是否一定要接电容,不做触控功能时,CMOD 脚是否可以用作普通 IO 口;

5、烧录脚 dio/tclk 是否可以用作触摸通道,应该如何调试触摸数据; 6、触摸 PCB layout 注意事项;

触摸 PCB 设计相关问题:

1、触摸电路中的参考电容(CMOD)的要求 赛元触控 MCU 的触控架构分为高灵敏度触控模式和高可靠触控模式,对 CMOD 电容的 要求为:

1) 使用了触摸功能,就必须在 CMOD 管脚上接上参考电容,且 CMOD 脚上接了 CMOD 电容之后,此管脚就不能用作其他功能;

2) 高灵敏度触控模式外接的 CMOD 电容容值范围为 472~104,推荐使用 103 电容, 电容材质无特殊要求;

3) 高可靠触控模式外接的 CMOD 电容容值范围为 332~473,推荐使用 103 电容。建 议使用温度系数小精度高的电容,以免造成灵敏度不一致或随温度变化而变化。一 般插件电容建议 5%精度涤纶电容,如需贴片电容则建议使用 10%或更高精度的 NPO 材质电容或 X7R 材质电容;

4) CMOD 电容需要尽量靠近芯片管脚。

2、使用赛元触控芯片,触控按键与引脚之间导线的过孔的要求 触摸走线上的过孔不会影响触摸按键功能,但过孔会增加触摸按键引入干扰的概率,所 以过孔最好是两个以下,以减小触摸通道上的干扰。

3、触摸芯片和触摸按键能否不在一个板子上 当触摸按键和触摸芯片不在同一块 PCB 板上时可以用连接线连接,但是要注意连接线周 围不能有金属、高频信号的元器件,以及大电流走线,PCB 板间的连接线需要固定,不 能有晃动的情况,另外结构上要保证手指无法接近 PCB 板间的连接线,因为连线周围环 境的变化会对触摸数据产生影响。

4、CMOD 脚是否一定要接电容?不做触控功能时,CMOD 脚是否可以用作普通 IO 口? 使用触控功能时,CMOD 脚必须要接参考电容且此 IO 口不能复用;赛元大部分触摸芯 片在不使用触控时,CMOD 脚可以做普通 IO 口使用,具体以对应芯片的规格书说明为 准。

5、烧录脚 dio/tclk 是否可以用作触摸通道,应该如何调试触摸数据 烧录脚可以用作触摸按键,但是烧录脚所在触摸通道参数不能使用触摸调试软件去调试, 需要先将其他通道的触摸参数调试出来后,再选择与烧录脚相近的触摸通道的数据,添 加到调试后的触摸参数文件 S_TouchKeyCFG.h 中,然后再根据实际按键按下的手感对阈 值进行微调。  作者:赛元MCU平台 https://www.bilibili.com/read/cv21824967/?spm_id_from=333.999.0.0 出处:bilibili

网友A:
在使用赛元触控芯片的情况下,CMOD管脚上必须接上参考电容,且CMOD脚上接了CMOD电容之后,此管脚就不能用作其他功能。高灵敏度触控模式外接的CMOD电容容值范围为472~104,推荐使用103电容。高可靠触控模式外接的CMOD电容容值范围为332~473,推荐使用103电容。建议使用温度系数小精度高的电容,以免造成灵敏度不一致或随温度变化而变化。

网友B:
选择合适的布线拓扑结构,如星型、总线型、环形等。

网友C:
在PCB设计中,应尽量避免传感器引脚间的平行布局,以减小相互干扰。

网友D:
电容式触摸传感器具有高灵敏度和良好的抗干扰性能

网友E:
触摸传感器周边的接地平面设计至关重要,良好的地平面可增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F:
在PCB设计中应考虑采用抗干扰措施,如加粗电源线、在地线上增加电容、使用磁珠等,以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

网友G:
触摸走线上的过孔不会影响触摸按键功能,但过孔会增加触摸按键引入干扰的概率,所以过孔最好是两个以下,以减小触摸通道上的干扰。

网友H:
注意接口处的电平转换和驱动能力,避免信号失真。

网友I:
遵循通常的数模混合电路设计的基本原则,如模拟地和数字地分开,模拟信号和数字信号隔离等。

网友D:
根据采用触摸传感器类型的不同,触摸输入方式可以分为电阻式、电波式(如表面声波)、光学式(红外线)、电感式、电容式和电磁式等几种类型。

网友J:
CMOD脚通常用于为触摸系统提供稳定的基准电容值,它可能需要接一个特定的外部电容,并且在不进行触控功能时,根据具体芯片手册判断是否可以作为普通IO口使用。

网友K:
布局时尽量使敏感的触控线路远离高频、强辐射元件,防止信号被干扰。

网友L:
触摸按键模块集成了精密电容测量的模拟电路,因此进行PCB设计时应该把它看成一个独立的模拟电路对待。

网友M:
赛元的MCU有什么特别之处呢?主要是用于触摸应用吗?

网友N:
保持合理的走线间距,避免信号间的相互干扰。

网友K:
在PCB设计中应考虑其可维护性和可维修性,如避免在PCB上设置不可及的区域、留下足够的维修空间等。

网友O:
使用触控功能时,CMOD脚必须要接参考电容且此IO口不能复用

网友P:
信号线长度应短,走线宽度足够,接地和电源平面区域足够大。

网友Q:
赛元触控MCU的触控架构分为高灵敏度触控模式和高可靠触控模式,对CMOD电容的要求可能会有所不同。

网友A:
针对触摸传感器易受外部干扰的特点,设计时应加入防护措施

网友R:
应该如何调试触摸数据烧录脚可以用作触摸按键

网友S:
赛元大部分触摸芯片在不使用触控时,CMOD脚可以做普通IO口使用,具体以对应芯片的规格书说明为准。

网友K:
当不做触控功能时,CMOD脚是否可以用作普通IO口。

网友T:
触摸滑条和滚轮方案中的Sensor Pad间距应合理控制,不宜过大,以保证连续且准确的触摸检测。

网友B:
电源和信号线的宽度应根据电流和信号频率进行选择

网友U:
合理规划电源布局和供电方式,对于电池供电的设备,注意优化功耗,提高续航能力

网友V:
元器件的布局应考虑散热、电磁兼容性、信号传输等多个因素

网友W:
合理设计触摸传感器与微控制器或其他设备的接口,确保信号传输的稳定性和可靠性

网友X:
考虑触摸芯片与触摸按键是否可以在不同板子上布置,如果不在同一块板子上,则需要注意布线和连接方式对信号传输的影响。

网友Y:
触摸电路中的参考电容(CMOD)的选择和布局要符合要求,确保信号质量和稳定性。

楼主:
需要注意烧录脚用作触摸通道时,烧录程序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G:
对于外部电源供电的设备,注意电源线的设计,确保稳定供电。

网友H:
对于高速信号走线,采用45度角走线或圆弧走线,以减小信号反射。

网友Z:
电源和接地线位于PCB的边缘,以便于连接和散热。

网友C:
对于小面积应用,建议使用方形设计以增加有效感应区域,提升效果。

网友X:
在传感器输入端串接滤波电容,抑制高频干扰;为传感器提供稳定的电源,减小电压波动对触摸效果的影响。

网友Y:
结构上要保证手指无法接近PCB板间的连接线,因为连线周围环境的变化会对触摸数据产生影响。

网友E:
引脚是否可以用作触摸通道,以及如何调试触摸数据,都是设计时需要考虑的问题。

网友AA:
避免狭长形状的设计,因为它可能降低触控性能

网友AB:
电源需要稳定且纹波小,建议使用低噪声LDO电源。

网友AC:
触摸按键的FPC(Flexible Printed Circuit)软性电路板上的Sensor Pad或按键感应盘必须紧密贴合在面板上,以确保无空气间隙,这有助于提高触控灵敏度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AD:
注意触控按键与芯片引脚之间的导线过孔设计要求,包括走线长度、宽度以及过孔数量等,以减少噪声和串扰。

网友O:
信号线应尽可能短,以减少信号的延迟和干扰。

网友E:
当触摸按键和触摸芯片不在同一块PCB板上时可以用连接线连接,但是要注意连接线周围不能有金属、高频信号的元器件,以及大电流走线,PCB板间的连接线需要固定,不能有晃动的情况

网友AE:
在设计时,充分考虑设备的兼容性和可扩展性。

网友AF:
电源部分的PCB设计也需谨慎,保证供电稳定性和低噪声,同时要考虑电磁兼容性(EMC),避免电源纹波和电磁干扰影响触控性能。

网友AG:
赛元和新定义到底是什么关系,感觉有点看不懂操作了。

网友AH:
赛元主要是做触摸MCU芯片的吗?

网友AI:
敷设时,应尽量使敏感的触线远离高频、强辐射元器件,防止信号干扰。

网友AJ:
赛源漫威电影有什么特别之处?

网友AK:
由于触摸传感器易受外界干扰,在设计过程中应考虑防护措施

网友AL(2024-02-01):
CMOD脚可以作为普通的IO口使用,没有触摸功能。

网友AM:
触摸传感器周边的接地平面计划至关重要,精良的地平面可加强抗干扰能力。

网友AN:
在PCB布局设计时,应沿信号流向直线放置,避免信号耦合和干扰。

网友AO:
触摸屏控制器通常需要处理高速数据传输,因此需要关注信号完整性。确保PCB布线的阻抗匹配、减少信号反射和噪声干扰。

网友P:
触摸按键测试板集成了精密电容测量的模拟电路,因此在设计时应将其视为一个独立的模拟电路。遵守通常的数模混合电路设计原则。

网友AP:
触摸按键与触控芯片引脚之间的导线应当尽量短且宽,减少分布电容和电阻的影响。

网友Z:
触摸 PCB 的布局应该考虑到触摸区域的放置位置和大小,以及与周围元件的距离。

网友V:
良好的地线和电源设计是保证信号质量的关键。应尽量减小地线阻抗,使用独立的电源和地线层,并在关键信号旁边添加去耦电容。

网友AQ:
io是不是可以用作触摸通道,和怎么调试触摸数据,都是计划时必要斟酌的問題。

网友AR:
关于高速旌旗灯号走线,采纳45度角走线或圆弧走线,以减小旌旗灯号反射。

网友AS:
触摸电路中的参考电容符合要求,因为CMOD电容对于触控模式的选择(高灵敏度或高可靠)有重要影响。

网友AT:
触摸面板应选择非导电性材料,如玻璃、亚克力等,厚度越薄越好,最薄能达到6mm。

网友:
在进行PCB Layout时,要注意信号层的划分、地平面的处理以及敏感信号的保护,避免由于布局不当导致的电磁干扰问题。

网友AU:
应该考虑到触摸区域的接地方式,以及与其他地线的连接方式。

网友S:
触摸 PCB 应该考虑到各种可能的干扰源,如电源噪声、射频信号、人体带电等。

网友J:
在使用触控芯片时,触控按键与引脚之间的导线过孔需要满足特定的要求,以保证信号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网友AD:
选择合适的触控按键微控制单元(MCU)是关键,因为它将直接影响到触控性能的发挥和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AV:
连结公道的走线间距,防止旌旗灯号间的互相滋扰。

网友F:
确定CMOD脚是否必须接电容,以及在不使用触控功能时,CMOD脚是否可以作为普通IO口使用。

网友H:
合理布局可降低信号传输延迟和噪声。

网友AW:
感应盘应紧密贴在面板上,中间不能有空隙,通常使用PCB铜箔、金属片等材料。感应盘的形状可以是圆形、方形等,但应避免设计成狭长的形状。

网友L:
应该采取相应的 EMC 设计措施,如增加地线、使用屏蔽罩等。

网友AX:
TK Pad到MCU触摸管脚的走线应尽量短和细,长度越短越好,以保持信号的稳定性。多个KEY走线时,TK Pad到MCU触摸管脚的走线长度应尽量一致,以保持RC特性的均匀性。

网友AY:
触摸芯片和触摸按键不一定要在同一块PCB上,但需要通过合理的布线连接起来,保持信号传输质量。

网友S:
为提高抗干扰能力,可以考虑使用地平面进行隔离,或者采用屏蔽层设计。

网友Q:
参考电容用于稳定触摸传感器的基准电场。应根据触控芯片手册推荐值选择合适的电容,并将其放置在距离触控感应区尽可能近的地方。

网友A:
在多层PCB设计中,将触摸感应层布置在内部层,可减小外部环境变化对触摸性能的影响。

网友P:
布线应该考虑到信号的传输距离和干扰问题。应该尽可能缩短信号传输距离

网友AZ:
在触摸按键测试板中,应首先放置与结构紧密配合的元件,如电源插座、指示灯、开关、连接器和接口等。接下来放置特殊的元件,如大的、重的、发热的或IC元件。最后才放置小的元件。元件布局时还需考虑走线,尽量选择利于布线的布局设计。

网友BA:
若CMOD脚在不做触控功能时,需参照芯片数据手册确认是否可以配置成普通IO口使用,有些芯片允许这样做,但在改变用途前务必核实其兼容性和安全性。

网友AY:
电源与地应并行走线,并保持等宽与等距,以利用电容效应滤波和减小共模干扰。另外,应避免从MCU的VDD脚引出电源去驱动其他负载,并在电源端保留一块铺地。

网友AX:
在设计原理图和PCB时,建议预留下载接口以便于程序的下载和调试。按键走线应尽可能远离其他信号线及地线1cm以上,以减小寄生电容,并尽量使走线细。同时,按键背面及周围不应铺地,并远离其他信号线1cm以上。

网友BB(2024-03-02):
在结构上,必须保证手指不能靠近PCB板之间的连接线,因为连接线周围环境的变化会影响触摸数据。

网友BC:
IO是否可以用作触摸通道以及如何调试触摸数据是规划时必须考虑的因素。

网友BD:
板层与布线对于信号传输非常重要

网友BE(2024-05-22):
选择正确的触摸按钮微控制器(MCU)是关键,因为它将直接影响到触摸性能和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BF:
这说不完 等长、网格铜

网友BD:
PCB中有时候需要对不同的型号进行优化设计

网友BG:
注意电线通过孔的设计要求,通过触摸键与芯片引脚之间的孔,包括孔的长度、宽度和数量等,以减少噪音和串扰。

网友BH(2024-09-14):
赛远的单片机有什么特别的?主要用于触控应用吗?

网友BI:
保持合理的布线间距,以防止旗帜和灯光之间的干扰。

网友BJ:
PCB设计中,应尽量按照规范标准执行

网友BK:
在多层PCB设计中,触摸感应层设置在内层,以减少外界环境变化对触摸性能的影响。

网友BL:
合理的布局可以减少信号传输延迟和噪声。

网友BM:
赛远主要做触控MCU芯片吗?

网友BN(2024-11-03):
如何调试触摸数据烧录引脚可以作为触摸按钮

网友BO:
信号线长度应较短,走线宽度应足够大,接地层和电源层面积应足够大。

网友BP:
使用触摸功能时,cmod引脚必须连接到基准电容,并且此io端口不能重复使用。

网友BQ(2024-12-07):
在赛远大部分触控芯片都不使用触控的时候,cmod引脚可以作为普通的io口使用。以相应芯片的具体规格为准。

网友BR:
触摸按钮和触摸芯片引脚之间的导线应尽可能短而宽,以减少分布电容和电阻的影响。

网友BS:
触摸电路中参考电容(cmd)的选择和布局必须满足要求,以确保信号质量和稳定性。

网友AK:
选择合适的触摸按键微控制单元(MCU)是关键,因为它将直接影响触摸性能和系统稳定性。

网友AQ:
在结构上,需要保证手指不能靠近pcb板之间的连接线,因为连接处周围环境的变化会影响触摸数据。

网友BT:
注意触摸按钮和芯片引脚之间的导线过孔的设计要求,包括过孔的走线长度、宽度和数量,以降低噪声和串扰。

网友BU(2025-02-04):
鉴于触摸传感器易受外部干扰,应在设计中增加保护措施

网友BV:
io能否作为触控通道,如何调试触控数据,是规划时必须考虑的问题。

网友BG:
避免狭长设计,因为这种设计可能会让你的触控操作变得不顺畅,影响使用体验

网友AJ(2025-03-06):
赛元的MCU具有高性能和灵活性,特别之处在于其强大的触摸处理能力,适用于多种触摸应用

网友BW:
触摸按键会不会容易受到干扰,包括电磁干扰或者外部环境干扰,比如高低温,水雾等。

网友BU:
在规划中使用IO作为触摸通道时,需要考虑其可行性及调试方法。

网友AR:
调试触摸数据烧录脚作为触摸按键时,先检查硬件连接,再测试烧录程序,根据反馈调整参数或代码,确保触摸响应准确。

网友BC(2025-04-17):
电源线宽要能承载电流,信号线宽要适应频率,别窄了,也别宽了

网友BS:
确保设备能适配现有系统,未来也能轻松升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