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电路板上最容易出故障的是什么?

楼主(2023-12-17):
电容故障

电容损坏引发的故障在电子设备中是最高的,其中尤其以电解电容的损坏最为常见。电容损坏表现为:容量变小、完全失去容量、漏电、短路。

电容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引起的故障也各有特点:在工控电路板中,数字电路占绝大多数,电容多用做电源滤波,用做信号耦合和振荡电路的电容较少。用在开关电源中的电解电容如果损坏,则开关电源可能不起振,没有电压输出;

或者输出电压滤波不好,电路因电压不稳而发生逻辑混乱,表现为机器工作时好时坏或开不了机,如果电容并在数字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故障表现同上。

这在电脑主板上表现尤其明显,很多电脑用了几年就出现有时开不了机,有时又可以开机的现象,打开机箱,往往可以看见有电解电容鼓包的现象,如果将电容拆下来量一下容量,发现比实际值要低很多。

电容的寿命与环境温度直接有关,环境温度越高,电容寿命越短。这个规律不但适用电解电容,也适用其它电容。所以在寻找故障电容时应重点检查和热源靠得比较近的电容,如散热片旁及大功率元器件旁的电容,离其越近,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大。所以在检修查找时应有所侧重。

有些电容漏电比较严重,用手指触摸时甚至会烫手,这种电容必须更换。在检修时好时坏的故障时,排除了接触不良的可能性以外,一般大部分就是电容损坏引起的故障了。所以在碰到此类故障时,可以将电容重点检查一下,换掉电容后往往令人惊喜。

电阻故障

常看见许多初学者在检修电路时在电阻上折腾,又是拆又是焊的,其实修得多了,你只要了解了电阻的损坏特点,就不必大费周章。

电阻是电器设备中数量最多的元件,但不是损坏率最高的元件。电阻损坏以开路最常见,阻值变大较少见,阻值变小十分少见。常见的有碳膜电阻、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保险电阻几种。

前两种电阻应用最广,其损坏的特点一是低阻值 (100Ω以下) 和高阻值 (100kΩ以上) 的损坏率较高,中间阻值 (如几百欧到几十千欧) 的极少损坏;二是低阻值电阻损坏时往往是烧焦发黑,很容易发现,而高阻值电阻损坏时很少有痕迹。

线绕电阻一般用作大电流限流,阻值不大;圆柱形线绕电阻烧坏时有的会发黑或表面爆皮、裂纹,有的没有痕迹;水泥电阻是线绕电阻的一种,烧坏时可能会断裂,否则也没有可见痕迹;保险电阻烧坏时有的表面会炸掉一块皮,有的也没有什么痕迹,但绝不会烧焦发黑。根据以上特点,在检查电阻时可有所侧重,快速找出损坏的电阻。

根据以上列出的特点,我们先可以观察一下电路板上低阻值电阻有没有烧黑的痕迹,再根据电阻损坏时绝大多数开路或阻值变大以及高阻值电阻容易损坏的特点,我们就可以用万用表在电路板上先直接量高阻值的电阻两端的阻值。

如果量得阻值比标称阻值大,则这个电阻肯定损坏 (要注意等阻值显示稳定后才下结论,因为电路中有可能并联电容元件,有一个充放电过程) ,如果量得阻值比标称阻值小,则一般不用理会它。这样在电路板上每一个电阻都量一遍,即使“错杀”一千,也不会放过一个了。

运算放大器故障

运算放大器好坏的判别对相当多的电子维修者有一定的难度,不只文化程度的关系,在此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下,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理想运算放大器具有“虚短”和“虚断”的特性,这两个特性对分析线性运用的运放电路十分有用。为了保证线性运用,运放必须在闭环(负反馈)下工作。如果没有负反馈,开环放大下的运放成为一个比较器。如果要判断器件的好坏,先应分清楚器件在电路中是做放大器用还是做比较器用。

根据放大器虚短的原理,就是说如果这个运算放大器工作正常的话,其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电压必然相等,即使有差别也是mv级的,当然在某些高输入阻抗电路中,万用表的内阻会对电压测试有点影响,但一般也不会超过0.2V,如果有0.5V以上的差别,则放大器必坏无疑。

如果器件是做比较器用,则允许同向输入端和反向输入端不等。同向电压>反向电压,则输出电压接近正的最大值;同向电压<反向电压,则输出电压接近0V或负的最大值(视乎双电源或单电源)。如果检测到电压不符合这个规则,则器件必坏无疑!这样你不必使用代换法,不必拆下电路板上的芯片就可以判断运算放大器的好坏了。

SMT元件故障

有些贴片元件非常细小,用普通万用表表笔测试检修时很不方便,一是容易造成短路,二是对涂有绝缘涂层的电路板不便接触到元件管脚的金属部分。这里告诉大家一个简便方法,会给检测带来不少方便。

取两枚最小号的缝衣针,将之与万用表笔靠紧,然后取一根多股电缆里的细铜线,用细铜线将表笔和缝衣针绑在一起,再用焊锡焊牢。这样用带有细小针尖的表笔去测那些SMT元件的时候就再无短路之虞,而且针尖可以刺破绝缘涂层,直捣关键部位,再也不必费神去刮那些膜膜了。

公共电源短路故障

电路板维修中,如果碰到公共电源短路的故障往往头大,因为很多器件都共用同一电源,每一个用此电源的器件都有短路的嫌疑。

如果板上元件不多,采用“锄大地”的方式终归可以找到短路点;如果元件太多,“锄大地”能不能锄到状况就要靠运气了。在此推荐一比较管用的方法,采用此法,事半功倍,往往能很快找到故障点。

要有一个电压电流皆可调的电源,电压0-30V,电流0-3A,这种电源不贵,大概300元左右。将开路电压调到器件电源电压水平,先将电流调至最小,将此电压加在电路的电源电压点如74系列芯片的5V和0V端,视乎短路程度,慢慢将电流增大。

用手摸器件,当摸到某个器件发热明显,这个往往就是损坏的元件,可将之取下进一步测量确认。当然操作时电压一定不能超过器件的工作电压,并且不能接反,否则会烧坏其它好的器件。

板卡故障

工业控制用到的板卡越来越多,很多板卡采用金手指插入插槽的方式。由于工业现场环境恶劣,多尘、潮湿、多腐蚀气体的环境易使板卡产生接触不良故障,很多朋友可能通过更换板卡的方式解决了问题,但购买板卡的费用非常可观,尤其某些进口设备的板卡。

其实大家不妨使用橡皮擦在金手指上反复擦几下,将金手指上的污物清理干净后,再试机,没准就解决了问题,方法简单又实用。

电气故障

各种时好时坏电气故障从概率大小来讲大概包括以下几种情况:

接触不良:板卡与插槽接触不良、缆线内部折断时通时不通、线插头及接线端子接触不好、元器件虚焊等皆属此类;

信号受干扰:对数字电路而言,在特定的情况条件下故障才会呈现,有可能确实是干扰太大影响了控制系统使其出错,也有电路板个别元件参数或整体表现参数出现了变化,使抗干扰能力趋向临界点从而出现故障;

元器件热稳定性不好:从大量的维修实践来看,其中首推电解电容的热稳定性不好,其次是其它电容、三极管、二极管、IC、电阻等;

电路板上有湿气、尘土等:湿气和积尘会导电具有电阻效应,而且在热胀冷缩的过程中阻值还会变化,这个电阻值会同其它元件有并联效果,这个效果比较强时就会改变电路参数使故障发生;

软件也是考虑因素之一:电路中许多参数使用软件来调整,某些参数的裕量调得太低处于临界范围,当机器运行工况符合软件判定故障的理由时,那么报警就会出现。

网友A:
电容在什么情况下比较容易损坏呢

网友B:
感觉电阻故障是特别不容易排除的一种了

网友C:
感觉电路板最容易出故障的反而是电路板本身

网友D:
本来电路板拿来之后第一步就要裸板进行测量

网友E:
集成芯片的购买渠道如果不可靠的话 也容易出问题

网友F:
哪一种故障是比较容易发现并排除的呢

网友G(2024-02-03):
电路板上最容易出故障的元器件是电容。

网友H:
晶体管和MOS管在电路中承担着放大、开关等重要作用,可能会受到高温、高湿、击穿电压不足等影响而出现失效、漏电流增大等故障。

网友I:
电阻的小尺寸和工作环境的问题,连接电阻的线路很容易发生短路现象,进而导致电阻损坏。

网友J:
尤其是那些复杂系统中的CPU、DSP和其他逻辑芯片,由于集成度高,任何一个内部单元失效都可能导致整个芯片无法正常工作。

网友K:
针对环境影响可以使用三防漆

网友L:
用在开关电源中的电解电容如果损坏,则开关电源可能不起振,没有电压输出,或者输出电压滤波不好,电路因电压不稳而发生逻辑混乱,表现为机器工作时好时坏或开不了机。

网友M:
电解电容尤其容易损坏,因为它们通常用于存储较大的电量,并且在长期使用后容易老化。

网友N:
电容器尤其是电解电容器是电路板上容易出故障的元器件之一。

网友O:
持电路板在干燥、通风和温度适中的环境中使用,可以避免大多数因环境因素导致的故障

网友P:
电阻的故障通常表现为开路或阻值变大,这会导致电路无法正常工作。低阻值和高阻值电阻相对较容易损坏,尤其是环境温度过高或电阻功率不足以应对电路中的负载时

网友Q:
特别是功率电阻(如金属膜电阻、线绕电阻和保险电阻)在长期大功率负载下容易过热导致阻值变化或烧毁。

网友R:
二极管可能在潮湿环境下氧化或随时间老化,导致功能退化或损坏

网友S:
如果设计不合理或受到过大电流冲击,可能会出现磁饱和、绕组绝缘破损等问题。

网友T:
电容器在电路板上非常常见,由于其工作原理和使用环境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失效、漏电、击穿等故障。

网友U:
电容多用做电源滤波,用做信号耦合和振荡电路的电容较少。

网友J:
由于承受反向电压过高、瞬态电流冲击或者老化,二极管可能出现短路或开路现象。

网友V:
电感器在电路中用于储能和滤波,可能会受到高温、高频等影响而出现磁饱和、绕组间短路等故障。

网友W:
电解电容器由于其内部电解液干涸、漏电流增大或引脚腐蚀等原因,特别在高温环境下工作寿命可能缩短,是电路板中较易失效的元件之一。

网友X:
二极管、稳压器、晶体管、集成电路等元器件也容易发生故障。

网友Y:
集成电路  由于集成度高,也容易受到静电击穿、温度过高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内部元件损坏,功能失效。

网友Z:
继电器则可能因为触点氧化、粘连而导致接触不良,影响开关操作。

网友AA:
二极管和三极管作为常见的半导体器件,也容易因过电流、过电压或机械冲击等原因损坏。

网友T:
电容损坏引发的故障在电子设备中是最高的,其中尤其以电解电容的损坏最为常见

网友M:
在电路中,电阻器的故障可能导致电路中的电流和电压不稳定,影响设备的正常工作。

网友AB:
电容的寿命与环境温度直接有关,环境温度越高,电容寿命越短。

网友AC:
晶体振荡器可能因受到机械冲击、温度变化等因素影响,造成频率偏移或振荡停止

网友AD:
电路板上最容易出故障的元器件可能因电路类型、应用环境和制造质量等因素而有所不同。

网友AE:
运放若工作条件不当(如电源电压异常、输入超出共模范围等),以及长时间处于饱和状态或散热不良,都可能导致性能下降甚至损坏。

网友T:
电阻器也是常见的故障元器件。

网友AF:
电阻器可能因温度过高、电流过大而损坏,表现为电阻值变大或完全开路。

网友AG:
电容的故障可能是容量变小、完全失去容量、漏电或短路。

网友R:
电容损坏引发的故障在电子设备中是最高的,其中以电解电容的损坏最为常见。

网友AH:
电容损坏表现为:容量变小、完全失去容量、漏电、短路。

网友H:
长期高负荷运行、浪涌保护措施不足或散热问题会加速这类元件的老化和失效。

网友Z:
如果电容并在数字电路的电源正负极之间,故障表现同上。

网友H:
这些半导体器件在开关应用中,因过热、过载、静电击穿或栅氧化层损伤而发生故障的可能性较高。

网友AI:
电容在电路板中扮演着多种角色,包括电源滤波、信号耦合和振荡电路等。

网友AD:
电解电容器在使用过程中可能因电解液泄露、极板短路或容量减小等问题而失效。

网友AJ:
电阻是电子元件中最常见的一种,它作为一个弱化电流的元器件,经常使用在限流、降压、分压、电流检测等电路中。

网友AK:
二极管可能出现正反向击穿、漏电等问题,而三极管可能因过电压、过电流导致其放大功能受损。

网友AL:
若电路板使用的电阻功率小于工作环境所需功率,则电阻也会因承受过大负重而烧毁。

网友AM:
电阻器可能会受到高温、高湿、腐蚀性气体等环境因素的影响而出现失效、阻值漂移等故障。

网友AN:
三极管在电路中作为放大器、开关或欠压保护器使用。三极管可能由于过热或电流冲击而损坏

网友AO:
电感用于滤波、能量储存和震荡电路。电感可能由于长时间工作或短路而损坏

网友AP:
在寻找故障电容时应重点检查和热源靠得比较近的电容,如散热片旁及大功率元器件旁的电容,离其越近,损坏的可能性就越大。

网友:
电容损坏表现为容量变小、完全失去容量、漏电、短路。电容在电路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引起的故障也各有特点。

网友AG:
它们在电路中通常用于电源滤波、信号耦合和振荡,因此一旦损坏,可能会导致整个电路工作不稳定,甚至引起机器无法启动或工作时好时坏的现象。

网友Y:
电源模块是电路板上的关键组成部分,可能会受到高温、高湿、输入电压波动等影响而出现失效、输出电压不稳定等故障。

网友O:
电阻是电路中非常常见的元件,用于限制电流、分压和提供必要的电阻值。

网友AQ:
如果电容损坏,开关电源可能不会振荡,导致没有电压输出,或者输出电压滤波不良,导致电路逻辑混乱,表现为设备工作不稳定或无法启动。

网友AR:
Capacitors are very common on circuit boards, and due to their working principle and environmental impact, they may experience failures, leakage, breakdown, and other faults。

网友AS:
在电子器件中,由电容损坏引起的故障是最高的,其中电解电容损坏最为常见

网友AT(2024-03-04):
三防漆可用于解决环境影响

网友AU:
由于电阻器体积小,加上工作环境,连接电阻器的电路容易发生短路,从而导致电阻器损坏。

网友AV:
哪种类型的故障比较容易检测和排除

网友AW:
如果电容位于数字电路电源的正负极之间,则故障行为与上述相同。

网友AX:
我觉得电阻故障特别难排除

网友AY:
电容器,特别是电解电容器,是电路板上容易发生故障的部件之一。

网友AZ:
If the design is unreasonable or subjected to excessive current impact, magnetic saturation, winding insulation damage, and other problems may occur。

网友BA:
带来电路板后的第一步是测量它的裸板

网友BB(2024-04-13):
由于高反向电压、瞬态电流冲击或老化,二极管可能短路或断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