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为什么有些mos管要用三极管驱动,单片机IO不能直接驱动吗?

楼主(2023-12-17):
MOS管相比三极管来讲,具有更低的导通内阻,在驱动大功率的负载时,发热量就会小很多。MOS管的驱动与三极管有一个比较大的区别,MOS管是电压驱动型的元件,如果驱动电压达不到要求,MOS就会不完全导通,内阻变大而造成过热。

MOS管驱动电路

MOS管分为N沟道与P沟道两种,N沟道用于电源负极的控制,P沟道用于电源正极的控制,两者直接的控制信号电压也存在区别。对于NMOS来讲,当栅极与源极的电压超过一定电压阈值的之后就会导通,PMOS与之相反。

NMOS与PMOS还有一点比较大的区别,NMOS的导通内阻一般比PMOS要小一些,并且制造成本性对较低,所以在功率较大的控制场合,一般会选用NMOS,当然也要根据控制电路的逻辑关系进行选择。以NMOS为例,当Vgs大于最小控制电压阈值时,MOS管会导通,但是其导通内阻无法达到最小设计值,所以想要保证其导通内阻,就要有足够的控制驱动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