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MOS管GS之间并联的电阻的真正作用

楼主(2023-12-17):
在mos管的驱动电路里,某些场合下,会看到这个电阻,在某些场合中,又没有这个电阻.这个电阻的值比较常见的为5k,10k。但是这个电阻有什么用呢?

在分析这个问题之间,可以做一个简单的实验:

找一个mos管,让它的G悬空,然后在DS上加电压,结果是怎样?结果是在输入电压才几十V的时候。管子就烧掉了,因为管子导通了。

为什么mos管在没有加驱动信号(比如驱动芯片在没启动或者损坏的情况下芯片驱动脚为高阻态)的前提下会导通,那是因为管子的DG,GS之间分别有结电容。Cdg和Cgs.所以加在DS之间电压会通过Cdg给Cgs充电,这样G极的电压就会抬高直到mos管导通。

所以在驱动电路没有工作,而且没有放电回路的时候,mos管很容易被击穿。假如采用变压器驱动,变压器绕组可以起到放电作用,所以即使不加GS电阻,在驱动没有的情况下,管子也不会自己导通 。

总结

1、防静电损坏MOS(看到个理由是这么说的:由于结电容比较小根据公式U=Q/C,所以较小的Q也会导致较大的电压,导致mos管坏掉)

2、提供固定偏置,在前级电路开路时,这个较小的电阻可以保证MOS有效的关断(理由:G极开路,当电压加在DS端时候,会对Cgd充电,导致G极电压升高,不能有效关断)

3、下面还有就是对电阻大小的解释,如果太小了,驱动电流就会大,驱动功率增加;如果太大,MOS的关断时间会增大;

网友A:
我想要通过mos管导通大电流 会有压降吗

网友B:
这些例子都是一些非常规下的现象

网友C:
为了防止静电损坏 可以使用二极管进行稳压吗

网友D(2024-01-29):
那么这个并联电阻的大小如何确定呢

网友E:
一般情况下都需要并联这个电阻吗

网友F:
如果使用专用的驱动芯片的话 就不用关心这个电阻了吧

网友G:
在MOS管的驱动电路中,这个电阻可以保证MOS在G极开路时能够有效关断。当电压加在DS端时,会对Cgd充电,导致G极电压升高,从而使MOS管不能有效关断。

网友H:
电阻的大小需要精心选择,太小会导致驱动电流过大,增加驱动功率;太大则会增加MOS管的关断时间,影响电路的整体性能

网友I:
电阻的存在可以阻尼栅极电荷的变化,从而减少这种效应

网友J:
在没有驱动信号或驱动信号无效时(例如,驱动芯片未启动或损坏),GS之间的并联电阻可以为MOS管的栅极提供一个固定的电位,防止栅极悬空。

网友K:
这种连接方式可以防止因MOS管栅极悬空导致的DS之间电压使MOS管意外导通而受损。

网友L:
如果栅极电阻太大,开关速度会显著降低;如果栅极电阻太小,高开关速度会导致很大的电流电压变化率,产生强烈的干扰。

网友H:
MOS管关断时,栅极与漏极之间的寄生电容Cgd会存储电荷,这个电阻能够作为栅极电荷的放电路径,在电源关闭后快速将栅极上的电荷释放掉,使得MOS管能更快地恢复到截止状态,这对于高速开关应用尤其重要。

网友M:
在栅极(G)与源极(S)之间加这个电阻,主要是把ESD静电泄放掉,从而起到保护这个MOS管的作用。

网友N:
在某些场合下,可能会根据电路的具体需求和设计标准来决定是否使用这个电阻。例如,在需要高速开关的应用中,可能会省略这个电阻以减少开关时间。

网友O:
当MOS管的栅极悬空时,电阻能够提供一个偏置点,使MOS管保持在关断状态,防止因外部电压影响而误触发

网友P:
可以将输入信号分压到MOS管的栅极上,从而达到限制输入信号幅度的目的。

网友Q:
通过选择合适的阻值,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整MOS管开启所需的阈值电压,从而控制其工作点。

网友R:
MOS管的GS之间并联电阻可以限制由于静电放电(ESD)引起的电流,保护MOS管不被损坏。

网友S:
为了减少栅极电荷的影响和提高电路的稳定性,通常在MOS管的栅极和源极之间并联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存在主要是为了阻尼栅极电荷的变化,从而减小米勒效应的影响

网友T:
在某些情况下,如果MOS管的GS端口暴露在高电压或高电流下,并联电阻可以作为保护元件,减少对MOS管的损害。

网友:
并联电阻可以限制Cgd充电时的电流,从而防止MOS管在没有驱动信号的情况下导通。

网友U:
并联的电阻可以提供一条通路,通过它将积累的电荷泄放掉,从而保护MOS管不因静电而损坏

网友V:
连接一个阻值在几千到几十千欧的并联电阻,可以确保MOS管的稳定工作。

网友W:
由于MOS管的GS之间存在寄生电容Cgs,当GS之间施加高电压时,静电能量可能会通过这个电容释放,导致MOS管损坏。并联电阻可以降低这种放电过程中产生的峰值电流。

网友P:
在一些特殊的应用中,源极电阻可以用来调节MOS管的开关速度、导通电阻等参数,以满足特定的电路需求。

网友X:
栅极悬空可能导致MOS管导通,从而在没有驱动的情况下允许电流流过,这可能会导致功耗增加或甚至损坏MOS管。

网友Y:
MOS管没有驱动信号的情况下,这个电阻可以帮助保持MOS管在非导通状态。如果没有这个电阻,当在DS间加上电压时,电压会通过栅源间的结电容对栅极充电,导致MOS管误触发而导通

网友P:
在开关周期内,该电阻可以起到放电电阻的作用,释放掉电容上的电荷。

网友O:
在没有驱动信号时,这个电阻能够将MOS管的栅极电位固定在较低状态,从而避免误触发,确保可靠的通断操作。

网友Z:
GS之间并联电阻的主要作用可能是为了防止栅极悬空导致的不稳定工作状态,保护MOS管免受损坏。

网友L:
在某些应用中,GS之间可能存在波形振荡,这可能会影响MOS管的正常工作。

网友AA:
在某些应用中,源极电阻可以作为一个耦合元件,将源极的电压变化反馈到栅极,从而影响MOS管的导通和关断状态。这种反馈作用在某些电路中是有益的,如自举电路和电压反馈电路。

网友AB:
当驱动电路未工作时,MOS管的DG(漏极)和GS(栅极)之间的寄生电容Cgd可能会充电,导致GS电压上升,从而无意中导通MOS管。

网友AC:
当MOS管的栅极悬空时,由于环境中存在静电或者感应电荷,栅极与衬底间的绝缘层可能会积累电荷,导致电压过高而击穿。通过在GS间连接一个电阻,可以为栅极提供一个泄放通路,避免因静电积累造成MOS管损坏。

网友AD:
在MOS管的GS之间连接一个阻值在几千到几十千欧的电阻,可以帮助稳定MOS管的工作状态。这个电阻通常被称为下拉电阻,它确保即使在没有外部驱动信号的情况下,MOS管的栅极也不会处于高阻抗状态。

网友AE:
并联电阻可以限制对栅极的充电速率,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网友AF:
该电阻可以防止MOS管的栅极悬空,避免因静电或其他因素引起的高压导致MOS管损坏。

网友Z:
源极电阻的选择需要根据具体的电路需求和MOS管参数来确定

网友AG:
并联电阻可以帮助稳定GS之间的电压,减少振荡。

网友AH:
当MOS管的栅极(G)悬空时,漏极(D)和源极(S)之间的电压可能会导致MOS管意外导通,尤其是在输入电压较高的情况下。并联一个电阻可以有效地将栅极接地,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网友AI:
由于MOS管的栅极内阻非常高,很小的电荷量就会在栅极感应出较高的电压,这可能造成MOS管的损坏。

网友AJ:
源极电阻可以隔离栅极和源极之间的直接连接,减少寄生电容的影响,提高MOS管的工作稳定性。

网友S:
在某些情况下,栅极回路中的寄生电感和电容可能会引起振荡,加入适当的电阻有助于减小这种高频振荡现象,提高系统的稳定性。

网友AK:
这个并联电阻的值通常为5kΩ或10kΩ,这些值能够提供足够的阻值来防止意外导通,同时又不会对正常的驱动信号产生太大的影响。

网友AL:
在开关应用中,当MOS管由逻辑电路或驱动IC驱动时,该电阻可以起到限流作用,限制栅极输入电流,帮助稳定驱动过程,特别是在驱动信号上升沿和下降沿时,防止过大的瞬态电流冲击对栅极-氧化层造成损伤。

网友AM:
过小的电阻可能导致电流过大,影响MOS管的稳定工作;过大的电阻可能会降低电路的响应速度和性能。

网友AN:
并联的电阻还可以帮助减少米勒效应的影响。米勒效应指的是在MOS管开通过程中,由于寄生电容的存在,栅极电压的变化会被放大,导致开通损耗增大

网友AO:
MOS管的栅极是一个电荷存储元件,与栅极相连的电路在开关过程中可能会产生较高的瞬间电流。在源极和栅极之间并联一个电阻可以限制栅极的充电和放电电流,从而保护MOS管免受损坏。

网友AP:
由于驱动的走线存在寄生电感,而MOS管的GS之间存在寄生电容,它们会形成一个LC谐振电路。串联一个电阻可以降低其Q值,使谐振迅速衰减。

网友AQ(2024-03-01):
我们通常需要并行化这个电阻吗

网友AR:
输入信号可以被划分到MOSFET的栅极上,以限制输入信号的幅度。

网友AS:
This connection method can prevent accidental conduction and damage to the MOSFET due to the voltage between the MOSFETs caused by the suspended MOSFET gate。

网友AT:
这些例子都是非常规现象

网友AU:
电阻的存在可以抑制栅极电荷的变化,从而减少这种影响

网友AV:
并联电阻可以提供一个路径,通过该路径释放累积的电荷,从而保护MOSFET免受静电造成的损坏

网友AW:
连接一个电阻值从几千到几十公里的并联电阻,可以保证MOSFET稳定工作。

网友AX:
如果使用专用驱动芯片,就不需要担心这个电阻,对吧

网友AY:
源电阻的选择需要根据具体的电路要求和MOSFET参数来确定

网友AZ:
GS间并联电阻的主要作用可能是防止栅极悬置引起的不稳定工作状态,并保护mosfet免受损坏。

网友BA(2024-04-13):
并联电阻可以限制电网充电的速率,以防止这种情况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