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单片机为什么既有Flash又有EEPROM

楼主(2023-12-17):
片机运行时的数据都存在于RAM(随机春储存器)中,在掉电后RAM中的数据是无法保留的,那么怎样使数据在掉电后不丢失呢?这就需要使用EEPROM或FLASHROM等储存器来实现。

插播一段:ROM最初不能编程,出厂什么内容就***什么内容,不灵活。后来出现了PROM,可以自己写入一次,要是写错了,只能换一片。随着不断改进,终于出现了了多次擦除写入的EPROM,每次擦除要把芯片拿到紫外线上照一下,想一下你往单片机上下了一个程序之后发现有个地方需要加一句话,为此你要把单片机放紫外灯下照半小时,然后才能再下一次,这么折腾一天也改不了几次。历史的车轮不断前进,伟大的EEPROM出现了,拯救了一大批程序员,终于可以随意的修改ROM中的内容了。

EEPROM的全称是“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即Electrically Erasable Programmable Read-Only Memory。是相对于紫外擦除的rom来讲的。但是今天已经存在多种EEPROM的变种,变成了一类存储器的统称。

狭义的EEPROM:

这种rom的特点是可以随机访问和修改任何一个字节,可以往每个bit中写入0或者1。这是最传统的一种EEPROM,掉电后数据不丢失,可以保存100年,可以擦写100w次。具有较高的可靠性,但是电路复杂/成本也高。因此目前的EEPROM都是几十千字节到几百千字节的,绝少有超过512K的。

Flash:

Flash属于广义的EEPROM,因为它也是电擦除的ROM。但是为了区别于一般的按字节为单位的擦写的EEPROM,我们都叫它Flash。

既然两者差不多,为什么单片机中还要既有Flash又有EEPROM呢?

通常,单片机里的Flash都用于存放运行代码,在运行过程中不能改;EEPROM是用来保存用户数据,运行过程中可以改变,比如一个时钟的闹铃时间初始化设定为12:00,后来在运行中改为6:00,这是保存在EEPROM里,不怕掉电,就算重新上电也不需要重新调整到6:00。

但最大区别是其实是:FLASH按扇区操作,EEPROM则按字节操作,二者寻址方法不同,存储单元的结构也不同,FLASH的电路结构较简单,同样容量占芯片面积较小,成本自然比EEPROM低,因而适合用作程序存储器,EEPROM则更多的用作非易失的数据存储器。当然用FLASH做数据存储器也行,但操作比EEPROM麻烦的多,所以更“人性化”的MCU设计会集成FLASH和EEPROM两种非易失性存储器,而廉价型设计往往只有 FLASH,早期可电擦写型MCU则都是EEPRM结构,现在已基本上停产了。

在芯片的内电路中,FLASH和EEPROM不仅电路不同,地址空间也不同,操作方法和指令自然也不同,不论冯诺伊曼结构还是哈佛结构都是这样。技术上,程序存储器和非易失数据存储器都可以只用FALSH结构或EEPROM结构,甚至可以用“变通”的技术手段在程序存储区模拟“数据存储区”,但就算如此,概念上二者依然不同,这是基本常识问题。

EEPROM:电可擦除可编程只读存储器,Flash的操作特性完全符合EEPROM的定义,属EEPROM无疑,首款Flash推出时其数据手册上也清楚的标明是EEPROM,现在的多数Flash手册上也是这么标明的,二者的关系是“白马”和“马”。至于为什么业界要区分二者,主要的原因是 Flash EEPROM的操作方法和传统EEPROM截然不同,次要的原因是为了语言的简练,非正式文件和口语中Flash EEPROM就简称为Flash,这里要强调的是白马的“白”属性而非其“马”属性以区别Flash和传统EEPROM。

Flash的特点是结构简单,同样工艺和同样晶元面积下可以得到更高容量且大数据量下的操作速度更快,但缺点是操作过程麻烦,特别是在小数据量反复重写时,所以在MCU中Flash结构适于不需频繁改写的程序存储器。

很多应用中,需要频繁的改写某些小量数据且需掉电非易失,传统结构的EEPROM在此非常适合,所以很多MCU内部设计了两种EEPROM结构,FLASH的和传统的以期获得成本和功能的均衡,这极大的方便了使用者。随着ISP、IAP的流行,特别是在程序存储地址空间和数据存储地址空间重叠的MCU系中,现在越来越多的MCU生产商用支持IAP的程序存储器来模拟EEPROM对应的数据存储器,这是低成本下实现非易失数据存储器的一种变通方法。为在商业宣传上取得和双EEPROM工艺的“等效”性,不少采用Flash程序存储器“模拟”(注意,技术概念上并非真正的模拟)EEPROM数据存储器的厂家纷纷宣称其产品是带EEPROM的,严格说,这是非常不严谨的,但商人有商人的目的和方法,用Flash“模拟”EEPROM可以获取更大商业利益,所以在事实上,技术概念混淆的始作俑者正是他们。

网友A:
单片机中既有Flash又有EEPROM的原因主要在于它们的用途和特性不同。

网友B:
Flash是一种可擦可编程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主要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网友C:
Flash的电路结构相对简单,同样容量占芯片面积较小,成本自然比EEPROM低,因而适合用作程序存储器。

网友D:
在某些应用中,需要将程序代码和数据分别存储在不同的存储器中,以提高数据的安全性和稳定性。

网友E:
Flash具有较大的存储容量,适合存储大量数据和程序。

网友F:
Flash提供了稳定的存储环境,确保程序在各种条件下都能可靠地运行。

网友G:
Flash和EEPROM都属于ROM(只读存储器)的范畴,但它们各自有不同的特点。

网友H:
Flash和EEPROM的寻址方式不同。

网友I:
Flash和EEPROM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应用领域

网友J:
Flash通常用于存储程序代码,而EEPROM则用于存储用户数据。

网友K:
Flash是一种非易失性存储器,它可以在断电状态下保持数据。

网友J:
Flash和EEPROM的写入次数是有限的

网友L:
EEPROM的特点是可以在掉电后保持数据不丢失,因此适合用于保存需要持久化的数据,如用户设置、配置信息等

网友M:
Flash和EEPROM的集成可以满足这种需求。

网友N:
EEPROM是一种可擦可编程的非易失性存储器,主要用于存储数据。它的优点是读取速度较快、擦写次数多、数据保存时间长。

网友O:
Flash通常用于非易失性存储,即使断电也能保存数据。

网友P:
Flash可以以块为单位进行擦除和写入操作,通常擦除速度较慢,但是一旦擦除后,同一块内的所有位都可以快速编程(写入),而且写入次数相对较多。

网友H:
通常,单片机里的Flash主要用于存放运行代码,这些代码在运行过程中不能被修改。

网友B:
单片机通常会集成Flash和EEPROM两种非易失性存储器,以满足不同的需求和应用场景。

网友Q:
Flash主要用于存储程序代码,支持在运行时进行修改;而EEPROM则用于存储数据,保证在掉电后数据不丢失。

网友C:
Flash按扇区操作,而EEPROM则按字节操作。扇区是Flash的基本存储单位,通常包含若干字节。而字节是EEPROM的基本存储单位。

网友L:
EEPROM则提供了灵活、独立地址访问能力的非易失性存储空间,适用于存储小规模、需频繁更改的参数和状态信息。

网友J:
EEPROM的寿命相对较长,尽管相对于Flash来说,其总的擦写次数有限制,但通常足以满足小型配置数据的需求。

网友:
EEPROM 用于存储配置信息和数据,因为它们可以进行快速的读取和写入操作,且容量较小。

网友R:
EEPROM的擦写速度相对较慢,通常需要更多的擦写周期来保证数据的可靠性。

网友S:
程序代码在运行过程中一般不能改变,因此Flash可以提供较大的存储空间以存放相对稳定的程序代码。

网友T:
Flash和EEPROM各自具有不同的特点和应用场景

网友U:
flash是一种可擦可编程的非易失性存储器,重要用于存储程序代码。

网友V:
flash具备较大的存储容量,合适存储大量数据以及步伐。

网友W:
单片机同时拥有Flash和EEPROM是为了满足不同的存储需求、寻址方式和成本考虑。

网友W:
Flash和EEPROM的集成使得单片机在存储方面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可以根据实际需求选择使用Flash或EEPROM

网友X:
程序代码通常存储在Flash中,而一些配置信息和数据则可以存储在EEPROM中。

网友Y:
EEPROM则主要用于存储用户数据,如设置参数、配置信息等。EEPROM允许在运行过程中对单个字节进行读写,且具有无限次数的擦写能力。

网友Z:
单片机中同时集成Flash和EEPROM可以满足不同的应用需求,提供更高的数据保护和灵活性

楼主:
EEPROM则是一种可擦写的存储器,它主要用于保存用户数据。与Flash不同,EEPROM中的数据可以在运行过程中被改变。

网友AA:
Flash更适合用作程序存储器,而EEPROM则更适合用作非易失的数据存储器。

网友X:
Flash主要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即微控制器的固件或操作系统。当单片机上电启动时,CPU会直接从Flash中读取并执行程序代码。

网友AB:
在单片机中,Flash通常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和数据

网友AC:
Flash和EEPROM的寻址方式、存储单元结构和电路设计也有所不同。

网友A:
Flash主要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它在运行过程中不能被修改。由于Flash的擦写次数有限,且通常按照扇区进行操作,因此在写入新程序时需要对整个扇区进行擦除,这可能会导致不必要的数据丢失。

网友E:
EEPROM虽然写入速度比RAM慢,但其数据是非易失性的,即使掉电也可以长久保存数据。

网友AD:
单片机中同时存在Flash和EEPROM的主要原因是它们各自具有不同的特性和用途。

网友AE:
在单片机中,EEPROM主要用于存储需要在掉电后仍需保存的数据,如配置参数、记录数据等。

网友W:
EEPROM则更多地用作非易失的数据存储器,虽然操作比Flash麻烦,但在某些应用中更为“人性化”。

网友AF:
写入Flash和EEPROM的次数是有限的

网友AG:
Flash提供大容量、高效读取的存储空间,满足运行大型程序和固件的需求。

网友AH:
Flash提供稳定的存储环境,保证程序在各种情况下都能可靠运行。

网友AI:
Flash是一种可以在运行时修改的存储器,通常用于存储程序代码。它允许单片机在运行过程中对程序进行修改,比如更新固件或者调整程序的行为。Flash的擦写速度相对较快,适合频繁的修改操作。

网友AJ:
Flash的电路结构较简单,同样容量占芯片面积较小,成本自然比EEPROM低。

网友AK(2024-02-02):
通常,微控制器中的闪存主要用于存储运行代码,这些代码在运行过程中不能被修改。

网友AL:
Flash和EEPROM的寻址方法不同。

网友AM:
Flash和EEPROM的集成可以满足这一要求。

网友AN:
闪存通常用于非易失性存储,即使在断电时也可以保存数据。

网友AO:
程序代码通常存储在闪存中,而一些配置信息和数据可以存储在EEPROM中。

网友AP:
闪存通常用于存储程序代码,而EEPROM用于存储用户数据。

网友AQ:
闪存和EEPROM具有不同的特性和应用领域

网友AR(2024-03-06):
闪存是一种可以擦除和编程的非易失性存储器,对于存储程序代码很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