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如何选择合适封装的MOS管

楼主(2023-12-17):
一、MOS管封装

不同的封装尺寸MOS管具有不同的热阻和耗散功率,需要考虑系统的散热条件和环境温度(如是否有风冷、散热器的形状和大小限制、环境是否封闭等因素),基本原则就是:在保证功率MOS管的温升和系统效率的前提下,选取参数和封装更通用的功率MOS管。

常见的MOS管封装有:

①插入式封装:TO-3P、TO-247、TO-220、TO-220F、TO-251、TO-92;

②表面贴装式:TO-263、TO-252、SOP-8、SOT-23、DFN5*6、DFN3*3;

不同的封装形式,MOS管对应的极限电流、电压和散热效果都会不一样,简单介绍如下。

1、TO-3P/247

TO247是比较常用的小外形封装,表面贴封装型之一,247是封装标准的序号。

TO-247封装与TO-3P封装都是3引脚输出的,里面的裸芯片(即电路图)是可以完全一样的,所以功能及性能基本一样,最多是散热及稳定性稍有影响

TO247一般为非绝缘封装,TO-247的管子一般用在大功率的POWER中,用作开关管的话,它的耐压和电流会比较大一点是中高压、大电流MOS管常用的封装形式,产品具有耐压高、抗击穿能力强等特点,适于中压大电流(电流10A以上、耐压值在100V以下)在120A以上、耐压值200V以上的场所中使用。

2、TO-220/220F

这两种封装样式的MOS管外观差不多,可以互换使用,不过TO-220背部有散热片,其散热效果比TO-220F要好些,价格相对也要贵些。这两个封装产品适于中压大电流120A以下、高压大电流20A以下的场合应用。

3、TO-251

该封装产品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和缩小产品体积,主要应用于中压大电流60A以下、高压7N以下环境中。

4、TO-92

该封装只有低压MOS管(电流10A以下、耐压值60V以下)和高压1N60/65在采用,主要是为了降低成本。

5、TO-263

是TO-220的一个变种,主要是为了提高生产效率和散热而设计,支持极高的电流和电压,在150A以下、30V以上的中压大电流MOS管中较为多见。

6、TO-252

是目前主流封装之一,适用于高压在7N以下、中压在70A以下环境中。

7、SOP-8

该封装同样是为降低成本而设计,一般在50A以下的中压、60V左右的低压MOS管中较为多见。

8、SOT-23

适于几A电流、60V及以下电压环境中采用,其又分有大体积和小体积两种,主要区别在于电流值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