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难问答] 芯片的极限温度知多少?

楼主(2023-12-17):
芯片的极限温度与额定电压和电流一样是绝对的吗?

不是的!

尽管集成电路制造商不能保证芯片在其额定温度范围之外也正常工作,但当超出其温度范围限制时,芯片不会突然停止工作。但是如果工程师需要在其他温度下使用芯片,那么他们必须确定这些芯片的工作情况,以及芯片行为的一致性。

一些有用的常用规则

当温度约为185~200°C(具体值取决于工艺),增加的漏电和降低的增益将使得硅芯片的工作不可预测,并且掺杂剂的加速扩散会把芯片寿命缩短至数百小时,或者最好的情况下,也可能仅有数千小时。不过在某些应用中,可以接受高温对芯片造成的较低性能和较短寿命影响,如钻头仪器仪表应用,芯片常常工作在高温环境下。但如果温度变得更高,那么芯片的工作寿命就可能变得太短,以至于无法使用。

在非常低的温度下,降低载流子迁移率最终导致芯片停止工作,但是某些电路却能够在低于50K的温度下正常工作,尽管该温度已经超出了标称范围。

基本的物理性质并不是唯一的限制因素

设计上的权衡考虑可能会使芯片在某一温度范围内的性能得到改善,但是在该温度范围外芯片却会发生故障。例如,如果AD590温度传感器在上电后并逐渐冷却的情况下,它可工作于液氮中,但是在77K时却不能直接启动。

性能优化导致了更加微妙的影响

商用级芯片在0~70°C的温度范围内具有非常好的精度,但是在该温度范围外,精度却会变得很差。而相同芯片的军用级产品由于采用了不同的微调算法,或者甚至使用略有差别的电路设计,使它能够在-55~+155°C的宽温度范围内保持略低于商用级芯片的精度。商用级标准和军用级标准之间的差别并不仅仅是由不同的测试方案导致的。

还存在另外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封装材料的特性,封装材料可能会在硅失效之前就失效;

第二个问题是热冲击的影响。AD590在缓慢冷却的情况下,在77K的温度下也能够工作的这种特性,并不意味着其在较高的瞬态热力学应用下突然被放置到液氮中,还能同样正常工作。

在芯片的标称温度范围外使用的唯一方法就是测试,测试,再测试,这样才确保您能够理解非标准温度对几个不同批次的芯片行为的影响。检查您所有的假设。芯片制造商有可能会向您提供相关帮助,但是也可能不会给出有关标称温度范围外的芯片工作的任何信息。

网友A(2024-01-17):
这个温度值为什么不取决于芯片的材料特性呢

网友B:
芯片上常用的封装材料都有哪些呢

网友C:
以后估计随着工艺的提高 芯片的应用温度会更加广泛

网友D:
现在工艺上常用的掺杂剂都有哪些种类呢

网友E:
这都是一些很笼统的介绍,有更加详细的吗

网友F:
温度过低会对芯片造成不可恢复的伤害吗

网友G:
对于商业级芯片,其工作温度范围通常在0°C至+70°C,而存储温度可能更广,达到-65°C至+150°C。

网友H:
单片机芯片在正常工作时的温度。这通常取决于芯片的功耗、散热设计以及周围环境温度。

网友I:
即使芯片的工作温度没有超出其极限温度范围,长时间的高温工作也可能会对芯片的寿命产生影响。例如,高温会加速芯片内部掺杂剂的扩散,从而缩短芯片的寿命。

网友J:
单片机芯片的极限温度并不是一个固定的值,而是一个范围

网友K:
某些电路能在低至50K的温度下正常工作,这已超出了其标称工作温度范围。

网友H:
芯片能否承受高温并不意味着它可以在高温下持续工作而不受影响。实际上,长时间工作在非标准温度下可能会对芯片的可靠性产生影响。

网友L:
单片机芯片在短时间内承受高温的能力。这通常取决于芯片的材料和工艺。

网友G:
最大结温是指芯片内部半导体材料所能承受的最高温度,而存储温度则是指芯片在不工作状态下能够承受的温度范围。

网友M:
在高温方面,当温度约为185~200°C时,硅芯片的工作将变得不可预测,掺杂剂的加速扩散会缩短芯片寿命。

网友N:
单片机芯片的极限温度受到其半导体材料物理特性的限制,以及设计上的考量。

网友O:
单片机芯片的极限温度因工艺、应用和电路设计等因素而异。

网友K:
单片机芯片的正常工作温度范围在-40℃~85℃之间,也有一些特殊设计的芯片可以支持更宽的温度范围,如-55℃~125℃。

网友P:
当温度超出这个范围时,芯片的性能可能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出现损坏。例如,过高的温度可能会导致芯片内部的晶体管被击穿或短路,而过低的温度则可能会使得芯片无法打开其内部的半导体开关,导致其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Q:
商业级芯片通常在0°C至+70°C的温度范围内保持良好的性能,而军用级芯片则可能覆盖更宽的温度范围。

网友R:
单片机芯片的极限温度与其工作温度范围密切相关

网友S:
单片机芯片的极限温度是指它们能够承受的最高和最低温度范围。

网友T:
在设计单片机系统时,需要考虑到芯片的工作温度范围,并采取相应的措施来确保芯片能够在正常的温度范围内工作。

网友M(2024-02-16):
单片机的工作温度范围一般为0℃至70℃或85℃,适合于环境温度相对稳定的民用或商业应用场合。

网友U:
工业级单片机的工作温度范围通常扩展到-40℃至85℃

网友V:
在极端温度下,半导体材料的物理特性会改变,这可能影响芯片的性能和可靠性。

网友W:
单片机芯片在存储时的温度。这通常比工作温度范围要宽一些,可以达到-65℃至150℃或更高。在存储单片机时,需要避免过高的温度,以防止芯片内部结构受损。

网友X:
微控制器芯片的最高温度受其半导体材料的物理性质和设计考虑的限制。

网友Y:
当前工艺中常用的掺杂剂有哪些

网友Z:
The temperature of a microcontroller chip during normal operation usually depends on the chip's power consumption, heat dissipation design, and ambient temperature。

网友AA:
这些都是非常一般的介绍。

网友AB:
微控制器芯片的最高温度不是一个固定值,而是一个范围

网友AC:
微控制器芯片的最高温度取决于工艺、应用和电路设计等因素。

网友AD:
在未来,估计随着技术的提高,芯片的应用温度将变得更加广泛

网友AE(2024-04-03):
单片机芯片的极限温度是指芯片所能承受的最大和最小温度范围。

网友AF:
温度过低会不会对芯片造成无法修复的损坏

网友AG:
单片机的工作温度范围一般为0 ~ 70 °C 或85 °C,适用于环境温度相对稳定的民用或商用场合。

网友AH:
工业级微控制器的工作温度范围通常扩大到 -40 °C 至85 °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