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PCB设计时的6个常见错误

楼主(2023-12-17):
俗谚说, 如果一个人事前没有计划,便会发现麻烦会找上门。 这当然也适用于PCB的设计。让PCB设计可以成功的许多步骤之一是,选择合适的工具。现今的PCB设计工程师可在市面上找到许多功能强大且易于使用的电子设计自动化(EDA )软件套件。每一款都有本身独特的能力,优点和局限性。

另外,还应该注意,没有一款软件是万无一失的,所以诸如组件封装不匹配的问题是一定会发生的。没有一款单一工具可满足你所有需求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虽然如此,你还是必须事先下功夫研究,努力找出最适合你需求的最佳产品。网络上的一些信息,可以帮助你快速上手。

沟通不良

尽管将PCB的设计外包给其他厂商的作法正变得越来越普遍,而且往往非常具有成本效益,但这种做法可能不适合复杂度高的PCB设计,因在这种设计中,性能和可靠性是极其关键的。随着设计复杂度的增加,为实时地确保精确的组件布局和布线,工程师和PCB设计者之间的面对面沟通就变得非常重要,这种面对面的沟通将有助于省去日后昂贵的重做(rework)工作。

同样重要的是,在设计过程的早期阶段就要邀请PCB板制造商加入。他们可以对您的设计提供初步的反馈,他们可根据其流程和程序让效率最大化,长远来看,这将可帮助你省下可观的时间和金钱。借着让他们知道你的设计目标,及在PCB布局的早期阶段邀请他们参与,你可以在产品投入生产之前即可避免任何潜在的问题,并缩短产品上市的时间。

未能彻底测试早期的原型

原型板可以让你证明你的设计是按照原来的规格在运作。原型测试可以让你在大批量生产之前验证PCB的功能和质量,及其性能。成功的原型测试需要大量的时间和经验,但一个强大的测试计划和一组明确的目标可缩短评估时间,且也可以降低生产相关错误的可能性。

如果原型测试过程中发现任何问题,就需要在重新配置过的电路板之上进行第二次的测试。在设计过程的早期阶段将高危险因素纳入,你将可从测试的多次迭代中受益,及早找出任何潜在的问题,降低风险,确保计划可如期完成。

使用低效的布局技术或不正确的组件

更小,更快的设备让PCB设计工程师要为复杂的设计布局,这种设计将采用更小的组件来减少占用面积,且它们也将放得更加靠近。采用一些技术,例如内部PCB层上的嵌入式分立器件,或引脚间距更小的球栅数组( BGA)封装,都将有助于缩小电路板尺寸,提高性能,并保留空间,以便在遇到问题后可以重做。当与具有高引脚数和更小间距的组件搭配使用时,在设计时间选择正确的电路板布局技术是很重要的,如此即可避免在日后出现问题,及尽量降低制造成本。

网友A(2024-01-17):
虽然有的工作是在制作比较复杂的电路板上才需要使用的  但是良好的习惯应该早早养成

网友B:
想要把pcb设计好了 那得是多少个学科综合的结果啊

网友C:
请问楼主什么叫做原型测试啊  原型测试都需要测试哪些内容呢

网友D:
这些都是在不断地犯错中改正的  不错体验不到啊

网友E:
现在可以免费使用的功能比较强大的eda软件都还有哪些啊

网友F:
如果想要 避免这些错误 就需要进行大量的有效的练习

网友G:
布局是PCB设计的关键步骤,不合理的布局可能导致信号完整性问题、电磁兼容性问题和散热问题

网友H:
没有考虑到PCB的制造过程,如加工、钻孔、组装等,在设计PCB时可能会导致制造困难或增加生产成本。

网友I:
过孔是PCB设计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设计不当可能导致信号传输延迟、阻抗不匹配等问题

网友J:
果将敏感信号线和噪声源紧贴在一起,可能导致信号受到干扰。

网友K:
信号线、电源层与地层之间的间距过小,容易引发短路或串扰现象。

网友L:
过于复杂的布线和过于密集的元件可能导致生产困难,而过于简单的布线和过于稀疏的元件可能导致浪费资源。

网友M:
忽视设计规则检查,比如走线宽度、过孔大小、安全间距不符合制造要求,造成生产困难或功能失效。

网友N:
电磁兼容性(EMC)是电路稳定工作的关键因素,设计时应考虑屏蔽、滤波、接地等措施。

网友O:
图形设计不均匀,造成图形电镀时,电流分布不匀,影响镀层均匀,甚至造成翘曲。

网友P:
电源和地线是电路稳定工作的基础,设计不当可能导致电源噪声、地线反弹等问题。

网友Q:
电源分配不合理、信号完整性问题、接地不良等。

网友:
创建的工程文件网络表只能部分调入PCB

网友R:
大面积网格间距太小,网格线间距小于0.3mm

网友S:
没有为关键信号提供足够的屏蔽和隔离带,增加了辐射和受干扰的可能性。

网友T:
选择基铜厚度无法满足当前线宽/间距的加工需求

网友U:
在开始PCB设计之前,没有选择合适的工具、软件套件或没有对设计需求进行充分分析。不同的设计需求和复杂程度可能需要不同功能的软件。

网友V:
检查封装定义,确保没有不必要的I/O属性,或者在ERC检查后修正连接问题3。

网友W:
电地层既设计散热盘又有信号线,正像及负像图形设计在一起,出现错误。

网友X:
原理图设计中的错误,如管脚分配不正确、组件极性错误、网络连接错误等,未能在布局布线阶段被发现和修正。

网友Y:
当使用自己创建的多部分组成的元件时,不要使用Annotate

网友M:
信号走线的长度、形状和拓扑结构可能影响信号的质量和稳定性

网友Z:
高速信号间的互耦合未得到有效控制,例如高频信号元件之间距离太近而引起噪声干扰。

网友AA:
过小的过孔可能导致电流分布不均,而过大的过孔可能导致浪费空间。

网友AB:
在PCB设计中,多余的线段可能会干扰自动布线工具,导致布线失败。设计师应确保在绘制PCB草图时,仔细检查并去除多余线段

网友AC:
PCB布局布线阶段的一些常见错误包括布线过长或过短、走线交叉、缺乏足够的走线桥接、电源和地平面设计不合理等,这些都可能影响信号的完整性和电路板的可靠性。

网友AD:
ERC报告管脚没有接入信号

网友AE:
未设计铣外形定位孔,如有可能在PCB板内至少设计2个直径>1.5mm的定位孔。

网友AF:
使用过细的电源和地线可能导致电流分布不均,而使用过粗的电源和地线可能导致浪费空间。

网友:
设计的PCB没有进行充分的功能测试和性能验证,导致在原型阶段或批量生产后发现设计缺陷。

网友J(2024-02-16):
元件布局没有考虑散热、电磁兼容性(EMC)、信号完整性和时序约束等因素,可能影响电路性能和稳定性。

网友AG:
过长的走线可能导致信号衰减和噪声干扰,而过短的走线可能导致信号反射和阻抗不匹配。

网友AH:
设计者未按照元器件规格和行业标准设定正确的焊盘尺寸,导致元件安装困难或无法正确焊接。

网友AI:
如果敏感的信号线紧接在噪声源上,可能会对信号造成干扰。

网友AJ:
基铜厚度的选择不能满足目前对线宽/间距的加工要求

网友AK:
创建的项目文件网络表只能部分导入到PCB中

网友AL:
电层同时设计了散热器和信号线,正负图像设计在一起,产生误差。

网友AM:
The mutual coupling between high-speed signals has not been effectively controlled, such as noise interference caused by the close distance between high-frequency signal components。

网友AN:
过小的通孔会导致电流分布不均匀,过大的通孔会造成空间浪费。

网友AO:
这些都是在不断的错误中改正过来的,这不是一个好的经验

网友AP:
ERC报告引脚未接收到信号

网友AQ:
现在有什么更强大的eda软件可以免费使用

网友AR:
长接线可能造成信号衰减和噪声干扰,短接线可能造成信号反射和阻抗失配。

网友AS(2024-04-13):
在使用自己创建的多部分组件时,不要使用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