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档下载] iic驱动(IO口模拟)

楼主(2023-12-17):
iic.c
#include "includes.h"
/*
    iic知识
    1. iic的启动信号
        SCL为高,SDA从高到低,产生一个起始信号
    2. iic的停止信号
        SCL为高,SDA从低到高,产生一个停止信号
    3. acknowledge(应答)
        在数据或地址传输的第9个时钟,SDA线上的状态,0:ack, 1:no-ack,函数中需要封装ack发送函数。

注意:
    1. iic的引脚配置,SCL配置为输出,SDA需要输出和输入在使用中进行切换
    2. iic的数据按位进行传输,先高位后低位
*/
/*
对应的函数接口:
    1. 起始信号
    2. 停止信号
    3. 发送响应ACK(0:响应  1:非响应)
    4. iic协议写一个字节
        按位从高位到低位输出,第九位等待一个ack信号,此时SDA引脚切换为输入,ack为0:ack,1:no-ack
    5. iic协议读一个字节
        按位从高到低位输出,8个字节传输完后应该要发送ack信号,but 此处没有。。。
—————————————————上部分和i2c协议严格相关—————————————————————
————————————————下部分更需要参考对应的器件手册—————————————————
    6. iic发送单个字节(此处需要参考交互的器件手册)
        - 先发送一个起始信号
        - 发送器件地址
        - 发送寄存器地址高位
        - 发送寄存器地址低位
        - 发送字节数据
        - 发送停止位
    数据发送完成后, 需要一定的延时,不然会出错,程序里设置8ms
    6. iic接收单个字节
        - 发送起始信号
        - 发送器件地址(方向为写)
        - 发送寄存器地址高位
        - 发送寄存器地址低位
        - 再次发送起始信号
        - 发送器件地址(方向为读)
        - 开始接收字节数据
        - 发送非响应(ack=1)
        - 发送停止信号

当然对于该器件,还支持页写和连续读。
需要注意的时,页写时,一次不能写入超过一页的数据(64bytes),否则会"roll over"该页之前的数据,不支持页自动加;
    连续读时,超过器件的地址范围后(而不是页范围),word address will "roll over",the sequential read will continue.
    器件的字节写/页写,字节读/连续读,不需要特定的设置,只需要按器件的时序图操作即可。
*/

void iic_sda_out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sda out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void iic_sda_inpu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sda input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1.
void iic_gpio_config(void)
{
    //scl : pb6  sda :pb7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SCL  &&   SDA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B,&GPIO_InitStructure);
}
//2. iic init
void iic_init(void)
{
    iic_gpio_config();
}
//2. iic start
void iic_start_signal(void)
{
    iic_sda_output();
    IIC_SCL_W(1);
    IIC_SDA_W(1);
    delay(10);
    IIC_SDA_W(0);
    delay(10);

    IIC_SCL_W(0);

}
//3. iic stop
void iic_stop_signal(void)
{
    iic_sda_output();
    IIC_SDA_W(0);
    delay(10);
    IIC_SCL_W(1);
    delay(10);
    IIC_SDA_W(1);

}
//4. send ack
void iic_send_ack(uint8_t ack)
{
    iic_sda_output();

    IIC_SCL_W(0);
    delay(10);

    IIC_SDA_W(ack);
    delay(10);

    IIC_SCL_W(1);
    delay(10);

//  IIC_SCL_W(0);
//  delay(10);

}
//5. iic write byte
uint8_t iic_write_byte(uint8_t data)
{
  uint8_t i,ack;
    iic_sda_output();  //
    //IIC_SCL_W(0);
    //delay(10);
    for(i = 0;i<8;i++)
    {
         if(data&0x80)
              IIC_SDA_W(1);
         else
              IIC_SDA_W(0);
        data<<=1;
        delay(10);
        IIC_SCL_W(1);
        delay(10);
        IIC_SCL_W(0);
        delay(10);
    }
    //ack
    iic_sda_input();  //
    delay(10);

    IIC_SCL_W(1);
    delay(10);
    ack = IIC_SDA_R();
    IIC_SCL_W(0);
    delay(10);

    iic_sda_output();//12
    return ack;
}
//6. iic read byte
uint8_t iic_read_byte(void)
{
    //读取那字节的数据
    uint8_t i,temp = 0;
    iic_sda_input();
    for(i = 0;i<8;i++)
    {
        IIC_SCL_W(1);
        delay(10);

        temp<<=1;
        if(IIC_SDA_R())
             temp |= 0x01;
        else
             temp &= ~0x01;
        IIC_SCL_W(0);
        delay(10);
    }
    iic_sda_output();//12
    //发送一个响应
    return temp;
}
//7. send one byte
void iic_send_byte(uint16_t addr,uint8_t dat)
{
    uint8_t ack =0;
    //起始信号
    iic_start_signal();
    //写器件地址
    ack = iic_write_byte(0xa0);
    if(ack){
        iic_stop_signal();
        return;
    }
    //写器件地址
    ack = iic_write_byte(AddrHigh(addr));
    if(ack){
        iic_stop_signal();
        return;
    }
    ack = iic_write_byte(AddrLow(addr));
  if(ack){
        iic_stop_signal();
        return;
    }
    //写数据
    ack = iic_write_byte(dat);
    if(ack){
        iic_stop_signal();
        return;
    }
    //写停止信号
    iic_stop_signal();

    sys_delay_ms(8);    //一个字节写完后,需要加延时,这个很重要!!!
}
//8.读取一个字节数据
int iic_recv_byte(uint16_t addr)
{
    uint8_t temp = 0;
    uint8_t ack = 0;
    //起始信号
    iic_start_signal();
    //写器件地址
    ack = iic_write_byte(0xa0);
    if(ack){
        iic_stop_signal();
        return -2;
    }
    //写器件地址
    ack = iic_write_byte(AddrHigh(addr));
    if(ack){
        iic_stop_signal();
        return -2;
    }
    ack = iic_write_byte(AddrLow(addr));
    if(ack){
        iic_stop_signal();
        return -2;
    }
    //起始信号
    iic_start_signal();
    //器件读地址
    ack = iic_write_byte(0xa1);
    if(ack){
        iic_stop_signal();
        return -2;
    }
    temp = iic_read_byte();
    //发送一个非应答。器件读取完后,需要发送一个非应答
    iic_send_ack(1);
    //产生一个停止信号
    iic_stop_signal();

    return temp;
}
//9. 连续写入多个字节,但不超过一页
void iic_write_buff(uint8_t *pbuff,uint16_t addr,uint8_t num)
{
    uint8_t i,ack;
    //起始信号
    iic_start_signal();
    //写器件地址
    ack = iic_write_byte(0xa0);
    if(ack){
        iic_stop_signal();
        return;
    }
    //写寄存器地址
    ack = iic_write_byte(AddrHigh(addr));
    if(ack){
        iic_stop_signal();
        return;
    }
    ack = iic_write_byte(AddrLow(addr));
    if(ack){
        iic_stop_signal();
        return;
    }
    //开始写入数据
    for(i = 0;i<num;i++)
    {
        ack = iic_write_byte(pbuff[i]);
        if(ack){
            break;
        }
    }
    //停止信号
    iic_stop_signal();
}
//10.连续读出多个字节
void iic_read_buff(uint8_t *pbuff,uint16_t addr,uint8_t num)
{
    uint8_t i,ack;
    //起始信号
    iic_start_signal();
    //写器件地址
    ack = iic_write_byte(0xa0);
    if(ack){
        iic_stop_signal();
        return;
    }
    //写寄存器地址
    ack = iic_write_byte(AddrHigh(addr));
    if(ack){
        iic_stop_signal();
        return;
    }
    ack = iic_write_byte(AddrLow(addr));
    if(ack){
        iic_stop_signal();
        return;
    }
    //读数据
    for(i = 0;i<num;i++)
    {
        pbuff[i] = iic_read_byte();
        //发送一个应答
        if(i == num-1)
             iic_send_ack(1);   //最后一个字节发送非应答
        else
            iic_send_ack(0);    //前num-1个字节发送应答
    }
    //停止信号
    iic_stop_signal();
}

//iic test code
void iic_sck_test(void)
{
    IIC_SDA_W(0);
    delay(10);
    IIC_SDA_W(1);
    delay(10);
}
//iic 24lc128 test  0: success -1: failed
int iic_24lc128_test(void)
{
    int i,j;
    int iic_addr = 0;
    uint8_t dat = 5;
    printf("iic start test,start_time: %d\r\n",systick_ms_counter);

    for(i = 0;i<64;i++){
        for(j = 0;j<256;j++){  //写0-255
            iic_send_byte(iic_addr,j);
            iic_addr++;
        }
        for(j = 0;j<256;j++){  //读0-255
            iic_addr--;
            dat = iic_recv_byte(iic_addr);
//          if(dat != (iic_addr%256)){
//              printf("dat:%02x iic_addr:%04x\r\n",dat,iic_addr);
//              return -1;
//          }
        }
        iic_addr+=256;
    }
    printf("iic end test,end_time: %d\r\n",systick_ms_counter);

    return 0;
}
i2c.h
#ifndef __IIC_H
#define __IIC_H

#define IIC_SCL_W(bitval)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6,(BitAction)bitval)
#define IIC_SDA_W(bitval)  GPIO_WriteBit(GPIOB,GPIO_Pin_7,(BitAction)bitval)

#define IIC_SDA_R()        (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B,GPIO_Pin_7) == Bit_RESET ? 0:1)

//declare of functions

void iic_sda_output(void);
void iic_sda_input(void);

void iic_init(void);
//random r&w
void iic_send_byte(uint16_t addr,uint8_t dat);  //写数据
int iic_recv_byte(uint16_t addr);               //读数据
//page r&w
void iic_write_buff(uint8_t *pbuff,uint16_t addr,uint8_t num);
void iic_read_buff(uint8_t *pbuff,uint16_t addr,uint8_t num);

//test code
void iic_sck_test(void);
int iic_24lc128_test(void);

  19. #endif

网友A:
iic通讯可以在运行的过程中更改子模块的地址吗

网友B:
用io口模拟的iic有重发机制吗

网友C:
为什么iic这么多的io模拟而其他串口通信方式没有很多实用io模拟的呢

网友D:
相对来说iic接口还是比较容易模拟的

网友E:
如果是使用io口模拟的话  数据传输速率就可以随意了吧

网友F:
iic模拟的话 会不会受到其他代码的影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