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用相关] 常用电平转换电路

楼主(2023-12-17):
那么什么是电平转换?为什么需要电平转换?
简单说明一下,在我们设计的电路中,不同芯片的引脚使用的电压不同,比如常见的1.8V、3.3V、5V等,在两种不同电压芯片引脚之间进行通讯时候,我们需要使得两边的电平都符合自身的需求且能够进行正常的通讯,这就叫电平转换。
因为不同电压芯片之间的通讯存在电平不匹配的问题,同时如果通讯的两端压差过大也可能会损坏芯片引脚,所以我们需要进行电平转换。
一般来说,我们进行电平转换,主要考虑的有信号传输的速度以及信号的方向问题。
本文根据博主实际项目经验,总结一些我们常用的电平转换电路。
一、二极管电平转换电路
二极管电平转换电路,其实我自己并不常用,只是以前测试使用过: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使用此电路需要注意转换的方向,高电压端和低电压端不可调换。
电路分析
当输入端 3.3V_IN 为低电平时,D1导通,输出端 1.8V_OUT 为低电平,实现两端都为低电平。
当输入端 3.3V_IN 为高电平时,D1截止,输出端 被 R1 上拉至 1.8V ,为高电平,实现两端都为高电平。
<3 因为确实没有实际产品用过,所以不太好评价 = =!。
二、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路
三极管实现电平转换,有点类似二极管,一样需要注意方向。
2.1 电路一
第一种电路如下:
此例子为博主使用过的4G模块与 STM32 通讯使用过的电路。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上图中上面部分三极管基区的电压 VDD_EXT 没用错,以上图为例,这个基区电压给 VDD_MCU 或者 VDD_EXT 都是可以的。 但是下面部分的电路三极管基区的电压必须是 VDD_EXT 。
电路分析
当输入端为 低电平 0V的时候,三极管导通,输出端 与输入端导通,输出端被拉低到接近0V,实现两端都为低电平。
当输入端为 高电平的时候,三极管截止, 输出端 靠着上拉电阻(上图中的 R17、R19),变成高电平,实现两端都被高电平。
2.2 电路二
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路第二种方式:
此例子为博主使用过的信号采集电路,外接的信号最高电压为1.8V,为了保证STM32能够稳定的接收到,使用此电路将外接的信号转化为稳定的高低电平。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电路分析
当输入 S_IN 为低电平时,三极管 Q1关断,三极管 Q2 基极为高电平,导致 Q2 导通,输出端 S_OUT被拉低,实现两端都为低电平。
当输入 S_IN 为高电平 (VDD_EXT) 时,三极管 Q1 导通,三极管Q2关断,输出端 S_OUT 被 R4 拉高到 VDD_MCU,实现两端都为高电平。
<3 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路,便宜实用,但是只能单向转化。 而且不适用于波特率过高的应用(大概大于 400Kbps 就不建议用了)。
三、MOS管电平转换电路
讲过二极管,三极管,最后还是有MOS管,不得不说MOS在当下的应用之广泛,而且下面这个电平转换,是博主用得最多的,MOS管双向电平转换电路:
此例子为博主使用过的1.8V单片机与 传感器 I2C 通讯电路。

在这里插入图片描述
注意事项:
1、该电路只能用于收发双方都是开集(Open Collector, OC)或开漏(Open Drain, OD)结构输出的双向信号线。比如常见的I2C通讯。
2、VCC_S1 <= VCC_S2
3、MOS管导通电压门限(Vth(GS)里面的最大值)需要小于低电源电压。
电路分析
我们使用上图来简单分一下电路:
从左向右看
当 S1A 为高电平 (VCC_S1) 时候,MOS管 VGS = 0, NM1 不导通,S2A 处电平被 R11 上拉为高电平(VCC_S2),S2A也为高电平。两端都为高电平。 当 S1A 为低电平 时候,MOS管 VGS = VCC_S1, NM1 导通,S2A 的电平与 S1A相等,为低电平。两端都为低电平。
从右向左看
这里说明一下开漏输出,由于有上拉电阻,所以没有外部影响的正常情况下,S1A 和 S2A 默认都会是高电平。
当 S2A 为高电平 (VCC_S2) 时候:
假设左侧 S1A 为高电平(因为是开漏输出,所以左侧一般来说被 R10 上拉至高电平 (VCC_S1),除非线上有低电平拉低,这里我们仍然分两种情况讨论),MOS管 VGS = 0, NM1 不导通,左侧依然被R10 上拉至高电平 (VCC_S1)。两端都为高电平。 假设左侧 S1A 为低电平(正常不会发生,原因就是开漏输出),MOS管 VGS = VCC_S1, NM1 导通,S2A 为高电平,所以会导致 S1A 电压上升,等 S1A 上升到 VCC_S1 的时候,NM1 截止,两端都变成高电平(除非开始使得 S1A 为低电平的外界因数一直存在,这是外部的问题不做过多讨论)。
当 S2A 为低电平时候:
正常情况下左侧 S1A 为高电平(VCC_S1),MOS管 VGS = 0, NM1 不导通,但是由于 MOS 管的寄生二极管,会把 S1A 下拉至低电平(这个低电平不是0V,是比 S2A 高一个二极管压降,比如 0.7V),那么VGS =(VCC_S1 - 0.7V),使得 NM1导通,导通以后,那么 S1A 和 S1B 基本相等,两端都为低电平。
如果 S1A 开始就为低电平(正常不会发生),MOS管 VGS = VCC_S1, NM1 导通,S2A 的电平与 S1A相等,为低电平。两端都为低电平。
<3 最经典的电平转换电路,双向电平转换。常用于 I2C通讯。 不能用于推挽输出的IO口,MOS管的选型需要注意 VGS(th)(开启电压) 要小于通讯两端的需要的电源电压。

网友A:
有使用mos管进行电平转换的吗

网友B:
有没有输入低电平输出高电平的呢

网友C:
如何减小电平转换的纹波系数呢

网友D(2024-01-29):
在电平转换的时候是不是还需要考虑功率呢

网友E:
dcdc和ldo的内部原理跟这些电路是一样的吗

网友F:
转换前后的电平是由什么来决定的呢

网友G:
二极管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H:
使用专门的双向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I:
MOS管还具有易于集成和高速开关的特性,因此在单片机电平转换中得到广泛应用。

网友J:
电平转换器通常使用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如TXS0108E、74LVC1G125等。

网友K:
分立元件电平转换

网友L:
电平转换器是一种更高级的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M:
市面上有许多专门设计的电平转换芯片,它们可以实现单向或双向的电平转换,并带有方向控制功能。

网友N:
当输入端为高电平时,MOS管截止,输出端被上拉至高电平;当输入端为低电平时,MOS管导通,输出端被拉低至低电平。

网友O:
专用的电平转换芯片如SPXRTM、MAX3389等,可以提供高速、高精度的电平转换

网友P:
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Q:
电平转换器可以实现高速信号的电平转换,且具有较低的传输延迟。

网友R:
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实现电平的转换。这种电路一般用于低电压范围的转换,并且只能单向转换,使用时需要注意方向。

网友S:
利用MOS管的开关特性实现电平的转换。这种电路具有低阻抗、高耐压等优点,适用于大电流和高电压的场合。

网友T:
光耦合器利用光电效应实现电气隔离,可用于不共地的系统之间进行电平转换,并提供良好的噪声隔离和抗干扰能力。

网友K:
电平移位器是一种用于实现电平转换的电路,它可以将一种逻辑电平转换为另一种逻辑电平。

网友U:
在一些情况下,可以使用限流电阻来实现简单的电平转换。

网友V:
电平移位器通常使用MOSFET、二极管等元器件实现。在使用电平移位器时,需要确保电源电压和信号传输速率符合要求。

网友M:
利用电阻分压原理,将高电平分压至较低电平,以匹配不同设备的电压要求。

网友W:
N沟道MOSFET作为电平拉高转换器:

当单片机输出低电平时,MOSFET截止;当输出高电平时,MOSFET导通,从而将3.3V信号“提升”到5V系统能够识别的逻辑高电平。
如MAX3307等专用的电平转换IC内部就包含了这种结构。

网友X:
路数少可以用,路数多还是直接上电平转换器吧,性价比更高。

网友Y:
通过控制三极管的基极电压,可以实现输入电平到输出电平的转换。当输入为低电平时,三极管导通,将输出端拉至接近地电平;当输入为高电平时,三极管截止,输出端被上拉至电源电压。

网友Z:
TXS0108,可以实现单向电平转换,具有高速、自动方向检测等特点。

网友AA:
如何降低电平转换的纹波系数

网友AB:
你有低水平的输入和高水平的输出吗

网友AC:
SN74LV424,能够实现双向电平转换

网友AD:
转换电平的同时需要考虑功率因素

网友AD:
功率不匹配会造成温度过高甚至放烟花

网友AE:
单片机上的常用电平转换电路包括二极管电平转换电路、三极管电平转换电路和MOS管电平转换电路。

网友P:
利用三极管的开关特性实现电平的转换。通过选择适当的基极和发射极电压,可以将输入信号转换为所需的电平。这种电路可以实现双向转换,但在高电压范围内可能不够稳定。

网友AF:
MOSFET双向电平转换

网友AG:
最简单的还是用电平转换集成电路

网友AH:
BiCMOS缓冲器(如74LVC系列)

网友AI:
通过电阻分压网络,可以实现不同电平之间的转换

网友AJ:
电路由三极管和电阻构成,实际上是基于共射放大电路的原理。它同样适用于单向信号传输,并且三极管可以提供电流增益,有助于信号的强化。

网友AK:
利用继电器实现电平的转换。这种电路可以实现不同电源之间的转换,并且可以承受较大的电流和电压。

网友O:
通过在I/O口串联一个限流电阻,可以降低输出电平,从而适应不同电压水平的设备之间的通信。

网友P:
当单片机IO口输出高电平时,通过电阻网络将高电平转换为较低的电压。

网友AL:
电阻分压器

网友AM(2024-03-01):
在转换电平时需要考虑功率因数

网友AN:
功率不匹配会导致高温甚至是烟火

网友AO:
The commonly used level conversion circuits on microcontrollers include diode level conversion circuits, transistor level conversion circuits, and MOSFET level conversion circuits。

网友AP(2024-04-04):
电平转换器是一种更先进的电平开关电路

网友AQ:
最简单的是使用电平开关集成电路

网友AR(2024-05-08):
电源不匹配会导致高温甚至爆炸

网友AS:
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管还具有易于集成和高速切换的特点,因此在单片机的电平切换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网友AT(2024-06-07):
你是否有低水平的输入和高水平的输出

网友AU:
利用金属氧化物半导体管的开关特性实现了电平转换。该电路具有低阻抗、高电压的优点,适用于大电流、高电压的场合。

网友AV(2024-07-08):
采用电阻电压压原理,将高电压平分到较低电平,以匹配不同器件的电压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没有输入低电平输出高电平的呢

一个NPN三极管,输入接B,输出接C并加上拉,E接地,就是反向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