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IO口模拟串口

楼主(2023-12-17):
在做IO口模拟串口试验之前要搞懂串口通信的原理。一般的串行通信是以10位数据为一帧传送数据,包括一位起始位,8位数据位,一位停止位。
在传送数据之前,引脚一直抱保持高电平,起始位是低电平,接着跟8位数据,最后将电平拉高。
那么在模拟发送数据时,首先将IO口的电平置一。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SystemInit();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初始化时钟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9;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配置IO口

// 发送函数
void SendIO(uint8_t send)
{
uint8_t i = 0;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9); //起始位 低电平
Delay(0x2E5); //发送完起始位,延时 1000000 / 9600 = 104 432 是试出来的延时
for(i=0; i<8;i++) //8位数据位 一位停止位
{
if(send & 0x01)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9);//当前数据位是1 ,就拉高
}
else
{
GPIO_ResetBits(GPIOA,GPIO_Pin_9);//当前数据位是0,就置零
}
send >>= 1 ;
Delay(0x33A); // 发送每一位数据位延时
}
//Delay(0x212); // 发送完数据位延时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9); //停止位
}
延时函数: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发送函数中用到的延时是经过我测量后得到的,用逻辑分析仪分析发送数据的过程时,每发送一位,延时约104us,Delay(0x33A)大约是104us 。 这个发送函数直接在main函数中调用就可以了。
接收函数的编写。
接收函数主要是考虑到一个下降沿信号,当使用串口调试助手向STM32 发送数据时,调试助手发送的是一帧数据,包括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那么首先就应该检测到这个起始位,也就是这个下降沿信号,外部中断正好能检测到下降沿。所以应用外部中断。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TypeDef EXTI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0;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上拉输入 ,IO口默认是高电平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10);//保持高电平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EXTI_Line10;
EXTI_InitStruct.EXTI_Mode=EXTI_Mode_Interrupt;
EXTI_InitStruct.EXTI_Trigger=EXTI_Trigger_Falling; //下降沿中断
EXTI_InitStruct.EXTI_LineCmd=ENABLE;
EXTI_Init(&EXTI_InitStruct);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EXTI15_10_IRQn; //外部中断,边沿触发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配置外部中断

这里定义一个枚举类型,表示接收到哪一位。
enum stat{
COM_START_BIT, //起始位
COM_D0_BIT, //bit0
COM_D1_BIT, //bit1
COM_D2_BIT, //bit2
COM_D3_BIT, //bit3
COM_D4_BIT, //bit4
COM_D5_BIT, //bit5
COM_D6_BIT, //bit6
COM_D7_BIT, //bit7
COM_STOP_BIT, //bit8
};

定义8位接收数据
u8 recvData ; //接收的数据

写中断函数:
void EXTI15_10_IRQHandler(void)
{
enum stat recvStat = COM_STOP_BIT; //定义初始为停止位
if(EXTI_GetITStatus(EXTI_Line10)!=RESET) //检查外部中断是否产生了
{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0)) //检测引脚高低电平,如果是低电平,则说明检测到起始位
{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2);//LED 代表检测到了起始位
Delay(0x33A); //延时 0x432 约等于104us
if(recvStat == COM_STOP_BIT)
{
recvStat = COM_START_BIT; //此时的状态是起始
while(recvStat!= COM_STOP_BIT) // 循环到停止位
{
recvStat++; // 改变状态
if(GPIO_ReadInputDataBit(GPIOA, GPIO_Pin_10)) //‘1’
{
recvData |= (1 <<(recvStat -1));
}
else
{
recvData &= ~(1 << (recvStat -1));
}
Delay(0x33A);
}
}
}
EXTI_ClearITPendingBit(EXTI_Line10); //清除EXTI_Line10中断挂起标志位

}
  • 1

}

主函数: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SendIO(uint8_t send);
void ReceiveIO(void);
extern u8 recvData ;
void Delay(__IO uint32_t nCount);

int main(void)
{
RCC_Configuration();
GPIO_Configuration();
GPIO_SetBits(GPIOA,GPIO_Pin_9);//先拉高 ,第一次数据没有之前没有停止位
while(1)
{
SendIO(recvData);
Delay(0xFFFFF);
}
}

网友A:
使用io口都可以模拟哪些类型的串口通讯呢

网友B:
可以使用不同的io口模拟多个不同的串口通讯吗

网友C:
这个跟模拟的串口通讯的种类也有关系

网友D:
串口协议不负杂,IO模拟容易实现。

网友E:
如果发送接收端的电平不匹配的话  如何处理呢

网友F:
如果模拟的话   还需要注意硬件上加上拉电阻

网友G:
引用 网友B:
可以使用不同的io口模拟多个不同的串口通讯吗

如果使用模拟的话 估计软件会比较不好做

网友H:
选择一个IO口作为发送端,另一个IO口作为接收端。这两个IO口可以是任何两个空闲的IO口。

网友I:
这种方式的实现需要先了解串口的时序图,并使用两个IO引脚分别作为收发引脚。

网友J:
需要通过改进硬件设计、优化软件程序等

网友K:
可以在系统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通过模拟方式实现串行通信,扩展系统的功能。

网友L:
如果使用中断来处理串口通信,确保编写中断服务程序来处理发送和接收中断,以及处理任何可能发生的错误。

网友M:
根据通信协议要求,设计相应的硬件电路。这包括配置IO端口、电平转换器、波特率发生器等部分。

网友N:
模拟串口的实现可能会占用大量的CPU资源,因此在资源受限的单片机中需要谨慎使用。

网友O:
每当检测到电平变化时,就记录一个时钟周期的时间戳。然后,根据这些时间戳和预先设定的时钟频率,就可以解码出原始的数据位。

网友P:
在某些应用场景下,当嵌入式系统中的串口资源不足,或者需要节省硬件成本时,可以采用这种方法。

IO口模拟串口的基本原理是使用两个GPIO引脚(一个用于发送,一个用于接收)和一个定时器来模拟串行通信的时序。

网友Q:
IO口模拟串口是一种技术,通过普通IO口和定时器中断,可以实现串口通信的功能。

网友R:
根据所需的波特率,配置定时器的溢出周期和中断频率。例如,如果波特率为9600,则定时器的溢出周期为104微秒。

网友S:
IO口模拟串口是一种灵活且实用的串口通信方式,但在使用过程中需要注意正确配置相关参数并根据具体的协议进行编程。

网友T:
为了提高传输效率和减少丢失数据的风险,可以设置简单的FIFO(First In First Out)缓冲区用于暂存待发送和已接收到的数据。

网友U:
只需要两个IO口就可以实现全双工的通信。

网友V:
在一些资源有限的嵌入式系统中,特别是没有内置硬件串口(UART)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软件模拟实现串行通信。

网友W:
通过定时器产生准确的时钟信号,确保模拟串口的波特率与通信双方匹配。

网友X:
IO口模拟串口还有一项优势在于可以传输不定长的数据。

网友Y:
设置一个GPIO作为发送引脚(TX)。通过循环延时和改变GPIO输出状态来模拟串口的波特率,即按照约定的比特率周期性地翻转TX引脚的状态以发送数据。

网友O:
通过控制发送和接收时的延时,实现所需的波特率

网友Z:
IO口模拟串口是一种常见的串口通信方式,其本质是通过普通IO口来模拟串口的功能。

网友K:
IO口模拟串口通常不如内置串口模块那样高效或可靠

网友AA:
模拟串口的基本原理是使用GPIO引脚来发送和接收串行数据。

网友T:
在定时器中断服务程序中,根据串口的协议,按照时序依次发送或接收数据。

网友AB:
单片机就提供了相应的IO口模拟UART串口通讯的原理和代码实现,支持设定波特率和时钟同步,并且能发送和接收字符串以及控制中断服务函数的定义。

网友V:
IO口模拟串口的主要优点是节省资源、成本低、易于实现。

网友AC:
在实际应用中,IO口模拟串口可能会遇到稳定性问题,如数据丢失、乱码等

网友R:
IO口模拟串口需要具备一定的硬件和软件基础,以及对串口通信协议的深入理解。

网友M:
需要明确使用的通信协议

网友AD:
在发送端,使用定时器产生固定的时钟频率,然后根据需要发送的数据位翻转IO口的电平。例如,如果要发送数据'1',那么在时钟周期的开始和结束,IO口的电平都应该为高;如果要发送数据'0',那么在时钟周期的开始,IO口的电平应该为低,在结束时应为高

网友AE:
在需要高性能或高可靠性的应用中,应优先考虑使用内置串口。

网友AA:
IO口模拟串口是一种在嵌入式系统中使用IO端口模拟串行通信接口的方法

网友H:
在发送数据时,将数据位和校验位等转换为相应的电平变化,然后通过GPIO引脚输出。

网友AF:
在模拟过程中,需要手动处理串行通信协议中的起始位(通常为低电平)、数据位、奇偶校验位(如果有的话)以及停止位(通常为高电平)。

网友K:
通常在单片机没有足够的内置串口资源,或者需要额外的串口用于特定应用时使用。

网友X:
IO口模拟串口虽然可以节省硬件资源

网友AG:
利用中断或者定时查询的方式,在恰当的时间点读取RX引脚的状态,根据电平变化判断并采集到的数据位。

网友J:
设置一个定时器,用于产生波特率时钟,以控制数据的发送和接收速度。

网友AH:
通信速率较低,因为所有的数据传输和处理都需要由软件来完成。

网友AI:
当没有硬件串口可用时,我们通常会使用通用IO口来模拟串口。

网友L:
IO口模拟串口是一种技术,它允许开发者使用单片机的通用输入输出(GPIO)引脚来模拟串行通信接口

网友AJ:
通过控制引脚的电平高低,可以模拟串口通信的时序,包括起始位、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位。

网友AK:
不同的通信协议有不同的时序和数据格式,需根据协议要求进行相应的配置。

网友AE:
在发送或接收数据时,可能需要添加校验位、奇偶校验等处理。同时,还需要处理可能出现的错误情况,如数据位长度错误、校验错误等。

网友X:
需要利用两个定时器,一个用于发送延时使用,另一个用于产生中断以接收数据。

网友AL:
在实际硬件上进行测试,确保模拟串口的功能符合预期

网友AM:
模拟串行端口的实现可能会消耗大量的CPU资源,因此在资源有限的微控制器中应该谨慎行事。

网友AN:
可以在系统资源有限的环境下,经由过程摹拟方法实现串行通讯,扩大体系的功效。

网友AO(2024-02-01):
如果进行模拟,还需要注意在硬件上添加拉电阻

网友AP:
这也与模拟串行通信的类型有关

网友AQ:
需要澄清要使用的通信协议

网友AR:
在定时器间断服务程序中,按照uart的协定,依照时序挨次发送或者接收数据。

网友AS:
如果发送端和接收端的水平不匹配,该怎么办

网友AT:
该方法的实现需要首先了解串口的时序图,并分别使用两个IO引脚作为发送和接收引脚。

网友AU(2024-03-02):
The main advantages of IO port simulating serial port are resource saving, low cost, and easy implementation。

网友AV:
使用IO模拟,最大波特率能到多少

网友AW(2024-04-08):
模拟串口的另一个优点是它们可以传输不同长度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