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宏定义和const关键字定义

楼主(2023-12-17):
常量
常量是固定值,在程序执行期间不会改变。这些固定的值,又叫做字面量。

常量可以是任何的基本数据类型,比如整数常量、浮点常量、字符常量,或字符串字面值,也有枚举常量。

常量就像是常规的变量,只不过常量的值在定义后不能进行修改。

常用的一些常量表示,如:

名称        值        含义
PI        3.14159 265        表示 π ππ 的值为常量
e        2.71828        自然底数 e ee 的值
N        一个自然数        可以用来定义数组长度
exp        1e-6        一般表示循环的终止条件 10 1010− 6 -6−6
在 C语言 中,有两种简单的定义常量的方式:
使用 #define 预处理器。
使用 const 关键字。
1. 使用关键字( const )
声明格式:
const type variable = value;

案例:常量定义数组的长度
const int N=10;
int a[N];

注意点 (说明)
①:语句 const int N=10;也可以写成 int const N=10; 但是我个人推荐使用前一种表达方式。
2. 宏定义( define )
#include<stdio.h>

#define PI 3.1415926f //注意:不能以分号(;)结尾

int main(){
        printf("%f",PI);
        return 0;
}

注意点 (说明)
①:该定义不能以分号结尾;否则报错;
②:#define没有数据类型,只是单纯的替换
③:define可以带参数进行宏的定义,如下代码:
#include<stdio.h>

//注意:带参数的宏定义
#define SUM(a,b) a+b
#define MAX(a,b) a>b?a:b

int main(){
        int result=SUM(6,7);
        printf("%d\n",result);//result=13

        result=MAX(3,9);
        printf("%d\n",result);//result=9

        result=MAX(16,14);
        printf("%d\n",result);//result=16

        return 0;
}

易错点 (说明)
正如上述第二点所说:#define没有数据类型,只是单纯的替换
所以思考以下代码的值:
#include<stdio.h>
#define SUM(a,b) a+b

int main(){

        int result=SUM(2,2)*SUM(3,4);
        printf("%d\n",result);//result=12
        return 0;
}

您可能会怀疑这个值不是12,因为( 2 + 2 ) ∗ ( 3 + 4 ) = 28 ≠ 12 (2+2)* (3+4)= 28 ≠12(2+2)∗(3+4)=28
̸

=12,但事实确是12。
原因就在于define定义的内容只会是单纯的替换,上述表达式实际上是 2 + 2 ∗ 3 + 4 = 2 + 6 + 4 = 12 2+2*3+4=2+6+4=122+2∗3+4=2+6+4=12。

两种方式的比较:
1.宏定义是在编译之前进行的,而const是在编译阶段处理的
2.宏定义不占用内存单元,而const定义的常量占用内存单元
3.宏定义没有具体的数据类型,而const有具体的数据类型
4.宏定义可以带参数进行定义,而const不能带参数定义
来自:https://blog.csdn.net/qq_42887760/article/details/85125180

网友A:
宏定义和const关键字有没有使用的交集啊

网友B:
const关键字是不是一般来说不能使用很多啊

网友C:
可以在头文件里边定义const变量吗

网友D:
宏定义和const感觉从效率上讲  宏定义更高级

网友E:
#define和const都是用来定义常量的,但它们的使用方式和作用有所不同。

网友F:
因为是文本替换,如果宏名不小心替换到了不应该替换的地方,可能会引发意料之外的问题

网友G:
使用const关键字定义的变量是一个常量,它的值在编译时或运行时可以确定,但不能在程序运行过程中修改。

网友H:
在C或C++等编程语言中,宏定义(Macro Definition)和const关键字定义常量(Constant)是两种不同的概念,用于定义在程序中不应改变的值。

网友I:
宏定义常用于定义简单的字符串或代码片段,如函数、对象等的宏表示,或者进行条件编译等。

网友J:
宏定义在整个文件内及所有包含该宏定义头文件的文件中都是可见的,除非有相应的 #undef 操作取消定义。

网友K:
const关键字定义适用于需要类型安全、运行时内存分配的场景,而宏定义则适用于简单、快速定义常量的场景。

网友L:
const定义的常量在编译时就会分配存储空间,这意味着它们在内存中有实际的位置。相比之下,宏定义的常量只是在文本层面进行替换,不会在内存中分配实际的空间。

网友M:
既然都是定义常量的 为什么会有这两种不同的方式呢

网友N:
这两个的使用场合有什么不一样的吗

网友O:
首先,宏定义是由预处理器在预处理阶段处理的,它只是简单的文本替换,没有数据类型,因此不能进行安全检查。而const关键字则是在编译器编译阶段进行处理的,具有明确的数据类型,可以进行类型检查和作用域检查。

网友P:
const关键字定义的作用域与普通变量相同,分为全局作用域和局部作用域。

网友Q:
宏定义和const关键字定义都可以实现常量的功能,但它们在类型检查、命名空间和编译过程中的处理方式上有所不同。

网友R:
宏定义在定义后不能再被修改。但是,由于宏定义在预编译阶段被替换,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实现修改

网友S:
const定义的常量在编译时分配内存,并且只在程序中存在一份拷贝,即使它在多个地方被使用。

网友T:
宏定义和const关键字定义在C/C++中都有各自的优势和局限。

网友U:
const关键字定义在编译阶段进行类型检查,确保类型安全。

网友V:
const通常用于定义那些在程序执行期间不会改变的值,如数值常量、字符串常量等。

网友W:
宏定义可能会导致命名空间污染,因为它们本质上是文本替换。

网友E:
宏定义的作用域是全局的,一旦定义,在整个源文件中有效,直到遇到#undef指令明确取消定义,或者到达文件末尾。

网友X:
const关键字更适合用于定义常量以确保类型安全和作用域控制,而宏定义则提供了一种更为原始和灵活的文本替换机制,在某些场景下仍有一定用途,比如条件编译或者需要跨类型通用的场合。

网友Y:
宏定义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更方便,例如当需要计算相对复杂的表达式或当需要在多个地方使用相同的常量时。

网友Z:
宏定义和const关键字都可以用于定义常量,但在使用上存在明显的差异。

网友AA:
const关键字定义的常量在运行时分配内存,与其他变量一样。

网友AB:
onst定义的常量是类型安全的,因为它们在编译时就会进行类型检查。如果尝试修改const修饰的变量,编译器会报错。

网友AC:
const关键字用于声明常量变量或指向常量的指针。
const定义的值在编译时会进行类型检查。
const变量在定义时必须进行初始化,且其值在程序运行期间不能被修改。
const变量分配在内存中,因此可以使用指针来访问。

网友AD:
每次宏被调用时,都会有一个新的文本替换发生,但这并不意味着会占用额外的内存。宏定义本身不分配内存,只有在宏实际被使用时,它所代表的值才会被分配内存

网友AE:
使用const关键字比使用宏定义更加安全,因为它具有类型检查和内存分配的优势。因此,除非有特殊需求,否则通常推荐使用const关键字代替宏定义。

网友AF:
宏定义通常使用#define指令,后面跟着宏名称、宏值。
宏定义在预处理阶段就会被处理,这意味着它会在编译之前替换代码中的宏名称。
宏定义不占用内存,因为预处理器只是在编译前将所有的宏名替换为对应的值。
宏定义没有类型,因此无法进行类型检查。
宏定义在替换时不会考虑数据类型,因此可能会引发类型转换问题。

网友AG:
宏定义和const关键字定义在C/C++编程语言中经常被用来定义常量和符号常量。

网友AH:
定义使用#define指令在源代码的预处理阶段进行。预处理发生在编译之前,此时宏会被直接替换成它所定义的值,这个过程称为宏展开。

网友V:
#define定义的宏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包括函数内、语句中、表达式中等。

网友AI:
使用宏指令(如#define)来定义常量。宏定义在预编译阶段被替换为指定的值。宏定义通常用于定义字符串、常量数值或符号常量。

网友AJ:
const可以提供更安全的保护,防止被意外修改。例如,如果你试图修改一个用const关键字定义的常量,编译器将会报错。然而对于宏定义的常量,由于它们并非实际存在的变量,而是简单的文本替换,所以无法提供这样的保护。

网友Y:
使用#define定义的宏会在编译前的预处理阶段被替换掉,也就是说,预处理器会把源代码中所有出现该宏的地方都替换成宏定义的内容。

网友R:
宏定义和const关键字在编程中都被用来定义常量,但两者有显著的不同。

网友AK:
宏定义和const关键字在C/C++中都是用于定义常量或常变量的机制

网友AL:
宏定义在运行时不会分配内存,而是在编译阶段被替换为常量值。因此,宏定义不会占用额外的内存空间。

网友AM:
使用const关键字定义的常量在编译时确定其值,并且在程序的运行时也是不可改变的。const定义的常量需要在编译时进行类型检查。

网友AN:
使用const定义的常量变量在初始化后就不能再被修改。

网友AE:
宏定义在预编译阶段进行替换,不会进行类型检查。因此,在使用宏定义时,需要注意避免出现类型安全问题。

网友AO:
#define定义的宏更像是一个简单的文本替换,而const定义的常量则是C语言中的实际对象,有自己的类型和存储空间。

网友P:
相对于宏定义,const关键字提供了更好的类型安全性和程序的可读性,因为它受到编译器的严格约束。

网友AP:
使用#define关键字定义,它是一种预处理指令,本质上是文本替换。

网友AQ:
#define和const都可以用来定义常量

网友AR:
预处理指令,用于在编译前定义宏。

网友AS:
宏定义不提供类型安全,因为它们仅仅是文本替换,不进行类型检查。因此,如果宏定义的值在替换时类型不匹配,可能导致编译错误。

网友AT:
在C/C++中,使用const关键字来定义常量。const关键字定义的常量在编译阶段被赋予值,且只能被赋值一次。

网友:
const常量只能在局部作用域或全局作用域中使用,不能作为函数参数

网友AU:
const对象通常存储于数据段而不是堆栈,因此不会随着函数调用结束而销毁(对于全局或静态局部const变量)。

网友AV:
既然都是界说常量的,为何会有这两种不一样的方法呢

网友AW:
宏界说以及const关键字界说在cc++编程语言中常常被用来界说常量以及标记常量。

网友AX(2024-02-01):
这两者在使用场景中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AY:
#Define和const都用于定义常量,但它们的用法和目的不同。

网友AZ:
宏定义和const关键字都可以用来定义常量,但是它们的用法有很大的不同。

网友BA:
宏界说大概会致使定名空间污染,由于它们本色上是文本更换。

网友BB:
由于是文本替换,如果宏名在不应该替换的地方被意外替换,可能会导致意想不到的问题

网友BC:
#define界说的宏可以在任何处所利用,包含函数内、语句中、表达式中等。

网友BD(2024-03-02):
但是,在定义宏定义之后不能修改它们,因为宏定义是在预编译阶段被替换的,所以在某些情况下可以进行修改

网友BE(2024-04-08):
Const 常量只能在局部或全局范围内使用,不能用作函数参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