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请问,TC387和397的MCU差什么?

楼主(2023-12-17):
请问,TC387和397的这两款 MCU差什么?有官方手册么?贴个到楼下呗

网友A:
在具体功能和性能上,TC397可能具有更高的性能和更先进的功能。

网友A:
此外,对于一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例如自动驾驶领域,TC397可能更适合。

网友B:
你好,
可参考官方介绍关于TC38x和TC39x的区别,比如core,flash, ram等区别:
https://www.infineon.com/dgdl/Infineon-AURIX_Automotive-PP-v01_00-EN.pdf?fileId=5546d46269e1c019016a78d9c39b53c8
如果你有更多问题,可以在英飞凌官方的技术支持平台—Infineon Developer Community英飞凌技术社区中文版面进行提问,平台链接为:
https://community.infineon.com/?utm_source=21ic&utm_medium=display&utm_campaign=202310_gc_community_answer
英飞凌技术社区拥有超10万工程师会员和庞大的技术专家团队,可以及时且全面回复你的问题。除此之外,你也可以在社区中直接搜索问题相关的技术文章和培训视频

谢谢

网友C:
397性能更强吧

网友D:
TC387是4核,TC397是6核

网友E:
core,flash, ram都不同吧

网友F(2024-01-16):
TC397可能具有更高的处理器性能,例如更高的时钟频率或更多的核心

网友G:
具体没研究,但是我感觉他家的是数字越大,性能越强,哈哈

网友H:
TC397可能集成了更多的外设或者更先进的外设,例如更多的通信接口、更多的模拟/数字转换器等

网友I:
一般来说,TC397可能具有更大的存储容量,包括闪存和RAM

网友J:
成本和功耗不一样,TC397可能在成本和功耗方面有所不同,可能更高端的型号会有更高的成本和功耗

网友K:
楼主直接查一下数据手册多好啊

网友L:
这个建议问问代理商,他们对这种数据参数很敏感的

网友M:
主频好像就差很多吧,我记得

网友N:
没用过这两款,但是看外面的介绍,好像是主频和内核数量都不一样

网友O:
直接找手册对比一下就知道个大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