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用 MCU] 现在的TC275或者是TC387只能使用jlink调试么

楼主(2023-12-17):
现在的TC275或者是TC387只能使用jlink调试和下载吗?可不可以用类似于通用一些的DAPlink呢?

网友A:
ST-Link也可以吧

网友B:
你好,

不是的,可以选用劳德巴赫等第三方工具,英飞凌也有退出低成本的调试器:DAP Mini Wiggler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好,

不是的,可以选用劳德巴赫等第三方工具,英飞凌也有退出低成本的调试器:DAP Mini Wiggler

DAP Mini Wiggler属于开源的么?和我们正常调试arm内核的daplink有什么区别吗?

网友C:
用daplink可以吗?

网友D(2024-01-22):
看内核,如果内核是arm内核,可以用daplink的

网友E:
我觉得还是用jlink吧,能性价比高一些

网友F:
之前不是说可以用劳德巴赫这种昂贵的调试工具么,哈哈

网友G:
应该可以,其实你可以试试

网友H:
你先把环境搭建好,直接用这些link去试试不就好了

网友I:
一般来说不能用daplink吧,我觉得

网友J:
这不是都是多核MCU了么?还能用DAPlink了?

网友K:
一般来说,DAPlink仅仅支持arm内核,只要是,就可以

网友L:
没调试过,感觉这MCU我基本上都用不到

网友M:
肯定不能仅仅JLINK烧录和下载的,必须有其他工具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