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U5] STM32U5 SDMMC为什么BusWide只能设置为1B,设置为4B的时候没办法读写

楼主(2023-12-18):
STM32U5 SDMMC为什么BusWide只能设置为1B,设置为4B的时候没办法读写。硬件连接是没问题的, 4跟数据线都连接上了, 连接顺序也肯定没错, 上拉电阻也是有的。

SDMMC初始化代码:

  hsd1.Instance = SDMMC1;
  hsd1.Init.ClockEdge = SDMMC_CLOCK_EDGE_RISING;
  hsd1.Init.ClockPowerSave = SDMMC_CLOCK_POWER_SAVE_DISABLE;
  hsd1.Init.BusWide = SDMMC_BUS_WIDE_4B; // 只有设置为SDMMC_BUS_WIDE_1B的时候才能够正常读写
  hsd1.Init.HardwareFlowControl = SDMMC_HARDWARE_FLOW_CONTROL_DISABLE;
  hsd1.Init.ClockDiv = 4;
  if (HAL_SD_Init(&hsd1) != HAL_OK)
  {
    Error_Handler();
  }
初始化之后可以HAL_SD_GetCardInfo, 但HAL_SD_WriteBlocks 或 HAL_SD_ReadBlocks 就会失败, 具体代码如下:

  HAL_StatusTypeDef rtn;
  rtn = HAL_SD_GetCardInfo(&hsd1,&info);  // 返回为HAL_OK
  HAL_Delay(1000);
  rtn = HAL_SD_WriteBlocks(&hsd1,tx_buf,0,1,1000);  // 返回错误
  HAL_Delay(1000);
  rtn = HAL_SD_ReadBlocks(&hsd1,rx_buf,0,1,1000);   // 返回错误
如果在初始化完SDMMC之后, 再调用一次 HAL_SD_InitCard 之后, HAL_SD_ReadBlocks 和 HAL_SD_WriteBlocks就能成功, 代码如下:

  HAL_StatusTypeDef rtn;
  rtn = HAL_SD_GetCardInfo(&hsd1,&info);  // 返回为HAL_OK

  HAL_SD_InitCard(&hsd1);  // 重新初始化SD卡

  HAL_Delay(1000);
  rtn = HAL_SD_WriteBlocks(&hsd1,tx_buf,0,1,1000);  // 返回为HAL_OK
  HAL_Delay(1000);
  rtn = HAL_SD_ReadBlocks(&hsd1,rx_buf,0,1,1000);   // 返回为HAL_OK
因为调用HAL_SD_InitCard之后, 其中就把BusWide设置为了1B, 其中部分代码为:

HAL_StatusTypeDef HAL_SD_InitCard(SD_HandleTypeDef *hsd)
{
  ...
  /* Default SDMMC peripheral configuration for SD card initialization */
  Init.ClockEdge           = SDMMC_CLOCK_EDGE_RISING;
  Init.ClockPowerSave      = SDMMC_CLOCK_POWER_SAVE_DISABLE;
  Init.BusWide             = SDMMC_BUS_WIDE_1B;
  Init.HardwareFlowControl = SDMMC_HARDWARE_FLOW_CONTROL_DISABLE;
  ...
}
为什么设置4B之后, 读写就会失败呢?

网友A:
数据线有松动吗

网友B(2025-04-08):
可以试试先用1B初始化,成功之后再用HAL_SD_ConfigWideBusOperation切到4B,我这边U585就是这么用的。

网友C:
其实这个流程在STM32官方例程里就有体现,CubeMX自动生成的代码好像也默认先1B后4B。

网友D:
你是直接把BusWide设置为4B就启动了吗?那样卡还没进入数据阶段,直接就用了4线,它肯定不同步啊。

网友E:
你可以在HAL_SD_InitCard之后加个log看下当前的BusWidth状态,再做写入,看看是不是已经切换好了。

网友F:
官方文档里提到一点,SD卡默认是1位模式启动的,得发送CMD55 + ACMD6才能切换到4位,所以必须先初始化再切宽度。

网友G:
我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好像和卡初始化时总线宽度有关,必须先用1位初始化,然后再切4位,不然卡好像不认。

网友H:
你用的是哪种卡?有些低端或兼容性差的卡对初始化流程很挑,先1位再切4位是比较通用的做法。

网友I:
感觉像是HAL库的问题,我以前在F7上也发现HAL_SD_Init没自动切总线宽度,得手动调HAL_SD_ConfigWideBusOperation。

网友J:
你试过加上HAL_SD_ConfigWideBusOperation(&hsd1, SDMMC_BUS_WIDE_4B)这句没有?这个一般是在卡初始化之后再执行的。

网友K:
HAL库里面其实HAL_SD_Init并不会完整初始化卡,HAL_SD_InitCard才是真正和卡通信的逻辑入口,建议都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