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ST产品] ADC采样交流电问题

楼主(2023-12-18):
我要采集一段频率为8K(周期125us)的正玄波交流电,我的adc引脚的基准电压为1.25V,我的单片机主频是240M,adc的频率为20M,采样周期设置为239.5,使用DMA采集两个通道,按照我的配置的adc采样频率,我采集一个点所需要的时间为(239.5+12.5)/20M=12.6us,那么125/12.6=大概是10个周期,我的问题如下:
1.两个通道是否是每个通道只能采集五个周期?
2.如何采集交流电的电压值?我想要高值和低值(我一开始用的均方根,发现这个公式不太合适,这个值比高值小太多,能量小的时候,用均方根就等于基准电压了)
3.我的采样频率和个数,要设置多少才可以把这个完整的波形采集出来 ?

网友A(2024-01-19):
这个是不是首先要预测到交流信号的频率啊

网友B:
采样频率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啊

网友C:
感觉算法不好弄啊  太复杂了承担不起 太简单了精度又不够

网友D(2024-03-21):
我觉得不太行吧,一般正弦波不是有一半在负半轴吗

网友E:
如果采样一个点需要12.6us,那么在125us的周期内,每个通道可以采集约10个点。因此,每个通道可以采集10个周期的数据,而不是5个周期。这意味着你可以获得足够的数据来表示完整的8K频率正弦波。

网友F:
对于交流电,你可以通过采集足够的数据点来计算高值和低值

网友G:
一种方法是在每个周期内找到最大值和最小值,这样就可以得到高值和低值

网友H:
其实可以使用峰-峰值(peak-to-peak)来表示波形的振幅,即最大值减去最小值。这两种方法都可以帮助你获取交流电的电压值

网友I:
为了完整地采集整个波形,你需要确保采样频率足够高,以至于可以捕获波形的所有细节

网友J:
对于8KHz的正弦波,你需要至少以16KHz的频率进行采样,这样可以满足奈奎斯特采样定理

网友K:
你可能需要调整你的采样频率和采样点数,以确保可以完整地采集整个波形。

网友L:
你可以通过增加采样频率和采样点数来确保可以完整地采集整个波形,并且使用适当的方法来计算交流电的电压值

网友M:
我觉得你需要先用运放进行波形转换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