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相关] 芯课堂 | 硬件设计注意事项

楼主(2023-12-18):
1.MCU 不能工作查看原因
1、电源上电时间是否过长,导致复位不成功;
2、手动把 RST 引脚接地一下再放开,看是否可以顺利启动;
3、将系统时钟源配置为内部的RC振荡器,以排除是否为外部晶振引起的异常;
4、用示波器测量 CAP 电压(核电压), 观察CAP 电压是否稳定;
5、上电前5ms BOOT引脚检测到高电平会进入ISP模式,看是否进入了ISP模式;
6、用例程库Lib改软件,只点亮一个灯,或找个合适的 IO 输出方波,看是否能工作,再进一步排查硬件 ;

2.IO 端口电平转换应用
3.3V 供电的 MCU(如 SWM181、SWM320、SWM341)如需要与 5V供电 MCU 进行串口通讯,需要做电平转换。可参考下图所示电路

3.TFTLCD 抗干扰辐射设计
3.1、晶振回路的设计
晶振的 XI、XO 并接 1~2MΩ的电阻,同时 XO 输出端可预留串 600RH 的磁珠到MCU;另外,晶振的布局尽量靠近 MCU,且应距离板框5mm 以上。
离板框的距离超过 5mm。对辐射干扰起到一定的作用。

3.2、TFT-LCD 接口设计
在设计中,RGB 数据、Hsync、Vsync、PCLK、DE 等信号线建议预留串接 22~33 欧姆电阻,起到一定抗干扰辐射作用。PCLK信号除串电阻外还应对GND接4.7~22pF电容,而且PCLK的走线应两边包GND从MCU到显示屏接口尽量不要打孔,根据产品应用的需求,也可增加 ESD 的处理。

3.3、SD 卡接口设计
电源滤波电容应靠近SD 卡接口的3.3V,DAT信号走线应尽量平行等长,CLK 信号可以串接 33Ω电阻对GND接10pF电容,以降低辐射干扰,还可根据产品应用的需求,增加 ESD 的处理。

3.4、外挂 SPI-FLASH 设计
SPI FLASH布局应尽量靠近MCU,走线应尽量不要打孔,且SPI FLASH的GND应与MCU的GND大面积相连, CLK 信号可以串接 33Ω电阻对GND接10pF电容,以降低辐射干扰 。

3.5、电容触摸接口设计
电容触摸接口一般为 I2C 通讯方式,建议 I2C 数据线上串接 33Ω电阻,以降低辐射干扰,I2C的上拉电阻应在(2-4.7K)范围内选取。

3.6、背光升压电路设计
背光电路可参考如下设计,其中 R22、C30 作为吸收回路,对辐射干扰起到一定作用;输入端VIN 串接 10Ω电阻,以防止 ESD 引起电压反串到升压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