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应用]
IAR下如何在RAM中执行自定义函数呢

楼主(2023-12-18):
IAR下如何在RAM中执行自定义函数呢

网友A:
以下是一个简单的示例,说明如何在IAR中执行这些步骤:

c
#include <stdio.h>
#include <string.h>

// 这是我们的自定义函数,它将被复制到RAM
void myFunction() {
    printf("This is my function!\n");
}

int main() {
    // 将myFunction从Flash复制到RAM
    memcpy((void*)RAM_ADDRESS, (const void*)myFunction, sizeof(myFunction));

    // 从RAM中调用myFunction
    ((void (*)())RAM_ADDRESS)();

    return 0;
}
在这个示例中,myFunction被定义为一个简单的打印语句。然后,我们使用memcpy将这个函数的代码复制到RAM的某个地址(这里假设为RAM_ADDRESS)。最后,我们使用C语言的多态性,将一个地址转换为一个函数指针,并调用这个函数。

其实这个就是编程的产物,还是得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