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usb数据线长度有没有限制啊?

楼主(2023-12-18):
想用很长的数据线该如何处理啊

网友A:
般情况下,USB线的长度不会超过3米。

网友A:
如果需要更长的长度,可以考虑使用USB延长线或者转接头进行连接。

网友B:
太长会影响接收效果吧

网友C:
USB延长线挺好用的,用过5米,10米,15米的。

网友D:
有的,应该是一米五还是几米来着

网友E:
这个必须有啊,不然为啥要有USB的信号放大呢

网友F:
数据线较长的话,里面会有芯片的,加增益芯片

网友G:
这个简单啊,花钱买个新的长USB线呐

网友H:
一般都是用hub或者有USB延长芯片

网友I:
长度一定会有限制的,如果太长,信号会衰减的很厉害

网友J:
直接去沁恒上查查,一般是有这方面资料的

网友K:
根据USB规范,USB 2.0标准的数据线长度限制为5米,而USB 3.0标准的数据线长度限制为3米

网友L:
其实可以用USB集线器或者扩展来实现延长

网友M:
USB信号放大器可以增强信号的强度和稳定性,从而延长数据线的长度

网友N:
通过将USB信号转换为以太网信号,可以使用以太网电缆来传输USB信号,从而实现更长的传输距离

网友O(2024-01-29):
其实跟USB使用场景有关系,8m相机图像传输没问题

网友P:
肯定是有限制,不存在没限制的,高压输电线还得加压才能运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