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产品/技术] 传输速度慢是因为驱动程序还是上位机的问题啊?

楼主(2023-12-18):
这样该怎么排查

网友A:
如果驱动程序存在问题,例如通信接口的初始化、数据发送和接收等功能不正常,那么传输速度可能会受到影响

网友B:
上位机的处理速度较慢,或者发送数据量过大,可能导致传输速度下降。

网友C:
先排查上位机的问题

网友D:
你传输的是什么信号啊?

网友E:
用的是什么协议传输的?

网友F:
一般是MCU的性能不够就会造成传输速度慢

网友G:
这个咋说呢,驱动程序也会影响,上位机也会影响,什么都会影响的

网友H:
建议直接先看硬件,再看软件

网友I:
我们遇到这种情况,都是直接软件硬件一起排查,看看有没有delay啊,或者逻辑梳理一下这种

网友J:
一般是下位机的问题比较多

网友K:
驱动程序你指的是API接口?还是软件的驱动啊?

网友L:
一般硬件问题是比较大的

网友M:
这就逐一排查呗,先优化逻辑,再优化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