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工具] 无感直流电机是只能靠检测反电动势过零点吗?

楼主(2023-12-18):
有没有什么其他检测方法啊

网友A:
是的,只能使用这个方式进行检测的。

网友B:
只知道这一种方法

网友C:
只能用这个方法进行测试的,别的方法都不可以的。

网友D:
只见过这一种方法啊

网友E(2024-07-18):
方波的话只能通过判断反电动势电压的方法,FOC可以通过观测器估算不用采电压